[維修實例] 大陸智能脈衝修復充電器 軟柿子維修實例

楼主(2023-07-16):
我原本有一台汽車的充電器,還是台灣製的,後來leo.rain 的車沒電,我拿給他充電,他覺得好用就送給他了。
後來我又買了一台大陸的,但是一直想不起來誰借走了,又找不到了,剛好豬仔又送了下方這一台給我。

▼看到螺絲就一直想到這台是不是浸過水?

▼不過風扇的螺絲又沒有生銹。

▼夾子也生銹的很嚴重,線也都斷了,這還是好的嗎?

▼電源線是0.5mm平方,比我家的風扇電源線還細。

▼裡面就長成這樣。

▼電路板正反面是都沒有燒壞的痕跡,不過電路板焊成這樣真的很兩光。

▼插上市電電源燈亮,也顯示空載,先拿個電池試試能不能充電?

▼看來是好的,夾上電池後,由空載跳到恆壓,充電指示的燈還會多色變來變去代表正在充電中,不過連接電池的線有溫度,看來要換導線跟夾子。

▼從烏骨雞學姐那裡偷剪了14AWG 矽膠線,矽膠線很軟,且耐熱耐凍,也新換兩個新夾子,我是用焊接的,夾子要焊接的地方都要刮過再焊接,不然很容易焊不牢固。

▼上電池再充一次試試。

看來是正常了,就剩下那幾個生銹螺絲,可能又要請烏骨雞學姐去螺絲行買8個回來,看來這陣子我家的鉛酸電池要靠這台充電器頂著了。

网友A:
可以考慮這樣接線,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慮這樣接線,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這樣接線 為了防止焊點線直接拉扯
但是要考慮上方那三角彎折處 容易斷線

网友B:
alligator clip 焊接前 盡量不要去夾束電線外皮
若是先夾束電線外皮  焊接時的溫度 會使電線外皮進入熱塑形狀態
失去夾束效果  日後使用夾束端不能緩衝拉扯力量 提早斷線

矽膠外皮是能耐熱  免除問題  但以態度來說 還是要注意
所謂由奢入儉難  哪天遇上較差條件降級普通時
因為平常習慣馬虎   所有注意事項都成了地雷炸彈

講是這樣講   我還是偶爾會馬虎  事後再來鄙視自己

補充內容 (2023-7-17 04:19 PM):
alligator clip 鱷魚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慮這樣接線,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我看過影片有人推薦這種接法,它的用意我與海馬大想的相同,我也認為是弊大於利,以我換的這種夾子來說,原本的設計就是把導線放進凹槽內,鉗子一夾就了事了,根本不是用焊接的,我用焊接的比較牢固,夾子後面都有預留兩片協助壓住導線外皮,這樣已經很牢固了。
另外夾子是我以前在電子街買的,都是鐵製品有生銹的問題,其實大夾子還有很多高級款,只是要往專門的店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igator clip 焊接前 盡量不要去夾束電線外皮
若是先夾束電線外皮  焊接時的溫度 會使電線外皮進入熱塑形 ...

不管是不是矽膠線,我一定是先焊好夾子,等冷卻再壓固定的壓片。

网友C:
100AH,好高端的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是不是矽膠線,我一定是先焊好夾子,等冷卻再壓固定的壓片。

知道WISH當然懂這個, 我寫那些只是給沒經驗一些提醒小註記

因為 夾子與線倆者先固定 會比較好焊  這是個直覺行為
等看到膠皮軟化 就來不及了
很多人會覺得 頭洗下去... 給它一路走下去  這又是個直覺行為

我才會想將 這些直覺行為陷阱註記出來

就像有時 看到JWT JST MOLEX 打線端子 被人打上熱熔膠  令人皺眉坐立難安

网友D:
W大也在為夏天供電而備戰嗎?

今提早3個月更換電腦的UPS電池,在機上監控軟體測是良好,但拆下來夾電瓶分析錶,發現內阻已經多了一倍,幸好有提前更換。

推薦電瓶用低電流緩慢充電,充飽後改小台的充電器做恆壓,保持電壓在13.5~13.8V,我的備用電源平時就維持在13.5V,停電時就能派上用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W大也在為夏天供電而備戰嗎?

今提早3個月更換電腦的UPS電池,在機上監控軟體測是良好,但拆下來夾電瓶分析 ...

電池每隔一段時間都得充放一下,看能不能用的久一些,現在的充電器一開始都是恆流充電,接近電池電壓就自動改恆壓充電,最後就自動改涓流充電,其實已經很方便了,至於什麼智能脈衝修復......,就參考就好。
烏骨雞學姐的筆電電池早就壞了,也不想再換筆電電池,直接接一個500W UPS,裡面是常見的12V 7Ah鉛酸電池,停電了也能用好一陣子。
我是用個人電腦,500W UPS就算換新的12V 7Ah電池只能撐用3~5分鐘,還是要另想它法。

現在說停電比較敏感,但是看到別的地方都會跳電,不做些防備也是不行。

网友E:
蘭嶼應該不會跳電=.=....

去年底為了救ups的電池~從淘寶買了三款充電器~
都很好用~也不貴~
就有一台跟你這台長的一模一樣~但牌子不同~
我就開機不管~讓他循環救了一整天~電池會發燙
電池有救回2顆 (我的ups一次要裝4顆22ah)~

网友F:
我這台是ˋ直接標200A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這台是ˋ直接標200A耶

唉!這類的產品都是想標示多少就標示多少,打開看看裡面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這台是ˋ直接標200A耶

我買的牌子跟你一樣~超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這類的產品都是想標示多少就標示多少,打開看看裡面就知道了。

哈~ 真的是膨風膨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買的牌子跟你一樣~超輕的~

對啊,很輕~
這產品感覺各家也是仿來仿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蘭嶼應該不會跳電=.=....

去年底為了救ups的電池~從淘寶買了三款充電器~

UPS這種設備還是定期更換電瓶比較妥當,除了資料安全外,之前還遇過電瓶故障炸裂,導致UPS短路瞬間關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每隔一段時間都得充放一下,看能不能用的久一些,現在的充電器一開始都是恆流充電,接近電池電壓就自 ...

筆電電池故障改用UPS,這方法很讚!!

我自己是有一套備用電源,電瓶+12V逆變器,停電時UPS先撐著,人趕快去開啟備用電源,轉換供電後就能繼續用了。

遇到過很多次大停電以及計畫/非計畫停電,停電時有風扇吹,入夜有一盞燈能照亮,感覺就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AH,好高端的規格

100AH 看看就好 還需打折 不必打到骨折

如#12 d02933 大的 200AH 才須打ˋ到骨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這台是ˋ直接標200A耶

對岸的東西那叫作型號,不是規格
整體來說能不能跑到10安培都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對岸的東西那叫作型號,不是規格
整體來說能不能跑到10安培都有問題 ...

請參考各家破百AH鉛酸電池規格限制,只要充電器規格不低於或高於該鉛酸電池容許電壓與電流都可用,差別達到飽和快慢,當然一分錢一分貨。

如下串並電池用,才支援24V15A,可充200AH
新電池用時如飽和自會掉到1A以下,哪是不是超爛!而且笨重,又貴........不要忘了24小時再操(如UPS有大有小)
固也太(KUTAI)CH1124E充電器檢修

所以商家大多標示最大容許度AH,實際是否能達到要求端看電池容量與自身損耗。
如自行組裝12V/60A鋰鐵電池,自組充電器最多限流輸出2A,鋰鐵電池放電後充到飽也是一天以後的事。

所以充電只要大於內損電流,無故障下充飽是早晚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對岸的東西那叫作型號,不是規格
整體來說能不能跑到10安培都有問題 ...

原來是這樣,長姿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