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開箱不到千元的大功率感應加熱器

楼主(2023-07-17):
上星期無意間看到這個特價的感應加熱器
主機才賣不到600元,整組也才900元有找
比我之前買的便宜了一半以上
本在想是不是騙人的,但現在蝦皮是不怕寄假東西來的
所以就直接下訂,看會不會寄假的來
一次訂了二組主機跟一支銅管
加起來比我之前買一組還便宜好幾佰元
p.s從未組裝或玩過的新手請注意
這不是給小白買的套件組
需有一定程度的人才適合購買.

网友A:
您把螺母焠火,如果硬度大於螺絲,到時候壞螺絲就完蛋了。

网友B:
P大可以發表一篇使用心得與注意事項,造福論壇內有興趣的痞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把螺母焠火,如果硬度大於螺絲,到時候壞螺絲就完蛋了。

沒錯,所以這個只是要拿來作扭力測試用的,不是真的拿來裝上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可以發表一篇使用心得與注意事項,造福論壇內有興趣的痞友。

這個對沒玩過的人來說,需注意的是那個銅管跟主機板間的連接方式
若是買整組裝好的,都是銅管直接跟主機板對鎖
但這種連接方式無法真正鎖緊,會有電阻
所以連接出會產生高熱,要改成像我的這種連接方式
然後最好在這個連接處加上溫度偵測,監視這一段的溫度
電源要使用40~48V間 50A的電源,我是拿直流電焊機來接
電壓不能低於12V,11v多一接上電,會無法起振,馬上燒掉
也不能高於48V,功率管會過壓燒掉
若功率管燒掉會很麻煩,不是買管回來換就能解決
還需要配對,沒有配好對,原本能用40A,變成20A就燒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對沒玩過的人來說,需注意的是那個銅管跟主機板間的連接方式
若是買整組裝好的,都是銅管直接跟主機板 ...

謝謝P 大的解說,看來‘眉角’很多;我還是玩玩手中烙鐵就好了。

楼主:
前一陣子買的高頻加熱器,看到再特價,就再買二塊回來
又不是要賣,買這麼多塊作什麼?
很簡單,物超所值,光拆掉殺零件下來都比買還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一陣子買的高頻加熱器,看到再特價,就再買二塊回來
又不是要賣,買這麼多塊作什麼?
很簡單,物超所值,光拆 ...

因為對岸用的是拆機件,所以還有利潤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對岸用的是拆機件,所以還有利潤空間

irf260拆機件才是真的好東西,新的反而很難用
這種四管甚至以上的,都要作對比搭配
不然承受功率直接減半,本來能耐到50A
結果才20幾A就整個全掛掉
不是只掛一個功率管而己,是全部一起掛掉
只能作20A以下的小功率還行
所以我知道這種能耐到50A的功率管有多難找齊湊一起.
我之前也diy焊過一組,自己做的,光材料費就要600元以上
還不算上焊的時間跟電路板
最重要的是還不保證能加壓到接近50V電壓連績運行三分鐘以上不會炸掉
大陸台灣的全都買過,全新200元內的irf260,沒一支能用,之前買回來試的全炸光.
不然怎麼會看到只賣500多元,
然後用48V跑到50A沒問題
馬上就再買多一些回來放.
光上面四支特別挑選過
能耐受高功率的irf260管就值這個錢.
幾十支可能挑不出幾支這種能耐高功率且配對好的.

网友D:
P大..可以.能給個連結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P大..可以.能給個連結嗎? 謝謝

影片裡都有留下只要跟著找就一定能找到的線索,若直接貼連結會變成我幫這個賣家背書
若在購買或使用上有什麼問題會全怪到我這裡來..
我是一個社會歷練非常豐富的人,知道什麼能做,什麼是不能做的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irf260拆機件才是真的好東西,新的反而很難用
這種四管甚至以上的,都要作對比搭配
不然承受功率直接減半, ...

IRF260 50A運作是指在25度C時,當內部溫度達到100度時最大工作電流是35A。以大電流來說,晶片內部很容易高過100度,此時熱傳導就很重要。
這種東西性能差異不該這麼大, 建議去品大買,免運費,價格優,保證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F260 50A運作是指在25度C時,當內部溫度達到100度時最大工作電流是35A。以大電流來說,晶片內部很容易 ...

四管以上的高頻加熱器關鍵在那些功率管不管是耐壓還是阻值全都要非常接近到幾乎一樣
才能將原本耐25A的功率管透過並連成功拉高到50A
四個只要其中有一個在運作超過25A時與另三個有差異
就會一到25A就炸掉,然後因為一管炸掉,其他三管也直接跟著炸掉
所以才會說拿幾十支都只能挑出幾支能這樣完美搭配並連使用的
而大陸這種專門製作高頻加熱的廠家全都有很好的設備能去檢測挑選
一般人那有這樣的儀器,只能用電阻表一個個量內阻與裡面的容值來作差不多的挑選
之前就作失敗好幾組了,所以能成功的最好方法就是買這種成品再來拆配好的功率管來用還比較實際一點
且還更便宜,台灣全新保證正品的一支irf260報價要500多元,一定的量後才會有折扣
一支500多我不如買大陸整組的來拆還更便宜..
同樣的東西,國外也有人作過測試,真的能耐到50A且就算超過一點也沒事.

其實我自己在測也有達50A過,不過現在會用50A過載器保護板子控制在50A以內的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