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HILIPS 50PFH4082/96 液晶電視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3-07-17):
PHILIPS 50PFH4082/96 液晶電視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1.型號~PHILIPS 50PFH4082/96

2.故障情形~開機後背光閃幾下後就熄滅

3.內部照

4.電源/LED背光驅動/主控板~(三合一主板)

5.T-CON

6.面板型號

7.先從外部測試發現第一組LED串聯迴路開路(測試器顯示最大輸出電壓298V

8.測試第二組LED串聯迴路89.9V(似乎是正常的)

9.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0.重點提示~面板與承載框共有5條雙面膠貼合著,一定要用護貝卡慢慢地切開取出,否則硬拉、亂撬面板必破裂。

11.通電檢測左側迴路LED燈珠有1顆開路不亮,架構為全機32顆6V LED,總共8支燈條每支燈條有4顆LED,4燈條串聯為1迴路總共2迴路。

12.準備一套新燈條更換

13.新燈條更換完成點燈測試OK

14.網路查詢此機型背光壽命普遍不長,檢測後發現LED皆以全功率運作,且目錄設定也沒背光亮度調整項目,檢測LED的工作電流為0.48A/2=0.24A

15.焊開一顆LED限流電阻(提升阻抗)

16.調降後LED的工作電流為0.4A/2=0.2A

17.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n_063:} {n_014:}

楼主:
上週載2台報廢電視到回收場~得100元

看到旁邊一台50"外觀乾淨漂亮的電視,跟老闆買一台200元

訂購燈條一套520元 + 工時2小時=一台完整的LED電視

心情感覺蠻爽的{n_031:}

网友:
這台很容易壞背光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A:
有一天,我桌上出現一塊片狀黑色屑屑。
一找,是尖頭鑷子的黑漆,掉漆了。
原來wet大的鑷子也一樣。

网友B:
特地來感謝wet大,最近家裡一台奇美50"也是壞背光,就是參考wet的文章一步一步完成,完美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天,我桌上出現一塊片狀黑色屑屑。
一找,是尖頭鑷子的黑漆,掉漆了。
原來wet大的鑷子也一樣。:handsh ...

是一樣
但是我的LOGO是暗黑版,要喬角度才看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地來感謝wet大,最近家裡一台奇美50"也是壞背光,就是參考wet的文章一步一步完成,完美修復 ...

恭喜修復,也省了一筆開銷。

网友C:
感謝分享 我也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分享 我也修好了

恭喜修復

网友:
個人拆換液晶電視燈條心得,是不是它在的散熱處理出了問題?!
因為幾乎所有燒掉的燈條,都是直接鎖在機殼上…

現在祗要拆換我都會加這東西。

网友:
請問怎麼抓出 LED 限流電阻?
我的電視也是剛修好有這種通病,
想改 LED 電流小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