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機車怠速不穩

楼主(2023-07-17):
本人擁有一台06化油車,近期怠速不穩,發現排氣管微噴小小白煙、有聞到油氣(燃燒不完全)
牽去給機車行檢查後,機車行老板回應說空濾的進氣軟管斷裂破損導致化油器阻塞
吃了機油需將更換引擎汽缸、汽門重做花費不便宜
我自已在想是不是去清洗化油器即可,減少開銷

网友:
是不是到這裡問會比較快速找到你要的答案 ....
https://forum.jorsindo.com/forum.php

网友:
機車怠速不穩和排氣管微噴小小白煙的原因可能是多種,例如:汽油添加物附著在節氣門所造成、油壓過低、三元催化器內部因積碳、結膠、破碎等問題,造成排氣堵塞1。至於具體哪個零件故障,需要進一步檢查才能確定。

如果您想要更進一步了解,可以參考以下文章:
https://www.clarisonic.com.tw/archives/240488

【機車專知】為什麼會怠速不穩?怠速不穩該怎麼辦? https://www.jyes.com.tw/news.php?act=view&id=3775

网友:
假設空濾和化油器真的有問題,就算不重作汽缸、氣門,
空濾和化油器的問題還是要解決。
可以先處理空濾(更換總成、檢查進氣歧管)和化油器(清洗調整更換),
氣門看情況調整間隙,
但這不是絕對,不是說弄完這些後,
怠速一定就會穩,而是可能會改善。
吃機油是吃多吃少的問題,
有的機車吃很兇,也不會怠速不穩,按時補機油即可。

网友:
請問樓主您要不要DIY

車行報的這些全處理是不便宜,要省就要自己來

1.進氣歧管、負壓管跟空濾仔細檢查,有破有裂就換(有汽油味很可能進氣歧管有裂,進氣太稀燃燒不完全)
2.化油器全拆仔細清洗,橡膠件有破有裂就換,也可以考慮換顆新化油器
3.公里數多少,陶缸還是鐵缸,陶缸拆下後檢查鍍層是否脫落,有的話需換釭
4.活塞沒磨到可以只換活塞環
5.氣門拆下看汽門座是否不平整,氣門接觸面有沒有卡東西或不平整,不平整必須重鉸接觸面跟換新汽門,氣門油封換新

DIY材料大約是車行處理價4-5成,前提是您有工具跟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