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列印應用-防輾器

楼主(2023-07-18):
貓咪很喜歡在電腦椅輪子附近,偶然滑到日本有類似產品,馬上畫圖列印!
這下貓咪可以多層保護了!

网友:
錯誤的貼圖出現檔名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