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H87-PLUS 開機慢缺ME詢問?

楼主(2023-07-19):
原本板子正常速度 因為更新BIOS 才能支援I5-4690S
拿正常的板子 用燒錄器燒錄BIOS 結果ME 沒燒開機很慢
ASUS 官網下載的 好像掛了 求 有沒有 ME 可以下載 感謝

卡63 15秒
沒ME

网友A:
只更新BIOS不需要燒錄器吧 ?

還是第一張更新之後,備份燒到第二張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更新BIOS不需要燒錄器吧 ?

還是第一張更新之後,備份燒到第二張 ?

因為官網 掛蛋!想說 用可以開機的BIOS 用燒錄機燒錄舊版的BIOS 燒完因為沒有 ME
開機卡63 15秒才跳過 XD

网友A:
嗯,備份的要弄到第二張要清 ME~可以上傳看獅子魚大有沒有空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備份的要弄到第二張要清 ME~可以上傳看獅子魚大有沒有空囉~

我現在 國外網站 抓到 WIN7 版H87-PLUS的ME 我先灌WIN7 看看 能不能刷 XD
原始版的沒m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現在國外 至抓到 WIN7 版H87-PLUS的ME 我先灌WIN7 看看 能不能刷 XD

在國外修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國外修主機板....

不是拉 打錯 我抓到國外版的拉

楼主:
搞定!

國外網站找到有 ME 的BIOS
0809 有ME 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