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空氣開關、漏電保護開關啥原理?

楼主(2023-07-20):
電魚觸電身亡。
在我們的生活中,觸電事故也偶有發生。
怎麽才能安全用電呢?有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安裝空氣開關和漏電保護開關。

空氣開關采用了電磁鐵和雙金屬片的原理,防止電流過大。
漏電保護開關采用電磁感應原理,在人體觸電時及時切斷電路。

內容章節:

00:00 狂飆劇情

00:16 空氣開關和漏電保護開關實物

00:50 空氣開關的原理

09:19 漏電保護開關原理

16:48 內容總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o1_0_u8kZo

楼主:
空气开关断路器是如何实现短路过载后自动断电的

为啥叫“空气”开关?
因为灭弧的方法,这种开关用空气作为灭弧的介质。
因為斷路的介質是空氣  還有VCB的叫真空斷路器  斷路的介質是真空
文解可參考這篇:https://www.sohu.com/a/534418537_479771

影片中,拆的型號是 SHUANGTIM ,没拆的是 SLI

这玩意英文叫 Miniature circuit breaker 简写 MCB,中文叫「小形断路器」。
真正的「空气开关」英文叫 Air circuit breakers 简写 ACB,
我認知中只有三相最低版本电流量800A,比一般家用强电箱更大。再上一级简写 OCB Oil circuit breake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Y1yJ8-c44

网友:
叫空氣開關,總覺得會讓人誤會是以空氣當介質
我也是傷筋腦過,不能理解,以為是超過我常識的玩意兒

是加了滅弧的過電流斷路器
滅弧器 過電流 開關 斷路器 過載保護

MCB
ACB
VCB

家用可能連ACB都用不著
但原理和應用值得一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