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KAI LC-60DX440U 中華電信MOD 贈品機 不開機完修

楼主(2023-07-20):
朋友載來一台 十年前中華電信MOD 贈品 好像是鴻海的  看的時候蹦一聲就沒畫面
上電亮紅燈無法動作 發現電路跟西屋 聲寶類似 應該也是3484的IC的問題
電源版
主機板
3484電源IC
兩顆第三隻腳輸出都是1.2 其中應該一顆3.3伏特 直接兩顆都換新
更換後一顆3.3一顆1.2 開機測試畫面正常 但是沒有聲音 有時候會亮燈但是沒畫面
本來想偷懶 不換電容  後來之後把全部的電解電容都換掉 就一切正常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A:
可以記錄一下那個是1.2 V 3.3V
一年後大概可能會壞~
可以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269-1-1.html
用降壓模組~
當入手超過50顆 "假" 的 3484 ~
就決定用降壓模組了~
至少還沒有入手過假的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記錄一下那個是1.2 V 3.3V
一年後大概可能會壞~
可以參考

因為是業餘的 不知道正確的電壓 所以兩顆都換 好了之後測量完有寫在面板上面
下次再壞就可以換成降壓板 以前西屋 拆壞線路有用穩壓板

网友:
謝謝分享,恭喜完修,業餘的能修好,就是大成功!

网友B(2023-08-21):
感謝!! 最近剛好也是一樣 電視看到一半突然崩一聲掛掉,電源亮紅燈 無法開機,換了兩顆IC 現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 最近剛好也是一樣 電視看到一半突然崩一聲掛掉,電源亮紅燈 無法開機,換了兩顆IC 現在正常~ ...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