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台冷氣怎麼掉出來的

楼主(2023-07-21):
21歲政大女遭冷氣砸死
https://tw.news.yahoo.com/21%E6% ... 7%89-232511466.html

苦主真的運氣很背

這型冷氣安裝過程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31&t=5768102

出事地點施工情形
https://tw.news.yahoo.com/%E5%86 ... 5%89-124507721.html

看來這型冷氣是特別為了租屋族設計,還有專用安裝框,可以免破壞原有裝潢

只是冷氣都有設計卡筍了,怎麼還會掉下去

网友A:
現在還有賣這種冷氣?

我記得30年前我買的第一台冷氣就是類似這種構造,自己安裝。
左右框架寬度是固定的,上框還有一個可調上架可調高度。
對窗框調整好鎖緊,冷氣從室內卡上去,底部先上,然後上面有卡扣扣住可調上架(要先固定好),鎖上固定螺絲。
冷氣框有固定好的話,寬度和高度限制的關係,應該是掉不出去的。
如果固定框上的可調上架沒固定對位置或沒鎖好的話,或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還有賣這種冷氣?

我記得30年前我買的第一台冷氣就是類似這種構造,自己安裝。

卡扣是安裝時再鎖上還是出廠時已固定在機體上

网友B:
推測隔著桌面,抬起有重量的機身,不好施工。
結果還在左邊,主要重量落在左手,又更增難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卡扣是安裝時再鎖上還是出廠時已固定在機體上

此機為何會掉出 安裝不當 疏忽大意  都不看安裝說明書  原廠附的物件沒鎖完 直接上架
此安裝者 應該沒裝過此種冷氣 主機固定架都沒裝上 直接上框架 才會掉出

此圖為安裝位置圖 :
安裝框架 需先鎖上 上下的固定片
從圖安裝框架也安裝錯誤 安裝框架外緣是要安裝在窗戶槽的鋁框內片 不是外片
因裝在窗戶槽的鋁框內片 才能鎖上固定螺絲 裝於外槽那固定螺絲被內槽擋住 無法鎖緊

原廠安裝說明圖 :
原廠的安裝說明爆炸圖
可看出紅圈是最主要的安裝固定鐵片 都鎖於上下方

左邊為安裝框架的上下鐵片 用於固定安裝框架 不會搖晃
右圖為冷氣主機的安裝固定鐵片兩片  左右兩邊都有凸出主機 而會被安裝框架擋住 才不會掉出

從此機看得出 主機上下固定架都沒裝

缺失 安裝固定框架不確實
主機上下的固定鐵片 沒固定鎖ˋ於主機

最大缺失 就是自信 還有多餘物件沒鎖完 還不看原廠安裝說明書 就直接上架 不掉出才怪

為了說明 使酷友便於確認 所以圖片比較大 望酷友包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測隔著桌面,抬起有重量的機身,不好施工。
結果還在左邊,主要重量落在左手,又更增難度了。 ...

直立式冷氣 最喜歡裝此種位置 根本不用抬
將主機上端靠於人身 用搖動下端先上去安裝框架 到定位後將上方推上卡入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扣是安裝時再鎖上還是出廠時已固定在機體上

我安裝的機種如下方說明,和事故機種安裝方式不一定相同。

卡扣(內有彈簧) 是安裝在機體上方中央後面(就是戶外側),可活動框架(左右需先固定在框架上) 中央位置有對應的點位。機體底部放入固定框下方卡住,然後上方往(戶)外推壓,卡扣就會扣上。
卡扣位置左右兩邊各有一個螺絲孔位,可固定住卡扣。
然後蓋上一個蓋板,隱藏住卡扣、螺絲的固定位置。

跟sa2086大大意見相同,這種冷氣安裝很容易,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獨力完成安裝。
會出意外,那才讓人感到意外。

不過,我使用了幾年之後發現問題。
不建議採用這種冷氣,運轉震動會影響窗框(變形、氣密與與相連的建築本體水泥鬆脫)。

网友D:
我家今年才把舊的直立窗型冷氣淘汰.我自己裝的.這種冷氣是靠卡榫跟螺絲.沒鎖好一往外推就往樓下掉了.大家還是不要買.裝鋁窗上震動噪音都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今年才把舊的直立窗型冷氣淘汰.我自己裝的.這種冷氣是靠卡榫跟螺絲.沒鎖好一往外推就往樓下掉了.大家還 ...

直立式冷氣安裝窗戶 是有震動度
但是如能把窗戶間隙固定好或隔離 使兩片窗戶不打架(碰撞)就不會有躁音

网友:
日 神力女超人秒殺完成(僅供重點參考)
[youtube]C46aqruzYRQ[/youtube]

直立式窗型安裝說明,照SOP真的很簡單,重心在室內。

工程也是有SOP的
缺失:高空中一人獨力作業,需再確認結構(同YT)
          無確保(俗稱護欄(繩索類...等,測試以防萬一))
          生手
          牽涉公共安全,須預先規劃危險場所警告與隔離和告知。

只能說基層的悲哀,最慘還是無辜的第三方R.I.P

楼主:
多謝S大說明,看來出事原因
1.公司對員工教育訓練不足
2.現場施工亂做,沒做過的不先了解程序就出門,遇到問題一知半解蠻幹

不過記者跟鄉民也是瞎起鬨,這種的施工不涉及外牆,跟法令啥關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此機為何會掉出 安裝不當 疏忽大意  都不看安裝說明書  原廠附的物件沒鎖完 直接上架
此安裝者 應該沒裝 ...

我還以為是分離式的室外機掉下去,原來是這型的

--
機身上下要勾住外框的固定鐵片沒裝,然後上下讓外框擋住窗框的擋片也沒裝

雖然外框安裝有誤,當下如果~↓ 上下編號9、10這兩片有鎖至少還能勾住外框

來源: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31&t=6372590

上方沒那片,最右邊是機身的碎片條

上下,能讓外框卡住窗框的固定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還以為是分離式的室外機掉下去,原來是這型的

--

不止圖一那個沒裝 (機器上方)
看圖二機板那邊 機器外框都已經爆開了 那就是連機器下方的固定鐵板都沒裝  框體才會爆開

网友:
是不是該讓政府把關,將大樓平設計圖時將冷氣置放位置納入安全考量

网友:
突然想到幾個月前幫客人買一台商用觸控顯示器29KG + 專用立架

有提供到付安裝 (兩個人到場)

安裝的時候我不在,一去看傻眼,支架前後裝反,因為搖晃嚴重,看了說明書才知道裝錯

我一個人勉強搬得下來,上去要抬到比我肩高才能勾住,就抬不上去,還請人幫忙

這個危險程度還好,但支架不穩電視倒下來砸到腳骨也是會碎掉

--
以上是要說,一些基本安裝要檢查仔細,不然容易就變兇器

例如:幾年前在客戶那也有聽到,教室吊掛喇叭突然掉下來砸到學生

网友F:
之前住老家時我房間也是直立窗型,
我做空調的舅舅裝的,
直接暴力上了幾個不锈鋼的L型鐵片攻在窗框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之前住老家時我房間也是直立窗型,
我做空調的舅舅裝的,
直接暴力上了幾個不锈鋼的L型鐵片攻在窗框上. ...

會直接裝在窗戶框架  一般都是窗戶高度不足 導致安裝框架無法裝上
如L型鐵片固定穩固 就沒問題 只是要保養時比較麻煩

网友G:
我是比較常聽過安裝冷氣師父為了安裝冷氣摔落的話題,有些大樓冷氣安裝的位置非常危險,室外機甚至是裝在現在的裝的上,以後修不了的位置,台灣也常地震,裝在外牆上也難保不掉下來,印象中台中不久前也曾發生整排冷氣室外機把鐵皮圍牆壓垮的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96%B0%E8%81%9ECH52

這個事件或許會像當年瓦斯熱水器很多都裝在室內的問題,最後都強制屋主要安裝就得照規定來。

网友:
會出這種問題,產品設計通常都沒問題,但是施工有沒有照原廠標準來,才是最大的問題

网友H:
感謝以上大俠的說明~~看得我都想買台來試裝了

原來機體、安裝框配件裝好鎖緊之後把機器本體抱上去對著框框就定位,再把機體鎖固螺絲上好就完成了~
似乎很簡單啊.....

阿那傢伙怎不找會裝的來協助咧?~~好歹裝一回給他看他也學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感謝以上大俠的說明~~看得我都想買台來試裝了

原來機體、安裝框配件裝好鎖緊之後把機器本體抱上去對著框框 ...

裝此種直立式冷氣 只需一隻十字起子搞定 一般都在30分鐘內完成
因直立式冷氣 目前裝的人 實在太少了 我記得我三年前賣過一台
要學裝 難喔 因賣得少
最主要是 沒裝過的人 一定要先看安裝使用說明書  公司所附的物件如有多出一定要詳閱安裝方法 再次確認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是比較常聽過安裝冷氣師父為了安裝冷氣摔落的話題,有些大樓冷氣安裝的位置非常危險,室外機甚至是裝在現 ...

那排冷氣會倒是太重 下方支撐點不夠 因鐵材都會產生金屬疲勞導致

7-8年前我隔壁大樓有一個用戶 叫我去評估冷氣安裝
我設計放冷氣主機位置 以安全跟往後維修為主 但是用戶不同意裝那邊 說難看  我說裝那邊不妨礙出入動線 平常那邊也用不到 應該沒差  用戶就是堅持不裝那邊
用戶自己選在窗戶旁邊 不能擋到窗戶 一定要裝窗戶旁邊 還一次三台都裝同一邊
我說那危險安裝 我放棄  請另找高明
用戶真的找到不怕的店家安裝
第二年要用時 有一台冷氣出問題 公司來看說冷媒不夠 要抓漏補冷媒 公司看到主機位置 直接說這屬於危險安裝 公司不維修 要求用戶找人拆下在處理  用戶去找安裝的店家 店家推說安裝容易拆下難 需要用吊車才有辦法拆 結果用吊車人員上去後 才知安裝者銅管螺絲沒鎖緊 導致漏冷媒 那店家也幫補冷媒
那(全吊)吊車出車費用6000元 用戶就一直哀哀叫了

第四年冷氣冷度不夠了 要保養還是(全吊)吊車出動拆下 蓮配管全拆了 應該是裝到我設計的位置去了

所以安裝冷氣要以安全為主 不要只顧賺錢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萬事都不能太自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會直接裝在窗戶框架  一般都是窗戶高度不足 導致安裝框架無法裝上
如L型鐵片固定穩固 就沒問題 只是要保 ...

海馬大專業人士,
二十年前是定頻機,
印像中窗型保養不是把面板拆掉,
抽出本體,
殼留在原處不拆嗎?

小弟那台是客人的回收機,
後來壓縮機壞了,
舅媽指示直接升級老天爺自然風一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感謝以上大俠的說明~~看得我都想買台來試裝了

原來機體、安裝框配件裝好鎖緊之後把機器本體抱上去對著框框 ...

我退伍回來工作後,便買了一台聲寶的,

仔細的看完裝配說明,把固定框搞定後,

主機卡上扣好便完成了,非常簡單.

現在還有一台在使用中,不過住處靠山,很少開冷氣,

今年至現在才開一次半小時,測試一下還能動作而已.

雖然平常很多物品,都會隨便看一下說明,或是沒看,

但若有疑問還是會仔細看一看,不論寫的清不清楚,

這麽簡單的機器搞不定,可能是沒耐心閱讀說明,

或是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閱讀理解困難",

也不知是否貨物來源,有沒有附裝配說明,新品或二手貨?

好久沒看到賣這種的,若有變頻的我都想要買,

不管它其它優缺點,非專業的我,光是靠自己就能安裝這點就夠讚了,

否則其它款式都要花錢讓人安裝,花錢合理,最討厭的是只想快速收工,

完全不理使用者的希望或意見,若是不幸事後有出狀況,又要相互盧半天.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裝此種直立式冷氣 只需一隻十字起子搞定 一般都在30分鐘內完成
因直立式冷氣 目前裝的人 實在太少了 我記 ...

請問海馬大.

這種直立式的現在是否有出變頻機種嗎?想買.

謝謝.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裝此種直立式冷氣 只需一隻十字起子搞定 一般都在30分鐘內完成
因直立式冷氣 目前裝的人 實在太少了 我記 ...

這種直立窗型問是好像有~~~~三十多年了吧?~我小時候就看過這種長方形的機種

好像主要很適合不能破壞窗戶防盜窗、窗花之類的場合<不能弄壞房東的東西就是>

所以這起悲劇空調公司也有相當的責任耶,這種冷門機種安裝應該派一個有經驗的師
傅陪同施工,一來做示範二來確保機器有正確安裝....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那排冷氣會倒是太重 下方支撐點不夠 因鐵材都會產生金屬疲勞導致

7-8年前我隔壁大樓有一個用戶 叫我去評 ...

所以說白了~~安裝冷氣根本沒有SOP,純粹是憑師傅案場環境的安裝經驗、老闆的良心
<哪裡安全適合裝、哪裡以後維修方便、哪裡不影響機器運作效能>~~

賊一點的就聽主家意見安排,反正以後我不一定接後續爛攤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退伍回來工作後,便買了一台聲寶的,

仔細的看完裝配說明,把固定框搞定後,

就是先把機體上的固定鎖孔先安裝鎖好,然後把那個高低可調的安裝框鎖固妥當,機器抱上去
就定位固定螺絲鎖緊~~就完工了

网友J:
重心在室內!
這個月我買 MOMO 賣場的 禾聯洗衣機 送貨+施工兩個人,隨便安裝連包裝紙箱都沒拿出室外,更扯的是 下面的防鼠板也沒有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海馬大專業人士,
二十年前是定頻機,
印像中窗型保養不是把面板拆掉,

面板先拆下 再將主機固定鐵片與螺絲拆下
窗型冷氣機中型以上都是有外殼與主機能分離的
有的品牌就是中型以下窗型冷氣 做外殼鎖在機體上 就要整台(含外殼)拆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請問海馬大.

這種直立式的現在是否有出變頻機種嗎?想買.

關於#24的     也不知是否貨物來源,有沒有附裝配說明,新品或二手貨?
新品都有附使用說明與安裝說明書
如果是二手的那就不會掉出去了 除非安裝架沒裝好 連安裝架一起掉出 因二手機器沒人會把主機的上下固定座拆掉

目前直立式冷氣 台灣三洋是沒銷售變頻機種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這種直立窗型問是好像有~~~~三十多年了吧?~我小時候就看過這種長方形的機種

好像主要很適合不能破壞窗戶 ...

這悲劇已發生
小弟認為原廠公司沒責任 因每台機器都有附上使用說明與安裝說明書 但道義上應該到喪家致意
責任應該屬於銷售店家與安裝工程師
因原廠公司都有開過安裝課程 後到的人員根本上不到 就要銷售店家自己訓練了
況且銷售店家一聽到有新產品說明會(一年一度有吃的)大都老闆會到
但是原廠公司所開的維修安裝說明會 以我多年去上課經驗 會參加的商家還不到一半

現在的年輕人要他到公司的維修安裝講習 根本不到
所以現在有在維修的店家 已經越來越少了 有問題大都找原廠服務站為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所以說白了~~安裝冷氣根本沒有SOP,純粹是憑師傅案場環境的安裝經驗、老闆的良心
~~

安裝位置問題
因目前大都是代工安裝人員  老闆或店家員工自己裝的很少了  大都不會考慮到以後維修問題
代工安裝者又不負責維修 所以安裝位置都沒考慮到以後維修問題
所以原廠服務員都跑到哀哀叫  有時都要用戶找人拆下在維修的一推
如果我維修到要拆下才能維修的 一定先跟用戶說明維修後要重裝 如用戶不願重裝 我就放卻維修請用戶另請高明 因鄉下只要修一次 以後大都會找你  所以我收爛尾的一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就是先把機體上的固定鎖孔先安裝鎖好,然後把那個高低可調的安裝框鎖固妥當,機器抱上去
就定位固定螺絲 ...

我跟我兒子 安裝直立式冷氣的順序如下
1. 拆開安裝架附件
2. 先鎖主機體的上下固定座
3. 鎖安裝架的上下固定片
4. 安裝架放到窗框位置 先鎖下方固定螺絲  在鎖上方固定螺絲
5. 最重要一點 安裝架兩旁立柱上端處 左右的固定立柱螺絲 一定要鎖緊 萬一上方的固定螺絲鬆了也不會往下掉 使其脫離出窗框
6. 拆掉安裝架的固定主機的鐵片
7. 將主機的底座先放置到安裝架的正確位置  再將主機上方推進安裝架卡榫位置 再將固定主機那鐵片鎖回
8. 裝主機後面的活動排水接頭

完工  從頭到尾只用到一隻十字螺絲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重心在室內!
這個月我買 MOMO 賣場的 禾聯洗衣機 送貨+施工兩個人,隨便安裝連包裝紙箱都沒拿出室外,更扯的 ...

出事故這台看起來像是台灣三洋生產的
台灣三洋生產的直立式冷氣 冷氣在安裝架的重心 看機體固定座鎖於何處  有三個位置可選   重心在室內(佔室內空間)  重心在窗框上(一半機體在室內)  重心偏外(室內跟一般窗型一樣 凸出一些些)

网友:
  看到新聞時都覺得太不可思議 !
直立式冷氣是裝在室內,居然能安裝到掉到屋外....

  一般有在拿工具的安裝者腦筋應該會很靈活,所有冷氣當中,
分離式  . 窗型 . 吊隱式 . 落地型 . 中央空調,就屬直立式冷氣最簡單
安裝,只要一支十字起子就能搞定,這位安裝者聽說有3年冷氣安裝資歷,
居然看不懂直立式冷氣如何安裝,有剩的安裝零件不知道要裝在哪裡,也不
看清楚安裝說明,直接就上機推出去了 ! 覺得很傷心...

网友D:
現在年輕人想學的很少.賺錢為主.維修跟本就不會.就出去當裝冷氣賣冷氣老板.修一台才賺多少.我ˋ不如去裝冷氣跟洗冷氣賺的更多.
我碰到拿到乙級空調年輕人.到現場客戶看到他拿測溫槍猛測.溫控猛轉.結果還是不會冷.客戶看不下去直接叫他回去.
會不會不重要賺錢才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悲劇已發生
小弟認為原廠公司沒責任 因每台機器都有附上使用說明與安裝說明書 但道義上應該到喪家致意

家電這行業變得蠻畸形的~~原來有些店家都不維修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裝位置問題
因目前大都是代工安裝人員  老闆或店家員工自己裝的很少了  大都不會考慮到以後維修問題
代 ...

難怪會有安裝很奇葩的案例~~~我家鄰居室外主機上方沒空間下手,還在想他要怎樣打開上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跟我兒子 安裝直立式冷氣的順序如下
1. 拆開安裝架附件
2. 先鎖主機體的上下固定座

窗框架子連壁虎都不用?

网友K:
有個修車廠朋友  跟我說過  上輪圈作業一個要求
輪圈只要一掛上去 螺絲不能只是先假固定(台語:寄著) 再去掛下一個
回頭 拿氣動扳手 想要四輪一次繞行處理

要求輪圈只要一掛上去  螺絲就必須處理到最終完成

我延伸一下..
因為中間有太多的因為  想中斷你的作業
例如: 電話  客人問事  車子剛進來 ..

當你回頭會有該死的以為  看到螺絲就位以為已經好了 但只是就位沒鎖固
這些   想中斷你的因為  該死的以為
都是惡魔  都是惡魔  都是惡魔
惡魔藏在細節裡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有個修車廠朋友  跟我說過  上輪圈作業一個要求
輪圈只要一掛上去 螺絲不能只是先假固定(台語:寄著) 再去掛 ...

這是上星期一位好朋友傳給我的,他也是冷氣業者,被冷氣的風扇葉片打到縫了20針。
原因是冷氣的馬達培林壞了,修好了正在試機,一位朋友來訪就一閃神........。
他做了幾十年的冷氣了,不可能沒經驗,的確,有的工作一上手就不要中斷,我看姐夫用氣動起子鎖好輪胎後,還是會拿扭力板手把螺絲一顆一顆鎖一次,真的經不起一次意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是上星期一位好朋友傳給我的,他也是冷氣業者,被冷氣的風扇葉片打到縫了20針。
原因是冷氣的馬達培 ...

果然是鮮血淋漓的教訓

但是有一種更可怕的人  衰尾道人
相信很多人都聽說甚至遇過  衰尾道人一類人物

人生在世 起起落落 總有那麼幾回走衰尾  也沒什麼

但是衰尾道人不檢討 都是別人的錯   離奇怪事一直遭遇重複發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窗框架子連壁虎都不用?

不是窗型框架
是直立式冷氣的框架

窗型冷氣框架一定要打壁虎(膨脹螺絲)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是上星期一位好朋友傳給我的,他也是冷氣業者,被冷氣的風扇葉片打到縫了20針。
原因是冷氣的馬達培 ...

應該是被室外機散熱馬達葉片打到
那葉片硬又利 真的要很小心
我測試馬達 都不帶上葉片 真的很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在年輕人想學的很少.賺錢為主.維修跟本就不會.就出去當裝冷氣賣冷氣老板.修一台才賺多少.我ˋ不如去裝冷 ...

這樣乙級空調技術士證書是怎麼到手的?
這張能到手,應該對空調冷凍系統有相當了解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排冷氣會倒是太重 下方支撐點不夠 因鐵材都會產生金屬疲勞導致

7-8年前我隔壁大樓有一個用戶 叫我去評 ...

你放棄是對的,這種你幫了一次,以後問題都是你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是窗型框架
是直立式冷氣的框架

直立窗型的連壁虎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立窗型的連壁虎都不用?

看起來是的,冷氣外框直接固定在鋁窗窗框上,設計上就是要給使用者能最少工具DIY
這種的還能裝到出事,這間空調公司專業堪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乙級空調技術士證書是怎麼到手的?
這張能到手,應該對空調冷凍系統有相當了解才對 ...

目前裝冷氣的師傅 都要有證照的話(丙級就好) 那可能一年所賣的冷氣 一年都裝不完
有去原廠受訓安裝就已經很少了 還證照ㄋ
安裝師傅 都是跟著老師傅安裝冷氣 沒多久就說會裝了 跳槽

我是不看證照的 我只看安裝的手法 和我意的才用 我曾經找過約6組的安裝師傅 最後只留一組

目前都是我兒子帶著裝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立窗型的連壁虎都不用?

一般來說直立式冷氣安裝架都不用打膨脹螺絲的

但也有例外
以前的水泥框架 有的高度不夠 無法將安裝框架立於窗戶框內 那就要想辦法固定
還有就是鋁門窗框 高度太高的 安裝架無法固定於窗框的

有的窗戶框架高度 只有直立冷氣主機的高度的 那就不裝安裝框架
但是要在冷氣主機的兩側邊的上下處 鎖上 L 鐵 用 L 鐵固定於窗框  最好鎖在冷氣主機置中位置 讓冷氣重心在窗框上 但下次要拆比較麻煩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直立式冷氣 最喜歡裝此種位置 根本不用抬
將主機上端靠於人身 用搖動下端先上去安裝框架 到定位後將上方 ...

這種直立式的我都自己移機,排水管拿掉,冷氣架上端的(護蓋拆開)卡扣扳開冷氣往自己身上倒,就可以整個移出暫放桌上,再拆卸框架就完成拆機了。

安裝也只是先把框架上下都先固定在鋁窗上,螺絲鎖緊(含伸縮部位螺絲)再把冷氣抬上框架上,確認位置正確往後一壓"咖"一聲就卡住了。

不過看現在的外框怎麼沒有可以卡機器的橫桿?也沒有可以調高低的伸縮裝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L:
這種直立式的我都自己移機,排水管拿掉,冷氣架上端的(護蓋拆開)卡扣扳開冷氣往自己身上倒,就可以整個移 ...

請看圖示 :
黃色框位置兩邊對等處 就是調整高低的接觸位置
綠色框位置兩邊對等處 都有固定立柱的固定螺絲
藍色框位置就是主機固定的卡榫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乙級空調技術士證書是怎麼到手的?
這張能到手,應該對空調冷凍系統有相當了解才對 ...

上補習班交錢現場考照.就考熟練度.我是考不過.因為在外面不可能半小時查三個故障點.我們冰水主機有問題.來修理的前前後後已經修理了一個月.還沒修好.那有可能半個小時修三個故障點.光抽真空都要一天.佔壓也要一天.有問題又要來一次這光只是抓漏.一個星期都抓不出來.也許你會說來修理的師傅沒經驗人家原廠待過十年.出來開也二十年.

有證照不代表會
年輕人是要多拿證照如果要做這行
這行都找不到人了還挑.有人就偷笑.

网友:
引用 网友L:
這種直立式的我都自己移機,排水管拿掉,冷氣架上端的(護蓋拆開)卡扣扳開冷氣往自己身上倒,就可以整個移 ...

各家設計大同小異,外框固定好,主機推出固定,問題出在檔卡。

每個人理解能力不同或失誤,確定框在,機飛,傷人

01就有介紹DIY,會編排 樓主篡寫能力蠻強的
[ 開箱 ] 自己裝 三洋直立式空調 SA-F221FE

直立冷氣本體(注意規格部分圖片 下方選上下(左右)固定片就會有答案),卡榫沒鎖上就只有推出的份(無保險的),只有小小花台後可想而知!R I P ,網路內行懂得都指向這個

這台安裝有三段固定可選,可以依照窗戶空間選擇內推一點或是外推一點,因為(外在)空間很夠就選擇讓他3分之2的主機都在外面。

SOP後確認再確認,尤其一個人,任何施工依法規,連最基本站在樓梯都需二人以上作業。基層自求多福吧!師傅小心點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請看圖示 :
黃色框位置兩邊對等處 就是調整高低的接觸位置
綠色框位置兩邊對等處 都有固定立柱的固定螺絲 ...

就是海馬大在5樓貼的圖
怎麼沒有"藍色框位置就是主機固定的卡榫位置"
還是我的認知停留在30年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是海馬大在5樓貼的圖
怎麼沒有"藍色框位置就是主機固定的卡榫位置"
還是我的認知停留在30年前?

好問題  請先回看#53 的 安裝說明書
右邊主機的上下固定架  上端的固定架有凸出兩支固定鐵桿 就是固定用的

看下圖 :
紅框是 卡榫保護鐵蓋
籃框是 塑片 阻擋主機與安裝架間隙用
紅圈是 安裝架立桿固定螺絲

因安裝架高度剛好主機高度可以裝入
如果有ˋ裝主機上下固定座 那主機上方的固定鐵桿 會撞到卡榫保護鐵蓋 就知道要將鐵蓋拆開 才能固定住主機
以前機子 都有附一片壓克力片 窗戶太高要將安裝框架的立柱拉高 那安裝架與窗框固定處有一個洞 那壓克力片是要封住那洞用的
目前安裝架都有加裝了折疊擋片了 折疊擋片就是連那固定卡榫鐵片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是海馬大在5樓貼的圖
怎麼沒有"藍色框位置就是主機固定的卡榫位置"
還是我的認知停留在30年前?

鎖固定片的檔板頂住外框(由二側面向外框鎖螺絲,主機是側向需預鎖螺絲,至於外框鎖(夾)鋁窗。

分兩組 主機與外框都需分開預鎖,確認後再組合是很安全的。

沒照SOP ,有自己想法或忘了,如一次性或直接在窗台操作安裝就沒保險(防呆),運氣不好機毀,嚴重人傷R I P

說真的此款方便,固定片調整三段深度,卻沒防呆功能(未設計),面板端機殼外加一點凸起物不影響美觀/成本...等,不足以通過外框,以防操作思考模式不一樣的或遺忘的與未依SOP人,降低意外以防萬一。

360環景照再看無,就沒法度了,輪家很辛苦要賣掉呢?(主機上檔被貼白長膠帶貼住哪一片固定片),除下方桌面底側未拍
[youtube]J5-XJJzxJV8&t=3s[/yout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