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ONY KDL-43W800C 液晶電視有過電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3-07-21):
SONY KDL-43W800C 液晶電視有過電不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SONY KDL-43W800C

2.故障情形~有過電不開機,功率錶顯示消耗4.4W

3.內部照

4.主機板

5.電源轉換/LED恆流板

6.面板型號

7.先檢測外部電源電壓19.4V~正常

8.再來檢測電源轉換/LED恆流板各組輸出電壓也正常,無意間把輸出端子拔開卻發現了意外驚喜(背光自動亮起),也就是說這方法證明了外部變壓器、電源轉換/LED恆流板、背光LED都是好的。

9.綜合判斷一下應該是主機板主晶片掛點了(搞不好遭受雷擊),上網買一片拆機主板更換(賭一把)

10.拆下陶瓷散熱片,把主晶片上硬化的導熱膏刮除,重上新的導熱膏增加散熱效率

11.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請問大大~
SONY 最近的電視主板~
沒有鎖面板嗎??
還是要交換記憶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
SONY 最近的電視主板~
沒有鎖面板嗎??

最近都沒有SONY電視可以修.

這機型主板沒有鎖面板.

邏輯板有鎖記憶IC(小八腳).

网友B:
8.再來檢測電源轉換/LED恆流板各組輸出電壓也正常,無意間把輸出端子拔開卻發現了意外驚喜(背光自動亮起),也就是說這方法證明了外部變壓器、電源轉換/LED恆流板、背光LED都是好的。
感謝實物經驗分享,花錢上課也學不到這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都沒有SONY電視可以修.

這機型主板沒有鎖面板.

沒SONY的電視可修?我這裡有一台極具挑戰性的,要不要來拿回去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再來檢測電源轉換/LED恆流板各組輸出電壓也正常,無意間把輸出端子拔開卻發現了意外驚喜(背光自動亮起), ...

期待有高手分享維修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SONY的電視可修?我這裡有一台極具挑戰性的,要不要來拿回去玩一玩?

{n_027:}{n_027:}

SONY的故障我只會換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