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C-40SF466T 插電綠燈恆亮不開機

楼主(2023-07-23):
似乎是這款電視的通病
花錢給人維修預估超過目前同規格機子1/10的價格還沒什麼保固
直接丟掉又覺得若可以更換小零件就能修復也是環保
所以就動手看看了
檢查過LED背光是正常的
量測12V 跟3.3V待機都有,就是很奇怪一插電就綠燈然後沒反應,此時耗電1W
DCDC的位置電壓量起來似乎都正常,真的卡關了
想請教各位有沒有相關的經驗,該從哪個方向繼續追查?

背面貼紙

背面貼紙

背面貼紙

插電亮綠燈,進不了工程模式,此時耗電1W

插電直接亮綠燈,進不了工程模式,此時耗電1W

插電直接亮綠燈,進不了工程模式,此時耗電1W

每個位置量到的電壓

各位置量到的電壓,

各位置量到的電壓,

來自群組: 痞酷網液晶維修大聯盟|LCD維修|液晶電視維修

网友A:
這型遇過主晶片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型遇過主晶片短路

感謝大大回復,另請問該怎麼判斷是主晶片短路? 似乎這款電視主晶片很容易有這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復,另請問該怎麼判斷是主晶片短路? 似乎這款電視主晶片很容易有這問題? ...

你最後一張圖,最下面那個鋁片要拆開,會露出晶片的型號,網路查一下對應的文件
供電通常5v+3.3v+1.4v這三種(沒記錯的話) 短路電阻值數值會很低(我遇到的是14-30多歐姆而已)有些甚至直接對地短路數值直通
這片良品網路賣得很搶手都沒貨,很難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後一張圖,最下面那個鋁片要拆開,會露出晶片的型號,網路查一下對應的文件
供電通常5v+3.3v+1.4v這三種 ...

還沒有空拆散熱片看,不過我有量一下1.1V供電對地只有200ohm,1.4~1.5V供電對地是1.8Kohm,再找時間拆散熱片看看

网友:
電流那麼小應該沒有發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