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80B-104HIP請較問題

楼主(2023-07-24):
請較問題:
有關80B-104HIP閃存記憶體IC
若燒毀~是否有辦法修復?
一定要燒錄程序嗎?

网友:
1.閃存記憶體IC若燒毀~是否有辦法修復?
//閃存記憶體IC是EEPROM,您可以參考24C02資料,既使能修成本應該很高
2.一定要燒錄程序嗎?
//新IC內資料可能是0/1,也有可能是亂碼,沒試過所以一定要燒錄程序
//除非同型號PCB板拆下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