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 B360M Pro4 不觸發 求點位圖!

楼主(2023-07-24):
原本上電 +5VBS 拉低到0.8V 查到1085 轉3.3V 壞掉
更換後 3.3V 出現 還是不觸發(有上電池跟CPU) 求有沒有人有點位圖.
可以參考下 感謝!

网友:
ASRock B360M PRO4 Rev1.03 70-MXB760-A01 Boardview(FZ).rar (451.87 KB, 下載次數: 44)

楼主:
好的感謝!研究看看!

网友A:
有上電池 CPU 那記憶體呢
BIOS拆下重新燒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上電池 CPU 那記憶體呢
BIOS拆下重新燒錄看看

有上 CPU 跟電池 !但是沒刷過BIOS !
這片使用者說打雷 就掛掉
目前 只查到+5VBS電壓偏低!0.6更換1085後
恢復5V PW針腳3.3V電壓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