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上的物品修復影片內容真實性?

楼主(2023-07-24):
前幾天YT推薦一部影片,內容好像是泰國還是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內~~~買了一台幾乎成廢鐵的日本川崎400cc重機回來翻修,
影片中那台報廢機車居然還有木箱包裝還噴上kwasak,整輛車生鏽的如同從海裡撈上來的,主角一樣一樣拆解,然後除鏽、
清潔、噴塗、重新組裝回去~~~最後重新上路

感覺不太真實也不太合理~~~~~因為連輪胎都還繼續沿用?,如果真的輪胎跟車子是一起的,那輪胎應該也不堪使用了,
開箱時輪胎居然還有胎壓?.............

感覺很像是做假的弄舊,然後拆解整新給你們看~~讓你們感覺很神

网友A:
之前已經有人破解了,像是生鏽刀子,修理電子產品都是,
大部份是故意弄舊,甚至是準備多台備品剪接影片,為的就是騙點閱,
另外還有原住民蓋房子的影片也是

网友B:
這類影片 屬為娛樂效果 誇大一些

拆解,然後除鏽、清潔、噴塗、重新組裝回去~~~最後重新展示工作狀態

這個最沒技術 外觀處理卻是最直接吸睛
破舊  轉變  亮晶晶

對比度要增強  當亮度拉不上  那就把黑階拉低   都不行...那環境效果也拉一拉
把因素式子分析出來  哪些是分子分母  拉一拉數字也就上去
然後成本控制  那些地方是刀口  哪裡是黑洞天坑

用當下流行語言叫做  流量密碼  勝利公式

當然也有一堆低能的只會亂抄 流量密碼  勝利公式
而真正 因子之間關聯意義 完全不懂  就流俗了

网友C:
YT 一堆很扯的,點閱都幾十萬、百萬。

最常見的就隨便弄弄就能發電,燈泡能亮、馬達能轉、假永動機

在垃圾堆撿3C物品修復,有次是看到 AirPods 耳機修復、整台爛掉的筆電也能修復

网友D:
所以我現在看影片先看下面的評論,下面的評論往往很真實~
但很神奇的
真的點讚率很高就是了
即便評論都說是假的了
還是被騙到流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已經有人破解了,像是生鏽刀子,修理電子產品都是,
大部份是故意弄舊,甚至是準備多台備品剪接影片, ...

真的有人吃飽這麼閒喔~~~可以很好賺嗎?

這應該就是大陸說的~~擺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類影片 屬為娛樂效果 誇大一些

拆解,然後除鏽、清潔、噴塗、重新組裝回去~~~最後重新展示工作狀態

那你怎麼判斷合理性呢?~~看他是真的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YT 一堆很扯的,點閱都幾十萬、百萬。

最常見的就隨便弄弄就能發電,燈泡能亮、馬達能轉、假永動機

那個我有看到,真的很扯~~~冷靜下來用邏輯仔細想想就知道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現在看影片先看下面的評論,下面的評論往往很真實~
但很神奇的
真的點讚率很高就是了

自己甘願被騙~~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怎麼判斷合理性呢?~~看他是真的假的?

沒評他真假
只說  沒技術性  這些都挑扳金外觀處理
眼睛看的到的地方 弄得亮晶晶新併併給觀眾看
沒看到你說的那部片   就問他有沒有整理檢查卡鉗?

另外我所看過都是 汽車整理
不過也是外觀...就扳金做細緻程度  銹穿的補鋼板焊接 ..磨平

技術性的 也確實偏枯燥  老車發動機要不要 整理檢查?  都是會動 然後一句 聲音很好!?

避震器  翻新過程也可以很精彩  不拍
以及連桿體系(李仔串球型接頭  三角架和尚頭) 這些都是老車長遇耗材
路上 走一走 方向盤手感回饋  馬上能知道的   這些影片都不會去拍
他們都沒事!? 奇怪了 我去挑二手車   十年以上的 幾乎都有關節炎

電氣系統 那怕線組也有 插頭插座  線皮硬化破損檢查

那怕是 保險絲盒整理接點氧化問題
都能排除一些老車莫名其妙的電器系統靈異事件

因為  技術性的..枯燥不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評他真假
只說  沒技術性  這些都挑扳金外觀處理
眼睛看的到的地方 弄得亮晶晶新併併給觀眾看

有個老外很久才推一片~~~
Mad4Motors

這個老外也很會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