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中空壁虎安卡釘怎麼選擇?要買哪種?板厚最重要!!

楼主(2023-07-24):
請依,目標板厚、螺絲總長、螺絲直徑選擇。
請參考規格表正確板厚才能鎖得上去螺絲總長太長會卡到螺絲越粗越堅固,但太粗也沒用,因為牆板沒那麼堅固。
所以m4是最多人選的,其次m5型號第一個數字是螺絲的直徑,例如514,就是m5螺絲。
後面的14就是板厚和長度,約略是就14mm左右的板厚適用(要參照規格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I5VRaPCaas

楼主:
DIY空心墙上挂重物,如何选择膨胀螺丝?各类Drywall anchor在空心墙上的安装以及测试

如果你们家的墙也是空心灰板,那在往墙上挂东西之前我们需要先安装一个drywall anchor即膨胀螺丝。
我在这个视频里面测试了大部分的灰板膨胀螺丝,你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工作原理,从而了解该选择哪种膨胀螺丝去固定不同的东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W10Z1wdqPs

楼主:
鎖螺絲不能掛重物? 輕裝潢與輕隔間的隱憂 中空壁虎10公斤承重測試|DIY實測|【宅水電】

現在有很多房子都是採用輕裝潢、輕隔間在板材上沒有這麼厚實的情況下長時間掛重物真的沒問題嗎?
今天我們準備4種中空壁虎以及掛勾附贈的螺絲來看看承重10公斤會有什麼情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5Ik7hC1ky8

楼主:
中空壁虎安裝前,怎麼測量輕隔間矽酸鈣板、石膏板的牆板厚度?

中空壁虎安裝前需先選定螺絲直徑,可選m4/m5/m6螺絲
決定螺絲直徑後,再選擇螺絲的長度
越粗的螺絲可承載越大的重量,但需鑽越大的洞m49mm, m511mmm613mm
螺絲的長度依牆板的厚度決定,可參照說明。
需選擇適當的長度,過長或過短都無法穩固安裝。
可使用螺絲起子安裝,但有可能會安裝失敗。如壁虎打滑,會造成壁虎沒安裝好,且無法拆除安裝到一半的中空壁虎。最後會把牆板弄出個大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z4oNGtqbk

楼主:
"先用鑽尾鑽透金屬孔,再鎖螺絲。兩步驟,多花了好多時間。"

或許 : 鑽兼鎖加快速釘快速施工不用一直換鑽尾|DIY安裝壁燈省下超多時間!【水電爸爸】
也是能減少一點時間的方法
這樣可以不用特別去找神奇螺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NImunnunCM

水電常用特殊螺絲用途分享|螺絲原來這麼多種【水電爸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vFWFVsrZgc

网友:
老人接到了鑽兼鎖的業配後,充滿皺紋的臉上堆滿了笑容。

年輕人就不爽了,把市面上的各種鑽兼鎖,拿來做個極限測試。
其中,必定會有紅色那支。
測試結果,紅色勝出............不要誤會,它的鑽洞能力差別不大,是售價"勝出"一大截。

水電業務繁多,鑽兼鎖只佔其中一小部份。
要問鑽兼鎖的實務專家,還非窗簾師傅莫屬。
常常一棟透天厝,總要鑽個上百孔。

電動工具,試過幾種組合後,阿斯外出施工,通常只帶衝擊起子機。
六角頭的鑽尾,或是鑽兼鎖,是必備配件。
後來,大都用雙頭套。
套上六角的金屬鑽尾(左邊那兩支),就變成了鑽金屬的鑽兼鎖。

鑽兼鎖本來就在用了,快速釘太大顆無法符合固定件的螺絲孔。
還是那種有翅膀螺絲,轉一轉就鎖定,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