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EVGA RTX3060TI 8G XC 案例分享

楼主(2023-07-24):
今日賭一張 EVGA RTX3060TI 8G XC 賣家表示 風扇完全不會轉,送廠維修官方拒保 拒保原因 : 氧化無法維修
一樣上機前測量 3v - 12v(金手指處無ˊ壓降)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皆無短路現象

12v金手指怎樣都戳不到值,估計保險斷了,但是...保險再怎麼燒熔也不可能不見阿
由於少了是絲印 8 = 8A 、手邊有數值相近的絲印U = 10A,直接換上即可
看到那個刻意拔掉的ˊ痕跡,大概有心理準備還有其他被動過

於是餘光又喵到旁邊線路有一個很明顯用手術刀切斷的5v(PEX_VCC 5v)線路
非常刻意的割斷痕跡...意義不明
同時觀察到 0804 0r(PEX_VDD 12v)不見了!?,沒錯他就是不見了
修補線路、刮開上錫、黑油完成、(至於0r沒有拍到遺失的照片 )

如此刻意地把PEX相關線路閹割掉,PEX 供電IC肯定有事
果然應證了想法GS9216 12v輸入位置明顯燒破一個洞,好在12v並沒有打進去PEX_VDD
然後PEX電感也有撬開痕跡,電感底部已經有碎掉,保險起見一起更換掉
稍微分析一下GS9216燒破洞位置,連接的相關電容也並沒有短路
那可能就是周圍相關電阻出事,當戳到第一個就發現問題,原本應該是261K的電阻現在無窮大
此時找到GS9216燒穿的主要原因 ,該電阻貌似是PEX_VDD 12v時間設定引腳

相關零件更換合照

眼尖看到1顆固定散熱器核心的螺絲跟其他3顆不匹配= =
於是多1個墊片跟其餘3顆厚度一致,就將就一下
(建議螺絲4顆螺絲規格都要相同,否則鎖上散熱器可能會造成PCB版散熱器貼合不均勻,會容易彎版)

開機點亮簡單測試嚕大師,甜甜圈都可以正常通過了

至於賣家說只送售後,然後售後拒保
但是收到卡目檢時可以觀察到各種維修痕跡
猜想前維修人員想要修復PEX_VDD線路,更換GS9216後還是炸
就直接閹割5v-12v兩個必要供電,直接退卡了!?
總之修復了那就好

网友:
鷹眼般的洞察力,佩服的五體投地,
真是大神在民間!

网友A:
感謝Q大分享,恭喜完修!

二修真的要小心,看似無意挖的坑~

GS9216這顆網路上很難找到datasheet。

請問GS9216 pin6  TON的功能是什麼?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Q大分享,恭喜完修!

二修真的要小心看似無意挖的坑~

GS9238 可以參考

但是不可互用,線路邏輯類似,但是實務上特性有些許不同
GS9216 pin6  TON
貌似是用來控制12v充電到內部電容器的ˊ時間
一旦達到內部設定值電壓後,上管就會關閉,下管就會導通
TON腳透過電阻去設定充電時間,如果該電阻無窮大,屆時12V_IN充電時間就會無止盡
內部電容器無法負荷就炸一個洞了
依照目前我能理解的大概就是這樣,要我去深入分析,真的沒辦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GS9238 可以參考

但是不可互用,線路邏輯類似,但是實務上特性有些許不同

GS9216,
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527553616/GS9216#

Ton: An external setting resistor and output voltage can set the on-time width and frequency for the converter.

參考以下,constant on time的說明,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 ... in-dc-dc-converters

控制high side MOS和low side MOS的導通時間,
(constant on time導通時間是固定,但頻率是會變動的)

這電阻很大(無窮大),表示導通時間會開很長,
如果它沒有做過流偵測,導通時間太長,
就會超出MOS承受電流的範圍,進而燒毀。

网友B:
我在靓仔修機看過一段:上家沿著文字印刷線條來一刀...
靓仔: 高手!這是高手!
我當時心裡:哇!陰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靓仔修機看過一段:上家沿著文字印刷線條來一刀...
靓仔: 高手!這是高手!
我當時心裡:哇!陰險! ...

Simon大還沒看過另一個up主  小祥,也是被上家高手搞得七葷八素的~

我得找找那部經典影片~

修显卡做手脚 又被我逮到了 by 小样修机

6700xt 二修 又遇到整人师傅了 头疼

网友:
恭喜完修,修卡最怕遇到二修三修的
因為不知道上一手維修,動過哪些位置
或是留了什麼坑給你跳
你跳進去後,才發現走了前一手的老路…
或是一上電,卡就廢了⋯⋯

网友:
鷹眼  有夠厲害!!!  這功力不是普通的強!!

网友:
真高手,這樣也能修好

想問這卡的圖紙有什麼方法能找到呢?

网友:
最近修電腦的張哥在YT滿紅的,我覺得也可以試看看拍影片
說不定可以賺一些點閱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