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溫奶器故障(可變電阻拆修)

楼主(2023-07-25):
[請益] 溫奶器故障(可變電阻拆修)

奶瓶加熱器故障不過電
查一下沒任何斷路,保險絲良好
只有這個開關可變電阻似乎不良了,旋轉過程電阻無變化
這個可變電阻規格是「開關式+單聯+20K+5腳」
以為上網買新品來更換就簡單搞定了
但問了不下10間電材行,這款式似乎很難買
不知為何各家店都缺20K款式,都只有10K,下一階跳50K

請問相關問題:

1. 若換成10K或50K,是否加熱最高溫度會跟以前不太一樣?假設以前20K最高溫度是75度C,那改成10K或50K會是?如何計算呢?

2. 這個舊開關(後方2腳)導通性是好的,有問題的是可變電阻的3腳(旋轉過程電阻無變化)。好奇如果是電阻端故障,是否照理說只是溫度不可調整而已?但目前看來是根本不過電,所以這款PCB電路設計是5腳都要全正常才會過電嗎?

3. 圖中有一顆黃色標示224K X 2 的火花消除器電容,請問這種特殊電容的檢測方法是什麼?也是用一般電錶的電容檔位測得嗎?上面也沒標示是多少F

順便附上PCB正反面:

謝謝學長姐不吝指導

网友A:
圖片有副檔名,沒有點選插入動作,儘速修改。
可用50K代替,選高溫時可變電阻阻值應該是0K,低溫是20K,現在換成50K,高溫不變,低溫會更低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有副檔名,沒有點選插入動作,儘速修改。
可用50K代替,選高溫時可變電阻阻值應該是0K,低溫是20K,現 ...

已修改謝謝提醒

話說50K會讓原本的低溫更低,我可以理解為低了5倍,但10K的話是高了1倍,這樣感覺似乎選10K比較不會差太多?其實這東西我一般都開到最高溫就是了,很少使用低溫功能....

如果我認知無誤,那我改用10K似乎也OK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變電阻 密封式 VR 帶開關 附旋鈕 5K 10K 20K 50K 100K 500K 密封可變電阻器
尺寸再確認一下 ...

感謝回覆,但這腳位都要跳線改裝,PCB也要另外固定
有點不方便就是,可能只好改用不同K值的了(如果版友建議是正確的,K值只是影響低溫時的溫度)

网友C:
1.  我也覺得 3#說法 50K可以試試

2. 可變電阻的3腳(旋轉過程電阻無變化)
=> 因為中心腳開路了  這支腳沒有電阻值
      電路就當是未達TRIAC相位開啟角度 工作
     你可以 兩隻固定電阻(總和大約20K)直接替代   試試
      這樣中心腳等於有通路  機器就該工作了  當然...這是沒得調整

3.  224  [K]  X2
這是安規電容  224 就是電容量 0.22UF
[K] 誤差10%
X2  安規等級

一般手持普通型電容檔位 即可量測  沒低太多-20% 就當它堪用
火花消除器電容  就是 電容0.x uF串接一個電阻120歐姆左右  數值沒固定
只是塑料殼將它們封在一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但這腳位都要跳線改裝,PCB也要另外固定
有點不方便就是,可能只好改用不同K值的了(如果版友 ...

更正修改:以下建議暫時保留為參考,R4與R21與VR的走線實在無法清楚辨認.

VR旁邊的R4,若是本來就沒有的話,

你可以VR買10K的來代替,同時旁邊的R21-472改成6.2K,.

你可以VR買50K的來代替,同時旁邊的R21-472改成4.3K,.

以上兩種方法都會等效原來的 20K VR.

若 R4 原來有東西 , 就要看 R4 是什麼,

線路板沒有很乾淨清晰,不易看各焊點的連通走向.

网友E:
請問一下,那顆VR就是下方調光器的R2分壓電阻,20K換成50K只是驅動電流變小,沒差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但這腳位都要跳線改裝,PCB也要另外固定
有點不方便就是,可能只好改用不同K值的了(如果版友 ...

樓主要不要考慮用不帶開關的VR,選擇也比較多

沒有開關就用拔插頭代替就好

网友C:
你要不要 買外形相似 的VR雙連B20K
將舊VR的開關 移植到新品下半部

這個要賭一下 連軸部分是可以適配撥動舊VR的開關

不然就是同處  雙連B20K 加買B50K帶開關 拆解重組一個
同出處的 極大機率共用設計 連軸配對

网友G:
50KVR PIN1 & PIN3直接並個47K電阻,雖調整曲線跟原20K有所差異,但應該還勉強可接受
之前臨時找不到VR,使用者又急著用,也是這樣搞交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我也覺得 3#說法 50K可以試試

2. 可變電阻的3腳(旋轉過程電阻無變化)

謝謝指導,根據您的建議:

火花電容部份:

1:經測我這顆電容很詭異…電容檔位在200nF時,顯示OL,但上其它檔位測,包含您說的0.22uF,,都是顯示0(壓很久也一樣)…

2:測量兩腳電阻值,您說應該有120k歐姆,我實測是OL...檔位開到2M檔位才量到0.22M

請問這代表這顆火花電容也壞了嗎?
如果是,在想是不是就是因為這顆壞了,導致可變電阻的導電區域容易有火花進而燒斷路,換言之如果我不更換這顆火花電容,可變電阻壽命一樣會很短?

如果以上我的推測正確,請問建議我該買什麼型號的火花電容壽命更耐久呢?只能買相同規格嗎?

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正修改:以下建議暫時保留為參考,R4與R21與VR的走線實在無法清楚辨認.

VR旁邊的R4,若是本來就沒有的話, ...

謝謝回覆

該處R4本來就是空的,我只有拔掉5腳VR

另外我昨天因為貪急已經跑去購買了10K電阻Q_Q
請問若您說的電阻方案沒有照做修改
10K一樣也可以用嗎?
還是說強力建議去換成50K?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那顆VR就是下方調光器的R2分壓電阻,20K換成50K只是驅動電流變小,沒差吧?

請問意思是我這顆VR的電阻是改變驅動條件
不是直接改變電流影響溫度嗎?

那…我改成10K是不是會有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要不要考慮用不帶開關的VR,選擇也比較多

沒有開關就用拔插頭代替就好 ...

謝謝建議,當然考慮過
但是因為這東西使用時間不長
之後可能會轉讓他人,所以想說還是不要土炮修改
至少原廠功能要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不要 買外形相似 的VR雙連B20K
將舊VR的開關 移植到新品下半部

老實說我確實也想過這個改法
因為六腳真的容易購買許多
但想說都要跑材料行一趟了
乾脆就直接到位買正確的東西,省時省力

目前就是買得到10k或50k
只是看各位的建議…不知為何都推50k
我是已經買了10k

目前在猶豫要不要再跑一趟去換成50kQQ

另外上面說到的火花電容問題也要釐清
我可能還需要再購買火花電容
如果真的壞了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KVR PIN1 & PIN3直接並個47K電阻,雖調整曲線跟原20K有所差異,但應該還勉強可接受
之前臨時找不到VR,使 ...

請問如果直上50k或10k不修改電阻,會有多大的差異呢

网友:
我跟9F的貓大有類似概念。

原有規格是『帶開關的VR』=> 拆解功能成『獨立ON/OFF開關』 +  B20K。

只是不知道直接關閉會不會造成功率元件的損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