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無推薦的LED吸頂燈?

楼主(2023-07-27):
各位前輩好
這是家裡客廳目前的照明設備

A、B是T5 14W*4,C是T5 28W*4,都配三段開關,三盞全亮的亮度老婆是滿意的
月中遇到電子安定器壞掉的問題,雖然買了一個來換掉
但店家表示T5的設備已經逐漸停產中,逐漸都要換成LED了
剛好月初又去了一趟日本,看日本也都是用吸頂燈,讓我也不得不思考一下,是否該開始物色LED吸頂燈了

問題1
若A、B都用同一款吸頂燈,距離又很近,是不是以遙控器操作會兩盞同時作動?

問題2
淘寶上面的吸頂燈款式也不少,但電壓未必適用,日本Amazon可以直送MIJ的吸頂燈,但是運費跟商品本體差不多價錢
還是說台灣也有不錯的選擇?

問題3
現在吸頂燈的照明光型不知如何?我記得LED是指向性光源,之前裝過一盞平價的吸頂燈,結果光線都往下直射,天花板是暗的,整體看起來很怪

問題4
或者是燈具保留,直接改用T5 LED燈管?

希望前輩們可以分享一下經驗,謝謝

网友A:
使用日系遙控吸頂燈準沒錯,
發光效率高 35W = 陸製 50W,
CRI 高顏色好看, 可調色溫與亮度
壽命高, 使用5年一樣頭好壯壯,
陸製平板燈已死過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日系遙控吸頂燈準沒錯,
發光效率高 35W = 陸製 50W,
CRI 高顏色好看, 可調色溫與亮度

請問日系是指在台灣買日系品牌還是從日本直接帶回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日系是指在台灣買日系品牌還是從日本直接帶回來?

我在台灣買日本 P 牌大陸製,
要去日本帶回來也可

网友:
我家買 舞牌 的吸頂燈,好像是50w
色溫有兩種可調,白光和黃光混出太陽光,可以6500k,黃也可以很黃2700k的感覺
只是我覺的亮度的可調不夠細,下限不夠低,最暗的小夜燈和手調的亮度還差一大節

网友B:
我直接囤貨2尺4尺各一箱  就這樣約4000吧  也備了電子啟動器
囤貨是以戰備看待  有壞的就更換  先進先出再買補入

從此不再去心煩這些事

网友:
我是淘寶買的吸頂燈~用了4年還沒壞~
缺點是~不夠亮~所以裝了2組~
當時買不到高亮度高瓦數的~

网友:
说实在的,LED 并不比CCFL好。况且容易发生灯珠个别损坏而整体报废。另外,更换起来也比较麻烦,不像荧光灯那般直接更换即可,女生也能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囤貨2尺4尺各一箱  就這樣約4000吧  也備了電子啟動器
囤貨是以戰備看待  有壞的就更換  先進先出 ...

我後來想了一下,好像這個方案最乾脆
準備來採購備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後來想了一下,好像這個方案最乾脆
準備來採購備料了

除了 一開始金錢態度比較 ...不好說
但是後續 每遇更換時 都會暗爽

因為  遇故障問題時是立刻有備品   ... 你不會被抱怨
緩衝了稍後補料的時間不被擠壓  不會被逼迫做不喜歡的選擇

网友C:
T5 繼續用吧,T5目前還不會難買而且發光效率只輸LED一點點,安定器換好一點,
,可以繼續用很久,原本燈具附的安定器壽命都不長,燈管一隻也沒多少錢,
LED吸頂燈故障維修太麻煩或無法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T5 繼續用吧,T5目前還不會難買而且發光效率只輸LED一點點,安定器換好一點,
,可以繼續用很久,原本燈具 ...

經驗上好像真是如此

我以前有買幾組飛利浦的T5層板燈+荷蘭製燈管,用了6年下來,一根燈管或燈具都沒壞
結果後來買這3組美術燈送中國製燈管,才用了1年就有燈管開始陸續壞掉,迄今3年當初送的燈管已經差不多壞光了,我還一直納悶用電子預熱啟動器不是燈管壽命比較長嗎?這麼這一票陣亡率那麼高

看來隨附的啟動器和燈管都是品質堪憂........

网友:
燈這種東西就品牌有差.產地更有差.買大陸生產大廠一樣壞.所以一般價格高的使用更久.便宜的靠運氣.現在工錢都比燈貴.還是買好一點省麻煩.

网友:
住家50年房子只用T5X2 28W 買了一箱台灣製燈管 約3年才更換 比陸製好許多,
舞X鄰居買品質不好,
電子安定器捕和更換電容

网友:
家裡客廳有兩支 T5 四呎燈管 2900 lumen
若換成 T8 led 同樣四呎 但亮度只有 2200 lumen
因為亮度,打算繼續用傳統 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