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冰箱 冷藏不冷求救

楼主(2023-07-29):
冷藏不冷

型號:TOSHIBA GR-A28TS

  冷凍室背板拆開後發現結滿霜
  有更換除霜溫度感應器(2.1k),76度溫度保險絲(確定斷路)

   除霜加熱器有拆下來直接給110V測試,電流約140W左右,手靠近感覺是有在發熱.

   現在問題一樣,沒有除霜,有用電表監測沒有送電給加熱器.
   可能是我換錯了除霜溫度感應器(2.1k).不知他原來的阻值是多少?

  這台是變頻的冰箱,在蝦皮找到電腦版本除霜溫度感應器.不知道該換那一種?

网友:
以下這篇 1#  有照片 2K 和 9K的

東芝變頻冰箱GR-L42FTT 冷藏不冷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421-1-1.html

我是業餘 打醬油的 ...
看起來不便宜
https://shopee.tw/Toshiba-%E6%9D ... 4557765.16972502459

网友:
可變電阻替代一下, 看看動作時的電壓去推算

网友:
我之前一台小冰箱常結霜,後來常常冷凍冷藏都無法正常製冷,搜尋網路相關文章後,意外發現,是膠條問題,有人說要換新,但有人說只要把門的膠條泡熱水十幾二十分後…就正常了…
姑且試了不用錢的方式,到現在用半年以上了…正常製冷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點,我再觀察看看,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點,我再觀察看看,感恩!!

舊的感溫器在常溫約25度C時阻值是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舊的感溫器在常溫約25度C時阻值是多少 ?

問網路賣家所以買2.1k回來用,舊的阻值比較高實際高多少我忘記了、

网友:
個人的經驗(傳統冰箱) 冰箱上面的結霜嚴重會導致溫度降不來. 除霜的頻率是 6~8小時一次除霜時候壓縮機不動作,除霜電熱器加熱把霜融化,時間是40分鐘(這期間壓縮機停止動作,電熱器動作不是40分鐘,溫度到達10幾度就切斷除霜電熱器),我上次的問題是除霜溫度開關"斷路",導致 8小時一到 除霜動作啟動,因為除霜溫度開關"斷路"所以除不了霜(沒有加熱當然除不了霜,兩隻除霜棒 130W 115W) 導致冷風被結霜"堵死" 溫度無法降低!!
因為廠商判斷錯誤,說冷媒不足 於是 切管灌冷媒 換乾燥器 8000元,最後還是沒用,廠商再來一次更換 除霜開關後就好了!!

网友B:
除霜感應器有壞嗎,不然為何要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霜感應器有壞嗎,不然為何要換

冷藏不冷時買一個除霜感應器回來,量了新舊阻值不一樣,
所以誤判把他換掉且舊品已在垃圾車上。
目前已購買原廠除霜感應器,目前待料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藏不冷時買一個除霜感應器回來,量了新舊阻值不一樣,
所以誤判把他換掉且舊品已在垃圾車上。
目前 ...

請問舊品室溫下的電阻值?

小弟經驗,臺系25度C 2K,韓系25度C 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