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KW-AVX826 汽車音響偏光膜(偏光片)霧化

楼主(2023-07-29):
JVC KW-AVX826 汽車音響偏光膜

是一台面版跟主機可分離的音響

現在畫面老化(霧化),偏光膜已經不行了

現在不知道怎麼下手更換

是否可請各位指教,謝謝。

网友:
貼膜工具和除膠工具
(壓膜棒我沒買,我是買珍珠棉+水管來DIY,
但要省事可直接買店家做好的成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u1qbs0u80525
偏光膜0度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u1qbs0u8b411
偏光膜90度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u1qbs0u8b411

除膠請買異丙醇來溶膠,(溶膠效果遠超過酒精)
異丙醇可參考站內販售的"固品洗板水",
(異丙醇,小心不要噴到面板周圍,
否則會滲入兩片玻璃中間,造成無法挽回的水痕)

用3M隱形膠帶來除面板玻璃的棉絮灰塵,

換膜過程可參考海賊王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DiDcvY2UI

祝順利完修!

网友:
據說 很臭
除膠時間絕不是幾分鐘的事    注意通風

网友:
慢慢用刀片...
那個味道酸味很重.....

网友:
你這有觸控螢幕耶,感覺須要加倍耐心.

楼主:
最上面那層是觸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上面那層是觸控嗎?

這台是電阻式觸控面板,
觸控和面板玻璃是貼合的嗎?

怎麼google到是分離的?
https://pl.aliexpress.com/i/32920124974.html?gatewayAdapt=glo2pol

网友:
要是弄到後來把觸控那層弄壞了,此機還有遙控器可以操控嗎?若沒有還是別自己動手比較好~~至少還能聽FM台!!

楼主:
總算兩面都除完膠了

買的 0跟90的偏光膜能不能
等裝機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