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GX502G 時序詢問

楼主(2023-07-30):
目前插電1v 1.8v 3v 5v 皆有 待機約0.034A 按開機鍵無反應 ,可以正常充電 插入電池有充電電流
想請問照時序圖(Power)AC_IN_OC#(EC) 這信號是否要高電平才正常
目前量測R3042電阻2腳有3v ,1腳無電壓 是否這樣確定是U3001損壞? 已更換過R3042 100K電阻狀況一樣

网友:
待機0.034不正常

楼主:
待機也感覺有點偏高,但找不出哪裡有短路現象 ,又好像是插電自動上電,只有照時序跑AC IN 這個為低,看其他論壇是說低電平正常現在無頭緒,時序圖不是列高電平嗎?

网友:
看錯時序了咩~

你看到的是第82頁的 DC-IN,電池開機,看紅色虛線,使用電池並開機, AC_IN_OC# 才會是高電平

103頁的 AC-IN 才是外接電源的時序

楼主:
了解 那我再來跑一下時序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