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安規電容規格選擇(火花消除器)

楼主(2023-07-31):
請問各位學長姊:

家中保溫小鍋子如果火花電容故障
例如0.22uF款,電容檔位量不到東西,電阻也並非一般120K
購買新料替換時,是否理論上只要體積與腳位可以塞的下~
挑選uF值、耐壓值皆越高越好?(如果價格差不多)

例如原本是配0.22uF~
0.22uf / 275vac : 長 18mm 寬 15MM*高8MM 腳距15mm
0.47uf / 275vac : 長 26.5mm 寬 17mm 高8.5mm 腳距 22.5mm
    1uf / 250vac :  長 30mm 寬24mm 高13mm 腳距28mm
是否其實後兩者都可以替代,壽命也會更長久?
只是1uF從275降為250,會有關係嗎?

另外,一般安規電容後面會寫一串「40 100 21 」這是什模數據規格呢?
謝謝指導

网友:
1.電容器壽命與容量大小沒太大關係
2. 耐壓值必須大於工作電壓(交流)的1.414倍

3. 40/100/21 代表氣候別類,其中:
40:表示電容能承受的下限類別溫度為-40Ċ
100:表示電容能承受的上限類別溫度為100Ċ
21:表示穩態濕熱的持續時間21天

另外安規電容不等於火花消除器,一般交流用火花消除器上會都有電容和電阻串連的符號,
其電阻是用來保護電容的,不建議直接用安規電容來代替,最好先先確認原來的元件是那一種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