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igabyte GV-RX580GAMING-8GD 案例分享 | 進系統卡住

楼主(2023-07-31):
1. 標籤
2.外觀狀況幾乎九成新,風扇一點灰塵都沒有。

顯存導熱墊看了很感人~

核心晶片驗身
3.檢修流程
上電前先檢查各供電有無異常二極值?沒有就上機複製故障狀況。

發現進Linux系統過程會卡住,估計是缺供電。

拆開散熱器依照時序量測供電,缺少VDDCI。

GS7256腳位定義、電路圖

異常點如紅色標記
測量各腳電壓數據,如下:
pin1: 12V
pin2: 0V   <-
pin3: 1.1V
pin4: 0V  <-
pin5: 12V
pin6: 0V      <-
pin7:0.58V <-
pin8: 0V      <-

對照同樣使用這顆方案的卡,數據如下:
Pin1: 12V
Pin2: 1.35V
Pin3: 0.718V
Pin4: 9.9V
Pin5: 11.8V
Pin6: 0.6V
Pin7: 1.18V
Pin8: 0.808V

依照條件少了EN,初步評估是IC失效,找出之前的翻車料板,確認GS7256週邊電阻電容是否正常?

確認都正常後,從料板移植過來,拆下IC後特別驗證各個腳位對地二極值,兩顆數值一樣。

有空找張正常卡,將疑似故障IC重新焊回去驗證是否為IC失效或是條件不滿足造成IC不工作?

2023/08/12 update: IC remount 到正常卡,同樣造成VDDCI不出現,證明IC失效。

上電測試VDDCI出來,進Linux系統沒問題,下指令都有抓到GPU電壓、溫度、風扇轉速、功率消耗。

由於之前礦潮肆虐,保險起見找來Samsung顯存的VBIOS重刷回去。

備份VBIOS(看Linux文字訊息應該是礦卡VBIOS):

至此完修,感謝各位收看,有疑問可討論切磋。

月底了,也請各位支援狗狗~

4. 參考文獻:

(1)gigabyte RX580 4GB維修翻車實例(GV-RX580GAMING-4GD-MI)

(2)GS7253 datasheet

网友A:
這EN pin也太特別,
既是內部比較器輸出pin,也是整顆IC的enable 輸入pin,

"進系統過程會卡住,推敲是缺供電,"
高招,學習了,(我原本會猜顯存故障)

拜礦潮之賜,拍賣上好多RX470、480、570、580故障卡,
真想也買塊來修,but 最近很忙,
還是看看就好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EN pin也太特別,
既是內部比較器輸出pin,也是整顆IC的enable 輸入pin,

這個故障很弔詭,EN:0.6V可能是被IC內部異常拉低導致,才會以為條件不符合。

外圍零件都確認過後,才果決換掉!

正常開機過程進入Linux系統都會有段純文字訊息,過了幾秒才會出現GUI介面。

上電測試直接卡在純文字畫面,只能拆開確認缺哪個供電輸出?

缺VDDCI我也是頭一次遇到,沒想到還能顯示畫面。

了解RX400/500系列的時序,很快就能抓到問題點。

這也是從FB退坑礦工收來的,A卡剩下R7低階卡可以先緩緩、無關緊要。

目前剩下兩張10系列已經找到問題點,還沒動工。

這批卡回本是穩了,不算10系列的話,目前完修率62.5%

网友:
恭喜完修
VDDCI會壞真的不多見,重點是還能正常顯示
通常是壞0.9V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