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個DOS 的中斷問題

楼主(2023-07-31):
下圖有可能是CONFIG.SYS 沒有設定好,請問有沒有會員還記得怎麼中斷到C:\ ?我的意思就是不要經過config.sys跟autoexec.bat,直接到C:\。

网友A:
ctrl + c 或 ctrl + break 試試 , 現在有的鍵盤好像沒有 break 鍵了, 以前是 pause/break  鍵

我的鍵盤已沒有 break 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 + c 或 ctrl + break 試試 , 現在有的鍵盤好像沒有 break 鍵了, 以前是 pause/break  鍵

我的鍵盤已 ...

謝謝回覆!
剛剛試了Ctrl + C 或 Ctrl + Break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 F5或F8 試試

http://smallvoid.com/article/bypass-step-through-config-sys.html

YA!成功了。
值得加10分。

网友:
config.sys 文件中可以下指令關掉 ctrl-break
可能已經被設定關閉。

BREAK on|off

DOS Command Index

DOS環境好用的 PE2 編輯器

[下載 PE2]

楼主:
請問有沒有會員還留有DOS 6.22 的emm386.exe?config.sys 掛上它就如1樓那樣,跳過它就正常往下執行,不知道是不是它壞了?或是跟AMD 主機板不相容?
它原本是裝在一台478的超舊主機板,因為壞了我拿一片AMD 2核的二手良品主機板換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有沒有會員還留有DOS 6.22 的emm386.exe?config.sys 掛上它就如1樓那樣,跳過它就正常往下執行,不知 ...

我還有DOS 6.22    1.44軟碟3片裝的原版 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還有DOS 6.22    1.44軟碟3片裝的原版 要嗎?

我只要emm386.exe 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有沒有會員還留有DOS 6.22 的emm386.exe?config.sys 掛上它就如1樓那樣,跳過它就正常往下執行,不知 ...

不一定是emm386.exe的問題.. 要看config.sys的emm386開了哪些位置...
如果要跑的程式沒有記憶體的問題的話, 掛himem.sys就好... emm386.exe就點掉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emm386.exe的問題.. 要看config.sys的emm386開了哪些位置...
如果要跑的程式沒有記憶體的問題的 ...

我知道可能不是emm386.exe 的問題,只是它必須先確定是好的才不會做白工。
運氣不錯!蓋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能不是emm386.exe 的問題,只是它必須先確定是好的才不會做白工。
運氣不錯!蓋掉就可以了。

呦~ 運氣真好! 記得買樂透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要emm386.exe 就可以了。

有軟體的需求,就去 Internet Archive 找一找。
DOS 各版本都有。

下面連結是搜尋 MS-DOS 6.22
Internet Archive: Digital Library

网友E:
磁片應該都還在,但沒有磁碟機了{n_098:}

家裡還有CD-R和DVD-R要給同事還沒人要{n_08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磁片應該都還在,但沒有磁碟機了

家裡還有CD-R和DVD-R要給同事還沒人要

3.5的我還有幾台.
去年還去拆P2的老古董SERVER,
挖了一台TEAC代工的IDE光碟機給朋友,
還指定要TEAC的.

网友:
EMM386跟HIMEM,好懷念的指令

當年為了打毀滅戰士特別去研究這些指令,這個程式超吃記憶體,幾乎1024K基本盤全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F:
3.5的我還有幾台.
去年還去拆P2的老古董SERVER,
挖了一台TEAC代工的IDE光碟機給朋友,

桌下有台親戚拿來的電腦,說要給我拆有用的零件........
裡面就有一台TEAC IDE 光碟機,只是不知道好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桌下有台親戚拿來的電腦,說要給我拆有用的零件........
裡面就有一台TEAC IDE 光碟機,只是不知道好壞? ...

我拆的那台是HP牌的,
TEAC代工的 TEAC CD-532E.
說什麼音響要用,
這我就不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拆的那台是HP牌的,
TEAC代工的 TEAC CD-532E.
說什麼音響要用,

除數位CD外,因為有類比式純機械式獨立音源孔與音量開關,直接操作只要有電無故障就可掛耳機聽CD(限類比式),如有前進與倒退鍵最好(算稀有種)。

不想用耳機,外接上放大器喇叭就是高級音響。

网友H:
當年還在學怎麼破解 dos 的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當年還在學怎麼破解 dos 的程式~~~~

DOS沒有保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OS沒有保護啊!

說錯了,應該說執行在 dos 的程式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除數位CD外,因為有類比式純機械式獨立音源孔與音量開關,直接操作只要有電無故障就可掛耳機聽CD(限類比 ...

早期的IDE光碟機,有的還有CD撥放鍵,有些還有下一首的按鍵,接上電源,妥妥的光碟CD撥放機。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早期的IDE光碟機,有的還有CD撥放鍵,有些還有下一首的按鍵,接上電源,妥妥的光碟CD撥放機。

遇到面板沒有按鈕的,可以買 光碟機撥放器套件,套件接上光碟機的IDE接頭就可以使用了
他是用MCU 發送ATAPI指令 去控制光碟機的撥放  或上一首 下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