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BT131-600這顆Triac

楼主(2023-07-31):
請教一下,這個BT131-600後面的phi03是甚麼意思?是特殊規格嗎?
我打算去電子材料行找看看,不知BT131-600好不好買,若不易取得,有沒有替代品?

网友:
phi03  以維修來說不重要  估計是 philips 的意思
雖然很多廠商都有TRIAC  600V 1A  TO-92

高雄長明街 電子材料行  也許難找到 TO-92 封裝
但是 TRIAC 常見物料   其他封裝 一定有

可以 問零件櫃台服務人員 TRIAC  600V 1A
1. TO-92  多數 中心腳是 GATE
其他TO126/TO220/SOT223封裝   我所知的GATE 在印字面的右腳  但你買到時需再確認

額定電流較大的  因此要注意觸發保持電流 需求跟著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