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D455C24B01 電子零件

楼主(2023-08-01):
這是以前從朋友倉庫拿回來的,一直放在我家很久了,最近才把它找出來,不過網路查不到編號,有會員知道這是什麼嗎?

因為編號有455 字樣,看起來有機會是455KHz 的陶瓷振盪器,是的話就又可以當送會員的小禮物了。

网友A:
以前拆解過 455KHz 的陶瓷振盪器
真的就如同符號形象  兩側金屬片中間壓著陶瓷片
金屬片外側到塑料殼則有墊片  但是也有的其他廠商 塑料殼內部凸點充當擠壓墊片

WISH 懶得建立線路和量測  可以另類分析像CSI 當一下破壞王
一隻斜口鉗可以搞定的事  還可以教唆學姊全程代勞(拆解/拍照/發文)
破壞比建設容易 ... 國父好像說過

网友B:
網上找到的類似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拆解過 455KHz 的陶瓷振盪器
真的就如同符號形象  兩側金屬片中間壓著陶瓷片
金屬片外側到塑料殼則有墊 ...

我原是想如果真的都查不到,就找一支遙控器來試,不過現在的遙控器還有用陶瓷振盪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上找到的類似品

的確是有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是想如果真的都查不到,就找一支遙控器來試,不過現在的遙控器還有用陶瓷振盪器嗎? ...

目前有的遙控器還有用455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