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ROG-STRIX-RX580-O8G-GAMING案例分享 | MLCC crack

楼主(2023-08-01):
1. 標籤:
2.散熱總成

核心晶片確認
整板供電相對位置
左起上到下: 1.8V、0.8V        VDDCI、MVDD、VDDC      金手指12V、兩路電感為外接12V、5V
3.檢修過程

拆開前先確認各供電是否有異常,沒異常上機複製故障狀況。

開機啟動瞬間顯卡RGB LED有閃一下、linux下認不到GPU,初判至少從VDDC開始缺少。

拆開後,實測從MVDD之後的供電都沒有電壓,發現只有MVDDC、VDDC供電區有導熱墊矽油殘留。

先使用棉花棒沾固品清潔劑輕輕擦拭清潔,並重點確認MVDD供電IC datasheet(up1540P)。

上方的VDDCI供電IC也是使用同樣方案IC這樣相對方便對照,確認腳位定義後測量對地二極值與周邊零件。

本來依照板上測量數據,電阻39B阻值略低,估計是UP1540P失效導致。

重新上電測量UP1540P的各腳位電壓過程中,突然覺得壓在GPU上的散熱片溫溫的,測量MVDD、VDDC、VDDCI居然都有出來!

趕緊進Linux系統下命令確認,一段時間發現MVDD之後的供電又消失了,且功耗檢測數據異常巨大。
5V供電剛好在VDDC附近,測量電壓只有1.3V,正確的問題點找到了!

可能是之前清理上清潔劑時MLCC更加鬆動了,斷裂點剛好是本體焊點與PCB焊點交接位置。

若不去清潔可能都無法發現這個issue!
該5V IC 型號為MP1475S,絲印為IAMXH。

該MLCC連接pin8 FB,也難怪輸出電壓會被拉低。

[更正]:該MLCC連接pin7 VCC當作濾波電容,更換電容後的輸出波形晚點補上。

再度請出580料板對應5V供電,尺寸大小相同的移植過來。

再次上機測試,整板供電正常。
GPU辨識成功

VDDCI電壓、溫度、功耗正常

待測試benchmark,至此完修。

4. 小結:

這次遇到MLCC crack奇葩案例,最大收獲是檢修板子前最好先目檢整板大致清潔

說不定這樣隱晦的原始故障零件就這樣被挖出來了!

感謝各位收看,歡迎討論切磋,記得多多支援狗狗。

備份VBIOS:   ASUS_ROG_STRIX_RadeonRX580-8G-Samsung_K4G80325FB-115-D000PIL-100.rom.zip (107.06 KB, 下載次數: 2)

5. 參考文獻:
(1)UP1540P腳位定義[维修经验] ASUS B360M-E 不出供电维修,附UP1540P芯片脚位图by会员1151556

(2)MP1475S datasheet

网友A:
"使用棉花棒沾固品清潔劑輕輕擦拭清潔",

客氣了,我都用牙刷,刷刷刷,
當然,刷之前要先拍照,
不然,刷掉甚麼都不知道

网友B:
上面的那個電阻 XDE  讓我愣了幾秒
丟臉啊 竟然愣了幾秒...  這是30X 也就是 20 Ω

FB腳上的電容 兩類接法  有跨接往comp端 相位補償抑制震盪  有直接落GND 濾波雜訊
看了datasheet 沒comp端  所以是這是後者 濾波雜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棉花棒沾固品清潔劑輕輕擦拭清潔",

客氣了,我都用牙刷,刷刷刷,

我會動用牙刷通常是使用助焊膏、焊油之後,卡在難以去除的位置。

用牙刷去清潔的前提是有點位圖、電路圖,不然掉件就頭大了。

网友:
真的,我也是用牙刷去清潔板子
要特別小心的清,掉件很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那個電阻 XDE  讓我愣了幾秒
丟臉啊 竟然愣了幾秒...  這是30X 也就是 20 Ω

多虧Simon大提醒,重新檢視datasheet與該電路走線。

才發現該MLCC連接pin7 VCC當作濾波電容,更換後的輸出波形晚點補上。

VCC
Internal 5V LDO Output. VCC powers the driver and control circuits. Decouple with a 0.1μF to 0.22μF capacitor. Do NOT use a capacitor ≥0.22μF.

這顆IC真的不簡單!不只效率優秀、整合驅動與上下MOSFET、電源保護機制完善又能制定不同輸出電壓

,datasheet還有完整的佈線參考。

VCC是內部整合的電壓,電錶實測4.95V

楼主:
上測試平台,RGB LED呼吸燈

敗家之眼
Superposition測試通過,GPU溫度最高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