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RICOH OHP 401MF 透明片投影機 燈泡規格

楼主(2023-08-02):
朋友送過來一台 RICOH OHP 401MF 透明片投影機..
主述, 開機風扇會轉, 但燈泡不會亮..

這種情形, 大概有99%的機率都是燈泡掛掉了...
拆下燈泡後.. 果不其然.. 燈泡有裂...
這情形多是使用後, 燈泡冷卻不足就關機...
然後... 燈泡就裂了..

拆下來的燈泡上, 一頭打YF21, 一頭打575W.. 找不到規格,

有試著直接測量燈泡電源, 但應該是超過750V的高壓...
因為.. 數位電錶直接當機....

請問站內痞神..
這種燈泡是什麼規格?? 還能買得到嗎??

在可能不好買到, 又或是單價很高的狀況下...
目前的想法是.. 直接改成二條100W COB LED...

网友:
外觀看似 金屬鹵化物燈泡 OSRAM HMI 575W/DXS 或 Philips MSI 575
不過電壓沒那麼高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觀看似 OSRAM HMI 575W/DXS
不過電壓有些問題

牛也是覺得這部份怪怪的...
能Google到的 HMI 575W 好像都是90V左右的..
那麼, 投影機的燈泡電源應該是要能量得到..

但以機器內貼了一堆 高壓注意貼紙 來看, 似乎不太像只提供9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牛也是覺得這部份怪怪的...
能Google到的 HMI 575W 好像都是90V左右的..
那麼, 投影機的燈泡電源應該是要 ...

應該是高電流的關係吧~看有些資料,似乎就是氙氣燈

這個燈泡似乎也有用在早期的舞台燈,淘寶可以找得到 575W 電腦搖頭燈泡

575W 差不多也有 6A

看淘寶價格 OSRAM 一支要 600人民幣,不便宜,有其他白牌的 55人民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高電流的關係吧~看有些資料,似乎就是氙氣燈

這個燈泡似乎也有用在早期的舞台燈,淘寶可以找得到  ...

可能是 高壓 才對... 早上要用電錶.. 發現電錶怪怪的...

拆開一看... 這顆標示為 1.5KV 的零件爆掉了...
Victor 70D的某些檔位怪怪的... 兇多吉少.. (淚)

网友C:
我的想法是 電路可能不是直接用 50/60 Hz 工作於氣體燈
而是像日光燈電子鎮流器以高頻諧振 工作於氣體燈

空載時諧振電壓會變得高出很多 如果有迴授燈管電流時 空載時會推到極大
所以標示[高壓注意] 也是正常的

如果研究一下 各類日光燈/冷陰極管  氣體燈原理  是不是 都說
未點亮時 以高壓激發陰極電子
點亮後 陰極電子流動  電壓急遽降低

而我們平常 日光燈 拆下時  因為燈絲連帶離開   所以迴路沒諧振
PL燈 則是 諧振電容要麼 燈管總成裡  要麼串於兩個燈絲中間
所以拆下時 也是因為沒電容 無法構成諧振  達到保護目的

我看了一下 台灣市面賣到NT 3500
ebay USD 79 加運費總共超過NT4000
用試的  籌碼門檻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想法是 電路可能不是直接用 50/60 Hz 工作於氣體燈
而是像日光燈電子鎮流器以高頻諧振 工作於氣體燈

叮咚.. 真的是擔心買到規格不對的燈泡, 更擔心不只是燈泡壞掉..

所以, 暫時用COB燈條來處理了...
標稱100W COB燈條, 實測75W.. 工作溫度在95度左右... 有燙!

效果... 真的很普通... 只能撐著用... (苦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叮咚.. 真的是擔心買到規格不對的燈泡, 更擔心不只是燈泡壞掉..

原燈泡光源投射覆蓋玻璃台全矩形鏡面

改LED直射光源代用無法全面投射覆蓋菲涅耳透鏡
因此矩形投影畫面會有暗面光差

可能以改裝類近代鹵素燈泡發光方式
沿用原本反射光杯,盡量得完整發光場域
Osram ENX Lamp 360W-82V

或這類的
Osram EYB-5 360W 85.5V T3.5 Clear Halogen Lamp

大部分投ˊ影機光源照度 2000~4000流明
一般遠距投射 或 大投影幕需求 才會選擇較高流明照度

网友D:
印象中
以前流行過一陣子的廢棄再利用改機應用例

The DIY Video Projecto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vALlaDz7Bk

DIY Video Projector from an old Overhead Projecto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XX2UkucO8w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燈泡光源投射覆蓋玻璃台全矩形鏡面

Eric大的確點出用LED改的一大問題...

LED是多點發光體.. 乍看之下.. 亮度是有了!
但投出去的影子就是不清楚..

後來有想到..
搞不好用200W的鎢絲燈泡, 效果都會比LED好...
但朋友急著要投片描字... 所以就先這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
以前流行過一陣子的廢棄再利用改機應用例

小弟之前玩過OHP+14吋LCD,
改來玩魔法飛球,
大是大,
不過好熱就是了,
後期改用H4 HID,
發光點對焦的問題也是搞好了久,
亮度還是比不上滷素燈泡,
最後在Pigoo送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Eric大的確點出用LED改的一大問題...

LED是多點發光體.. 乍看之下.. 亮度是有了!

或許小弟觀點也不盡然正確
LED 若撲滿整個底面,像電視背光板那樣
且整片發光亮度達2000~4000流明
也可能會減少畫面投射陰暗塊

另外也想像一下其它光源的改法
有些投影機沒反射燈罩
強光燈泡是靠聚光鏡來收攏投光強度,
投射到需要的投光面積上

如果有個高強度LED光源又有聚光鏡

那應該也能代替古早的鹵素燈光源設計
隨手可得的LED頭燈或許可行
直接把LED頭燈放進投影機內固定定焦用

試過手上的LED頭燈,30公分焦長投光域
光域可涵蓋超過A4大小的面積
且前方透鏡光焦可調
若有2000~4000流明以上的頭燈
加上適當散熱,應該也行
這改裝成本應該可降不少
且傳統投影機用鹵素燈泡,壽命一般約50小時
相信再爛的LED燈,壽命應該都長過投影機鹵素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許小弟觀點也不盡然正確
LED 若撲滿整個底面,像電視背光板那樣
且整片發光亮度達2000~4000流明

牛有再買130W的MR16(G5.3)燈泡..
等再試過, 就知道是不是單點光源效果會比較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也是覺得這部份怪怪的...
能Google到的 HMI 575W 好像都是90V左右的..
那麼, 投影機的燈泡電源應該是要 ...

這不能用電錶量因為他啟動出來電壓是幾千伏才能驅動放電穩定之後90V是維持工作的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有再買130W的MR16(G5.3)燈泡..
等再試過, 就知道是不是單點光源效果會比較好了! ...

光源盡量接近 2000~4000 流明亮一點,投影機畫面對比會較好

楼主(2023-09-01):
-- 2023/08/31 Update

購買陸製575W氣體放電碘鎢泡

投影機.. 復活!

確認燈泡是 EMH 575W 95 V
但它過電時的啟動電壓是1.7KV左右..
所以... 千萬別直接拿電錶去量輸出端!

网友E:
1.7KV?小意思啦!想測量的話有4樓的傢伙就可以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385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1.7KV?小意思啦!想測量的話有4樓的傢伙就可以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38510-1-1.html ...

拷.. 不只1.7KV..  難怪電錶會GG..

Ignition voltage (cold, kHz ign.) kV 4.5

网友:
引用 楼主:
拷.. 不只1.7KV..  難怪電錶會GG..

Ignition voltage (cold, kHz ign.) kV 4.5

早期CRT 後面都會貼20KV 非專業人員勿拆等警告標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拷.. 不只1.7KV..  難怪電錶會GG..

Ignition voltage (cold, kHz ign.) kV 4.5

就因為 有本事燒電表   所以我覺得 這電子鎮流器沒壞
心想...直接換燈575  應該就完事   ... 可是這個燈價很高  所以當初說要賭一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因為 有本事燒電表   所以我覺得 這電子鎮流器沒壞
心想...直接換燈575  應該就完事   ... 可是這個燈 ...

這次.. 算是賭嬴了...
陸製EMH 575W一顆含運nt$595
但保證時數只有200小時

確認這個規格能用後, 再買兩顆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