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裡可以買到轉盤彈片

楼主(2023-08-02):
各位先進大家好

小弟的同事拿了一台tes-2900的萬用表來修

我看了一下 他好像有拆過 裡面少了一個轉盤彈片

請問一下 哪裡可以買的到轉盤彈片呢?

或者是我需要知道什麼規格上網查呢?

网友A:
公司在台灣~直接問公司比較快

网友B:
看能不能找銅片自己做一個,不要太微小,成功機會也蠻大的,我懶得找常這樣做,(一般的電器開關或音響多段選擇器)反而更堅固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能不能找銅片自己做一個,不要太微小,成功機會也蠻大的,我懶得找常這樣做,(一般的電器開關或音響多段 ...

康大

我就 ... 沒銅片 我也想自己做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在台灣~直接問公司比較快

問了 tes 沒有單賣彈片

其實說到這個 我就不得不誇 Brymen

台灣的電表廠商裡面 每一間都說自己的量有多大 DER EE / TES 要請它們補個零件都補不出來

可見得他們的量 也不怎麼樣

像我的 Brymen 789 上次有個螺絲滑牙了

結果免費送我一整組電表全套螺絲 ...

同樣是電錶廠 差這麼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能不能找銅片自己做一個,不要太微小,成功機會也蠻大的,我懶得找常這樣做,(一般的電器開關或音響多段 ...

康大 我能請您出馬幫我修嗎? 看多少費用 ...

我把電表寄過去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問了 tes 沒有單賣彈片

其實說到這個 我就不得不誇 Brymen

DER EE 保固外可以寄去給他們修,但是要收費。
我以前有一台DER EE 電表買來就一直供著,有一天要送人才發現LCD 反射膜變質了,寫信給DER EE他們要我寄回去換,並告知維修費300元,修好後壞的LCD 還放在裡面寄還給我。

泰仕的產品我個人覺得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R EE 保固外可以寄去給他們修,但是要收費。
我以前有一台DER EE 電表買來就一直供著,有一天要送人才 ...

真的~ 我這次幫我同事修這台

雖然他少了一個彈片 不過可以看到有部分功能 老實說 並不佳

以台灣目前來說 除了Brymen 以外 好像電錶廠都差不多快死了

中國電錶雖然價格低 但都是有問題的 不是沒法歸0 就是跳來跳去

不然就是位數多 但精度很低的@@ 完全不合理

奉勸大家 要買就買Fluke / Keysight / Sanwa / Hioki

真的要買台灣的 大概也只能買 Brymen了

其他台灣TES / DER EE / Pro'skit / Lutron /近幾年大概營收不好 電錶越做越差勁 成本越壓越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康大 我能請您出馬幫我修嗎? 看多少費用 ...

我把電表寄過去 ...

可找到廠商修,較妥當,我是找不到,死馬當活馬醫,不保證每次全過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找到廠商修,較妥當,我是找不到,死馬當活馬醫,不保證每次全過關。 ...

我有壞的三用電表9205,不知道彈片合用嗎?可以送給版大,圖片是網路上參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有壞的三用電表9205,不知道彈片合用嗎?可以送給版大,圖片是網路上參考的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找到廠商修,較妥當,我是找不到,死馬當活馬醫,不保證每次全過關。 ...

Wish 大有寄給我 明天放假來修修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 ...

收到,應該不會再發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到,應該不會再發生了。

感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