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Fluke 301D 交直流電流鉗表

楼主(2023-08-03):
前言:
原來外場用的鉗表 UT210E 外表新新內部已經不太行了(功能轉盤接觸不良),用的次數不多數字會亂跳,其內部都是原裝的也沒改機,無法跨越大陸表的宿命,我也懶得去處理應該算是用膩了。

開箱:
展示一下新買的鉗表,Fluke 大陸廠製品是今年的新產品網路上的討論還不多,體積輕薄好攜帶價錢也不貴。

先比較新舊鉗表的外觀尺碼,扁長的外型更適合大手的拿握。

優點:
鉗頭細長很容易穿入配電盤中的雜亂電線量取電流值。
右側邊有一個藍色的 Hold 按鍵很順手,在配電盤比較高的一次測不容易直接看到顯示窗讀數,右手大拇指按一下 Hold 再拿下來慢慢看讀數。
背光按鍵也很容易按,不會像 UT210E 的一排按鍵常常都是在亂按中度過。
功能轉盤是鍍金接點。

缺點:
小電流還是誤差比較大,畢竟是磁場轉換的原理。
直流電流還是很容易受外界磁性物質影響,得常常按歸零鍵。
導通檔速度很慢,先從歐姆檔高檔位自動跳到低檔位才會叫。

拆機:
新機不拆心裡不踏實,看看電路與用料會比較放心。

主控晶片是 DTM0660,功能齊全又沒什麼毛病的方案。

系列:
不需直流電流的買 301A 性價比高,沒有背光與表筆。
需要均方根值的買 301C。
需要直流電流的買 301D。

网友A:
恭喜入手好工具

我也有一隻 Fluke 319 真有效值交直流數位鉤表/電流錶

我這支也很好用 細線過箝嘴 直流 0.01A 不會到處跳的錶 穩定0.01

(UNIT 過細線要纏好幾圈 , 纏了還會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入手好工具

我也有一隻 Fluke 319 真有效值交直流數位鉤表/電流錶

我的需求不需要多準,大多是在測量後再計算消耗功率,且一年也用不到幾次所以不需要高級品。

在業界用 Fluke 品牌來量測已經很有說服力相對於對岸品牌電表,雖然這只是便宜的入門機型但客戶多半不知其精度到多少,拿便宜的 Fluke 來充當門面是很划算,即使丟在工地忘了帶走也不會心疼。

我這台的直流電流讀數雖然沒辦法很穩定但還是比 UT203E 好的多,雖然都是使用相同的 DTM0660 主控,但 Fluke 的調教還是比較厲害。
以等級來分 UT203E 算是玩具,Fluke 301 是堪用品,Fluke 319 是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