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Victor 70D 電錶零件規格

楼主(2023-08-03):
[求助] RICOH OHP 401MF 透明片投影機 燈泡規格 都還沒搞定..
就發現 Victor 70D 可能因為去量了投影機的高壓輸出.. 變成半殘..
打開電錶, 就看到一顆標示 1.5KV(disc 1300V) 的零件爆掉..

半殘的現象是..
在 電阻/二極體/電容檔 時, 選擇的順序變了... 而且, 電阻檔只能量到45K以下..
這部份, 換掉板子上的9013(L6絲印), 已經排除.. (有7顆, 換下來測試後, 有兩顆是壞的)

請問痞神們... 這顆跨在電錶正負輸入端的1.5KV, 到底是什麼零件??
目前牛是用ZNR 7N471K來代用... 不知道是不是挑對零件..

网友A:
根據這篇 http://www.dt830.com/thread-1825-1-1.html

我看它是 varistor mov 1500V  [突波吸收器]這種東西
ZNR 同類東西  但 471 電壓 感覺稍稍偏低
這東西數值  你從電表探筆插座印刷去估  若印MAX 1000V 就用1200~1500V

有些還更高級電表 還有[間隙放電] 雷擊保護器

有崩潰電壓 的 你就可以用   TVS 對接 也不錯

逼急了 1N4007 對接(1KV) 也可以頂一下  只是它的寄生的静電容量 比 TVS大許多
不過在 手持電表  不礙事  不是在量高速信號
對!!! 我做過了   因為懶得買   手邊東西湊合著頂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這篇 http://www.dt830.com/thread-1825-1-1.html

我看它是 varistor mov 1500V  [突波吸收器]這種東 ...

請問Simon大..

牛有翻到一支放電管... 可以用來頂著嗎??

网友A:
這東西數值  你從電表探筆插座印刷去估  若印MAX 1000V 就用1200~1500V

放電管   沒數據?
我還從 Tek 的差動探棒 https://xdevs.com/fix/ada400a/    人家給 82 VAC 就亮了
可見用數據說話  比瞎猜靠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數值  你從電表探筆插座印刷去估  若印MAX 1000V 就用1200~1500V

放電管   沒數據?

這支放電管的確是找不到規格...
側面只勉強能看到 350 99 這幾個字..

牛還是乖乖地來找 14D152K  AC:750V/DC:990V 的壓敏電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