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GTX 1070 ARMOR 8G OC 案例分享 | 缺顯存供電

楼主(2023-08-03):
1.型號
版號
GPU確認
2.檢修流程
上電前先測量供電對地二極值,沒有異常即可上機複製故障狀況。

內顯進入Linux,下命令可辨識GPU,切換到顯卡DVI,螢幕沒畫面。

從可辨識GPU的狀況下,推估NVVDD應該是有出來。

拆開後確認缺只少FBVDD,顯存供電方案為: up1641P 搭配SM7320。
照時序先量前級PG是否有給up1641P? PEXVDD_PGOOD有3.3V。
更正:PEXVDD —》FBVDD

斷電檢查SM7320 UG/LG、 D、S間是否有異常偏低?週邊零件是否有異常?

很幸運跟之前GTX1060一樣,這次這兩相UG的零歐姆(R71、R88)都開路。

(下面是已經換好的,R88加熱過久標示數字的漆面破皮,確認阻值沒問題)

找料板移植過來,上電開機FBVDD: 1.375V,UG: 2.6V LG: 10V。

辨識到GPU

確認到GPU溫度

待測試benchmark

3.小結:

測到顯存沒電壓時,心中有些忐忑,

在發現SM7320沒燒毀時也鬆了一口氣

(這顆MOSFET在上代980可是很容易出包的)。

至此完修,感謝各位收看,歡迎討論、切磋。

北北基的朋友外出請注意風雨,也請各位抽空支援狗狗~

4.參考文獻:
(1)SM7320 datasheet

(2)up1641p腳位定義[显卡维修] 索泰750TI无显示by  会员490584

网友A:
恭喜完修,

"發現SM7320沒燒毀時也鬆了一口氣
(這顆MOSFET在上代980可是很容易出包的)。"

好康報報的"MSI N750Ti TF 2GD5OC"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046-1-1.html
這卡已由oldhan那兒,輾轉到我這兒,
用的也是SM7320,這顆MOS風評這麼差嗎? XD

"熱丞相"已託夢是NVVDD當中一顆SM7320對地短路,
(用2.5V接12V_PEX燒雞,出現約30度熱點)
待下次淘寶買料回來試試

(你的散熱片好特別啊! 前幾次猛一看以為是厚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發現SM7320沒燒毀時也鬆了一口氣

這顆MOS風評這麼差嗎? XD

J大沒發現我之前完修的GTX980,那個核心供電的慘況?!

MSI GTX 980 gaming 4G | 12V短路 | 銅箔燒毀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936-1-1.html

[詢問]MSI GTX 980 gaming 4GB 開機正常,但是無法顯示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742-1-1.html

修好後用了幾年,去年MOSFET『又短路』

所以即使這張1070燒MOSFET我也不怕,有980料板 ~

當時修980期間,有私下詢問有修顯卡的前輩,是建議我換同封裝、高電流的MOSFET(FDM3660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發現SM7320沒燒毀時也鬆了一口氣
你的散熱片好特別啊! 前幾次猛一看以為是厚紙板

有歷史的東東~geforce 6800 美人魚散熱片與吵死人的鼓風扇

不加風扇的話,可以短暫測量整板供電、觀察供電波形!

燒機2.5v對於PEX供電不會太高嗎?

750ti供電相數不像30系列一堆,可以拼運氣拆下來確認。

网友B:
恭喜完修
SM7320對他印象頗糟的,他真的很愛燒
後面的版本型號 部分採用BSC0923NDI
很少碰到這個DRMOS燒穿過

遇到UG的電阻斷開
都是換顯存主控,Boot電容,兩顆DRMOS全部都換
顯示供電太矯情了,燒起來核心都會跟著殉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SM7320對他印象頗糟的,他真的很愛燒
後面的版本型號 部分採用BSC0923NDI

感謝Q大提醒與提供替代料型號

我再用示波器觀察UG/LG波形、頻率是否有異常,優先換掉boot電容、SM7320。

查詢datasheet看看主控的工作頻率是多少?

更新: 參考up1649Q的data sheet page 7,工作頻率由Rton設置約幾百Khz。

的確!這張拆開顯存均溫板,發現顯存供電發熱痕跡比核心供電嚴重!

顯存主控周圍也有發熱痕跡!

一部份是礦工狂超顯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歷史的東東~geforce 6800 美人魚散熱片與吵死人的鼓風扇

不加風扇的話,可以短暫測量整板供電、觀察 ...

嚇到,這兩篇"MSI GTX 980 gaming 4G"有看,
但沒發現是SM7320,

FDMS3660S立馬查了,
https://www.mouser.com/datasheet/2/149/FDMS3660S-260284.pdf
細看,應是SM7320規格較好,
(看Package limited這項,SM7320是85A,FDMS3660S是60A)

但FDMS3660S是鼎鼎大名的仙童半導體,
SM7320是大中積體電路(台灣,茂達子公司),

"修好後用了幾年,去年MOSFET『又短路』",
就這句,已把購物車的SM7320刪掉,
換成FDMS3660S,

"燒機2.5v對於PEX供電不會太高嗎?"
是暗示我已把核心燒了嗎? XD
一開始調0.9V,手一抖調到2.5V,
電流只有0.25A,熱丞相發熱點只有那顆MOS,
現在是催眠自己核心應看到0V,
後續待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嚇到,這兩篇"MSI GTX 980 gaming 4G"有看,
但沒發現是SM7320,

"看Package limited這項,SM7320是85A,FDMS3660S是60A"

我不知道兩者的差異,以silicon limit 條件下,溫度25度下其Q2電流很優秀。

前輩經驗累積提供的型號,我印象中好像從沒屋頂請人從mouser代購買了15顆 ~當時 都沒用到

乾脆取代SM7320換給1070好了!

Q大提供的資料也很有參考性,既然是MSI原廠的替代方案,肯定是有優於SM7320的地方。

燒核心不好說,電源供應器遇到短路狀態會自動降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Package limited這項,SM7320是85A,FDMS3660S是60A"

我不知道兩者的差異,以silicon limit 條件下, ...

SM7320 如果要升級代換的話 SM7360EK 這個型號可以使用 算是它的升級版
缺點的話就是比較貴一點

楼主:
up1641P電壓準位如下:
pin8 Vref: 2V
pin9 Vton: 1.949V
pin1 Vboot1: 13.13V
pin18 Vboot2: 13.17V
pin11 Vfb: 1.37V

核心up9511P主控溫度大約是藍色等級、核心DrMOS區域也跟顯存DrMOS差不多。

應該就是up1641P有問題了。

up1641p溫度,十字線位置在上方小黃點
顯存SM7320溫度

8/9 補充:

查電路圖,Ton上的100K歐姆,板上測量不固定一直飄,拆下來測量阻值接近標稱。

推測應該蠻高機率與up1641P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