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給03年Solio裝上一組車頂架

楼主(2023-08-04):
為了能載大一點的東西,把車頂架也給裝上了
也不貴,連運費總共才一千出頭而己

网友A:
再裝個車頂藍也是不錯的!!

网友B:
加裝這個當要驗車時需不需要先拆掉,驗完再裝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裝這個當要驗車時需不需要先拆掉,驗完再裝上呢?

這個拆非常簡單,所以半年拿一次其實也沒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裝個車頂藍也是不錯的!!

主要是因為有彈簧床要載,所以才買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裝個車頂藍也是不錯的!!

那個查了一下比這個貴了好幾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裝這個當要驗車時需不需要先拆掉,驗完再裝上呢?

去監理站變更就不用,但前題是車架一定要有檢驗合格才行

网友:
裝車頂架驗車可以不用拆~
新法規~規定只要徒手可以拆卸的車頂架無須變更~
不過車頂架要檢驗合格的~

楼主:
這張公文應該要印一張放車上以備不時之需
上面明白說明,能被開單的情況只有一種
裝設固定式頂車架未辨理變更
會不會被開單跟有沒有許可證明並無關連
裡面更提到只要現場實際操作,可徒手四角松開一角即屬檢驗合格
這不是網文,是政府機關公告的正式公文

楼主:
把以前路邊撿的一面鋁窗給裝到車頂架上
鋁穿梭窗又輕又薄強度也不錯
很適合拿來代替車頂藍
鋁窗有分固展鋁與穿梭鋁二種,真正能防盜的
是這種穿梭鋁窗,固展鋁完全沒有防盜的作用
骨架全都是一體成型的硬化鋁塊
然後再交錯穿梭成型,強度很夠,重量又輕
一面這麼大片重量才四公斤多
若去資源回收那裡幾佰元也能買到一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張公文應該要印一張放車上以備不時之需
上面明白說明,能被開單的情況只有一種
裝設固定式頂車架未辨理變 ...

需車頂要有預設行李架(大多原車配置直式二條)或隱藏版(預留鎖孔位),才能裝橫桿式的車頂架(活動可拆卸免變更除非想固定就要變更)。
沒有或加裝都要變更(如7#大多施工廂車)。

該公文差在哪裏知道嗎?(如圖不是重點(車頂架),被虛化車身與是指認證與出廠驗過的二條行李架免變更驗車)
不是只套純文字書面說明,真的懂得條北北,不用跟你花請你最少親跑一趟,不論是非先開單驗車,監理單位查驗,照相原車有無配置相關資料便知曉(有問題,歡迎再度光臨)。

跟常見原廠同型不同配置保險桿一樣,也有外加前後左右防撞桿樣式,文字只是一字之差,驗車或位置與圖片差很多。

用書面張冠李載是沒用的,不要害一些無辜,理所當然以為是的受害者,跟無辜條北北廬山小。

追加 記得按站 點閱選有營養真實的,YT蠻多這方面資訊,你所謂的公文是對標配(俗稱直桿才有用(不論跑車/轎車/休旅車/廂車....等)
無標配吉普車變更,細節請看相關留言或其他驗車資訊與親洽各地監理單位......
[youtube]i2PL1X0_uns[/youtube]

補充內容 (2023-8-13 04:42 PM):
倫家,為了更強悍的車頂架又變更第二次,為什麼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車頂要有預設行李架(大多原車配置直式二條)或隱藏版(預留鎖孔位),才能裝橫桿式的車頂架(活動可拆卸免 ...

那張公文只有二個重點,1固定式沒有變更行照要罰2非固定式可當場檢驗
(這個檢驗可不是指監理站,指的是有需要時什麼地方都能作檢驗)
只要當場四角不用工具松開一角即為檢驗合格(公文上所列)
那麼若堅持開單即為違法...因為公文上就是寫的這麼清楚..
至於你說的這些,請問明確的公文在那裡?  公文公文
要看的是明確的政府發佈的公文
不是什麼密件還是大家心知度明的暗黑規則..
若所言成立,那麼出場沒有二條直桿的就不論是否合不合格都不可安裝,
因為要安裝的位置就已不存在,合格也沒用..
那還驗什麼?根本不用驗,怎麼驗都不是合格的..
重點是車子出廠時就要有二條直桿才能裝橫桿的法規公文在那裡可以看到?
法律是死的,一條一條看,怎麼規定都有明確的依據..沒有什麼張冠李載的事..

哎~就公路總局直接就已公告~非固定式不需變更行照..
就明確的告訴你,不需變更,什麼都不用動,不需去監理站不用驗車
所有小型車都適用這個公文...
只要能當場四角不用工具松開一角即為檢驗合格
這段文字在告訴所有人,非固定式的不需合格證明
就算有合格證明也是要現場四角松一角來看看.
文字都寫的這麼清楚明白了,還一直貼那些去監理站驗車辨變更登計的影片作什麼?
那些yt影片能證明的是固定式架子要這樣辨理,跟非固定式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公路總局公告的公文是有法律效力好嗎

我知道原來一組能合法上路使用的車頂架只需一千出頭就能買到這樣的事
很難讓已花四.五倍甚至以上價格才裝上車的人平靜
原來這個東西根本就不用花這麼多錢就能合法使用
但擺在眼前的事實就是如此...一張紙跟發票花四千多元來買
如果我也照那些買固定式然後再花錢花時間去做變更
結果後來才發現原來根本不用花這些錢跟時間,我也會很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