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TON飛瑞 C-10000F 更換電池後

楼主(2023-08-04):
大約是2020年購買了一台
eaton castle  C-10000F  如圖

2023年7月 自己換了電池
同樣發生 電池燈閃(橘燈)  一直叫 的狀況

用 Winpower manager 6.2.0 去監看  顯示紅字
(Battery Maintenance Required ) 如圖
之後把軟體關掉

有先參考 社團內其他人分享的文章
但操作起來 回應 不一樣  如圖

傳送 Q  回應 (NAK
傳送 Q1  回應 (223.7 000.1 110.0 002 60.0....的一串數字
傳送 QT  回應 (NAK
換另一個 串口大師 通訊 一樣的狀況 如圖

後面依然沒有解除  電池燈依然閃爍
想問有沒有其他可能 的方式可以讓我去嘗試?
或是說中部有人員可以來消除警示的 費用大概多少?

网友A:
飛瑞c1000f一直嗶
https://ithelp.ithome.com.tw/questions/10137125

用您描述的狀況擲杯問大神的結果,希望對您有幫助。

网友B:
看網頁說明回應不是一串數字的話可以檢查看看RS232、傳輸線、軟體設定及是否關閉原廠Winpower監控軟體。
看你的圖片原廠軟體好像沒有關閉,可以關掉後試看看
伊頓飛瑞EATON C-1000F UPS換電池教學(含警報消除)

网友C:
看來我家的UPS 都還不夠新,不夠高級,換電池都直接換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來我家的UPS 都還不夠新,不夠高級,換電池都直接換了就好。

別這樣說,電池當然是換上就好,難不成要搞的像筆電一樣,非得原廠才會動,到時就會大力問候。

网友D:
網路上大部份都是 Q、Q1、QT

下面這篇指令不太一樣,加減試看看

https://blog.davidou.org/archives/909

Q1>DRC>SEA>QT>Q1>DRC>S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飛瑞c1000f一直嗶
https://ithelp.ithome.com.tw/questions/10137125

好的 我看有人有解決 我mail他問問看了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網頁說明回應不是一串數字的話可以檢查看看RS232、傳輸線、軟體設定及是否關閉原廠Winpower監控軟體。
看 ...

有的  我就是依照你貼的這個網址去做的
後來我怕我軟體沒關
我重開機 只開 超級終端機 就如圖片那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網路上大部份都是 Q、Q1、QT

下面這篇指令不太一樣,加減試看看

好的 感謝大哥的資料提供 我再來去嘗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方法試試看.
https://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1136707

有的 有先參考 論壇前輩港都狼仔  的步驟了  和您提供的連結是一樣的 但操作就如問題 無法解除    還是謝謝你幫忙

网友F:
這種設計都是故意要客戶摸不著頭緒,只能叫原廠來服務。這類的廠牌我一律列為拒絕往來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設計都是故意要客戶摸不著頭緒,只能叫原廠來服務。這類的廠牌我一律列為拒絕往來戶 ...

真的被廠商綁住了.....
上面有留電話  是一間叫  中翊科技  的廠商....
看來我只能聯絡他們看看了..

网友:
這個我的也發生過,就是按照3F連結的操作才解決,
尤其在"使用連線",自己需要確認一下(可能不是COM5)…
我一開始也沒成功,直到找到正確的COM設定才消除警報,
提供你參考!

网友:
...我之前遇到的經驗C-1000...是它多插了個介面..把它拆了..就可以用指令清除....但你的型號跟我不一樣...你可以參考看看...

..你看看你的風扇左上角...是不是多了一個介面....

网友:
之前處理自己的飛瑞C-1000F電池重置流程,供樓主參考:

(1)接好電腦與UPS(圖示是在com4)

(2)使用putty
選「serial」,serial「com4」(依實際情況),speed「2400」

(3)連上後,什麼也看不到

(4)打大寫的「Q」後,按「Enter」,也看不到任何字,Enter後只出現一堆數字

(5)打大寫的「Q1」後,按「Enter」,也看不到任何字,Enter後只出現一堆數字

(6)打大寫的「QT」後,按「Enter」,也看不到任何字,Enter後只出現一堆數字

然後,就完成了,也不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