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Phone SE 無密碼恢復原廠設定測試

楼主(2023-08-07):
沒用過 iphone 手機,常常看到人家說忘記apple ID或是螢幕鎖。
好不容易等到有人願意給我一支 iphone 測試,終於拿到 iphone SE 第一代。
原來我認識的人都是把舊手機拿回 apple折價,這支被遺忘的手機已經不值錢。

上網去查,利用 iTunes 可以無密碼恢復原廠設定。
手機拿到手開機要輸入 6個數字碼。
要拿來實驗就不用管密碼。

先要搞懂手機恢復模式,試了幾次,終於搞出來。
SE 第一代要進入恢復模式:
按住(Home)鍵,按住右上方的電源鍵(這老機器電源在頭上)。
看到白蘋果,HOME要繼續按著,但電源鍵要放開。
幾秒後螢幕就會出現要求接上電腦的提示。

接下來是下載 iTunes,沒用過 apple 當然是沒裝過 iTunes。
然後接上手機,itunes 選擇 更新 (我選錯了?.....或是只有更新可以選??)
花了幾十分鐘下載韌體,跑完更新,開機 還是要輸入6碼。

然後重新再來一次......這不是玩遊戲,看仔細一點,手指不能點太快

開機成功,沒問我密碼了。解鎖一項能力。

网友:
如果手機有綁定Apple ID, 接下來.. 就會卡關了⋯⋯

网友A:
重置後你應該還沒連上網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置後你應該還沒連上網路吧!~

還沒聯網,會發生什麼事?
2樓的狀況?

我原本也沒計畫聯網,還沒想好接下來要拿來做什麼(鬧鐘、音樂播放器......)。
所以,還沒開始設定手機。

拿來練一下解鎖也不錯。
真的測試不過,我還有終極法寶,請朋友直接幫我解除鎖定。

=======a few minutes later =======
上網研究了一下,我決定請原主解除設定。

網路上的解方都是邪魔歪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沒聯網,會發生什麼事?
2樓的狀況?

不連網.. 沒辦法繼續設定..

不需要請原機主解鎖..
只要請原機主將Apple ID綁定的這台裝置刪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連網.. 沒辦法繼續設定..

不需要請原機主解鎖..

我試了一下,從開始(新機模式)設定到播放音樂,完全沒連網。基本設定都可以完成。

從 iTunes 傳音樂檔到手機上,iphone SE 內建播放app也正常工作。

測試的差不多了,接下來就要透過網路連線重新設定成我的 apple I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了一下,從開始(新機模式)設定到播放音樂,完全沒連網。基本設定都可以完成。

從 iTunes 傳音樂檔到 ...

看來, 原機主可能已經有將這台裝置登出/移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