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俞氏牌室內機 LT320)改裝 請問使用交流繼電器的必要性?

楼主(2023-08-07):
家中門口的舊式對講機(俞氏牌LT320)開門燈號不明顯,想把訊號另外接出來處理。
經過量測後有理出控制燈號的線對(地線&PT,色線是大黑&橙),原對講機內電路是電阻串連LED,沒有其他元件。

這個迴路經示波器量測後按我理解是正負24V的交流電,接上手邊的 24VDC RELAY 後會發出高頻開關聲。

我自己想的解決方式有兩個
1. 改用交流繼電器
2. 用橋式整流器或二極體加電容做整流後接駁直流繼電器

但各有優缺點
如果選1,會發現交流繼電器難尋,而且體積相對龐大,要塞進對講機有困難。
如果選2,零件相對繁複,也擔心整流效果不合用。

想請問各位有沒有選擇的建議和原因,或是其他我沒想到但更正規的解決方案,謝謝。

网友A:
PhotoMOS   OPTO-MOS

**東順網路**  松下 NAiS PhotoMOS 光藕合繼電器 ~ AQV210EH  直購價:$30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3052131820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otoMOS   OPTO-MOS

**東順網路**  松下 NAiS PhotoMOS 光藕合繼電器 ~ AQV210EH  直購價:$30

不好意思,我看這個顆的 SHEET 寫到

AQV210EH data sheet

AQV210EH data sheet

Input LED reverse voltage 是 3V
這是表示我需要配合電阻把電壓壓到 3V 內才能正常,這樣正確嗎?
另外他沒提到 Input 是否吃 AC,會提是因為光耦合繼電器都是通吃的嗎?是因為反向電流期間太短不會中斷原本的開關行為嗎?
是否該注意哪個規格參數以識別這顆料是否符合需求?

光耦合繼電器這個東西也是開了我的眼界,謝謝!

网友B:
Input 側的 LED reverse voltage 是 LED 的逆向耐壓,當電路上會讓 LED 承受逆向電壓時,則須注意此規格。
這不是順向壓降(forward dropout, 在截圖的下面,圖中沒有截到)。

這個ˊ內部 LED 的順向壓降比常見的可見光 LED 的壓降低,1.14V@5mA 1.25V@50mA 1.5V max , 可能是紅外光的

說明: LED 的逆向耐壓比一般二極體低很多! 所以在某些電路中,若 LED 可能承受過高的逆向電壓時,會加上逆向電壓保護,例如串一個耐壓足夠的二極體。

AC 與 DC 的特性不同,除非是DC/AC通用的,否則一般 DC24V 的 relay 不能接 AC24V 使用。

AC24V 交流,耐壓需考慮峰值,如果是一般正弦波,它的瞬間電壓是會在 +34V 到 -34V 間變化。
再加考慮電壓誤差(+/- 15~20%,來源包括供電電壓誤差與變化等、變壓器繞製誤差)、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看這個顆的 SHEET 寫到

Input LED reverse voltage 是 3V

PhotoMOS    尺寸夠小   足以解決1# 末提到的體積缺點

而你提到原機原對講機內電路是電阻串連LED
有可能此 電流驅動能力  對其他負載不太夠
PhotoMOS   輸入是LED , 暗合原電路   避開這電流驅動能力隱性關卡

另...相對如此 小尺寸方案   增改整流加電容 很輕鬆吧!?

也就MOS 電流 並不大   0.1x A

网友C:
>> 家中門口的舊式對講機(俞氏牌LT320)開門燈號不明顯...
>> ...原對講機內電路是電阻串連LED,沒有其他元件。

最簡單的方法 換一顆 "高亮度"的LED 如何?
(也許可能也要稍為改低電阻--並一顆(較小)電阻)

网友:
確定LED 是好的嗎?或是降壓/限流的電阻值變大了都有可能使LED 亮度不足。

网友D:
OMRON 歐姆龍 G3VM-61D1 TR SSR SMD

說什麼也得巴結烏骨雞學姐,看看適不適用?
這個保證歐姆龍原廠的,以前修三菱的PLC 接點大多兩種,比較常更換那種很多年前已經被烏骨雞學姐賣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put 側的 LED reverse voltage 是 LED 的逆向耐壓,當電路上會讓 LED 承受逆向電壓時,則須注意此規格。

所以直接用這顆會炸掉對吧 XD
就算設計壓降了,也要注意峰值不能超過這個 REVERSE VOLTAGE,不然也會打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otoMOS    尺寸夠小   足以解決1# 末提到的體積缺點

而你提到原機原對講機內電路是電阻串連LED

了解,感謝理解!
不過因為我不是打算單純把LED兩邊接出來,所以放眼於 能吃 AC (RMS 24V) 訊號是再好不過。
(原本就是想說 拿一顆 AC24V的 Relay 就好了(也幸好沒用上,考量到峰值跟RMS的關係應該要更高) 結果去材料行問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家中門口的舊式對講機(俞氏牌LT320)開門燈號不明顯...
>> ...原對講機內電路是電阻串連LED,沒有其他元 ...

其實就是要搞就想搞大的(?
現在想搞成會唱又會閃之類的
覺得只要這關解決了後面什麼都可以做了,所以朝這方向計劃 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OMRON 歐姆龍 G3VM-61D1 TR SSR SMD

說什麼也得巴結烏骨雞學姐,看看適不適用?

(找不到多文引用功能,W大兩篇我一起回)
1. LED確實是好的(會亮,而且其實室內機有被更新過,是這幾年內生產的東西),只是他天生不亮,亮的方向也不合用,所以想改
2. 確實有在烏骨雞學姊的露天店內想要找適用的,但實在太琳瑯滿目了無從下手... 感謝W大翻出指定的一顆
不過看了下 datasheet
這顆也是不能直上 AC RMS 24V 對吧? Forward voltage Max 1.3 而已 reverse voltage 也只有5
而且我手工製作...能插板的終究比較簡單對吧啊哈哈

遍尋不著讓我想說是不是有什麼約定俗成的原因導致其實沒什麼人在用 AC relay,該用的都會去用整流+DC relay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put 側的 LED reverse voltage 是 LED 的逆向耐壓,當電路上會讓 LED 承受逆向電壓時,則須注意此規格。

感謝說明! 考量到LED跟MOSFET的種種特性...是否這類產品(SSR)其實都是只能由 DC input 來控制,以至於規格上根本不可能找到 AC 控制?
不講SSR的情況下,DC relay 不能接 AC訊號來用,這我文中確實已經實際遇到了 (高頻開關音),真的是不能。
(原本想說只是推LED的電路,從沒想過會是給 AC 進來,接上 relay 大響才拿示波器接上才發現...)
您提的換算補充也非常正確,我應該要註明是 AC 24V RMS的,從圖上也可以發現,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