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器可熱插拔電源供應器 DELTA DPS-600SB D上機無亮燈,不過電(請問啟動PIN)

楼主(2023-08-09):
伺服器用可熱插拔600W電源供應器 DELTA DPS-600SB D
12V 49.0A MAX
5VSB 3.0A MAX

外觀照

PIN腳上方

PIN腳上方

PIN腳下方

PIN腳下方

PIN腳圖

不過電 上電路板

小弟是電源供應器小白,想跟大家請益,此款電供如何啟動?
目前手上有兩顆故障品,一顆是不會亮燈(風扇不會低速運轉),另一顆是綠燈運作幾秒鐘然後跳橘色警示燈(風扇會低速運轉).
爬文看過 HP 的啟動短路方法,如法炮製了一下,未能成功啟動它.
請問有人知道啟動的接法為何的嗎? 我想先試著啟動 亮橘燈的那顆.

另外,這種應該請人處理,還是說小弟慢慢摸索加上各位大大的指導,才比較有機會修復它呢?
如果有修復的機會,小弟再慢慢拆解,拍照請教大家.
感謝各位.

請問 啟動PIN腳接法.

网友A:
有嘗試使用正規服務器去做通電測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嘗試使用正規服務器去做通電測試嗎?

您好,從伺服器拆下來的,兩顆同一台伺服器使用。一顆完全不會亮燈,一顆會先綠燈再跳橘燈。
想說看看有沒有機會處理好。
謝謝您。

网友B:
1.
圖二、三大面積銅箔推測應該是+12V、GND。

圖二螺絲孔接電錶『紅表筆』,切到二極體檔位。

紀錄每個腳對地數據多少?方便評估腳位定義。

2.『完全不會亮燈』這顆應該是待機電路有問題,在已知狀況下這個問題相對容易解決。

不知道這顆『綠轉橘燈』上電時,能否方便量測圖二、三的電壓數據?

這樣找出腳位定義或許相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圖二、三大面積銅箔推測應該是+12V、GND。

P大您好,天才的我做過 上層電路板,AB機交換,結果一樣(不過電的還是不過,風扇低速運轉的老樣子),看來我一開始貼的上層電路板,兩片應該都是正常的.
附上 PIN 量測結果,請參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P大您好,天才的我做過 上層電路板,AB機交換,結果一樣(不過電的還是不過,風扇低速運轉的老樣子),看來 ...

不怕弄髒自己的手,值得鼓勵!

page 300 4487F有pinout可參考。

建議先閱覽完評估過風險再決定動手?!
Dps-600sb ?

這篇也是Delta的電源,腳位定義不同,所需要短接的signal也是PS_ONPS kill
骨董伺服器電源供應器(DPS-600CB)再利用 by 欣欣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730-1-1.html

若短接這兩個信號可啟動,有複製出故障狀況了。

還是要回歸到找尋故障的根源在哪裡?

上電測試後,要做板上量測前,記得使用水泥電阻去短接大電容+ - 極作放電。

网友C:
有使用單一12V 大電流的設備用伺服器的電源來改的確很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弄髒自己的手,值得鼓勵!

page 300 4487F有pinout可參考。

感謝 P大,
4487F 接腳圖是類似的,評估過風險之後測試, 是可以啟動先綠燈再橙燈的 POWE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使用單一12V 大電流的設備用伺服器的電源來改的確很合適。

礦工很愛用這類server PSU當顯卡的外接電源。

純粹12V輸出應該很單純好修!?我是沒修過這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P大,
4487F 接腳圖是類似的,評估過風險之後測試, 是可以啟動先綠燈再橙燈的 POWER.

不知道你想先修哪台?

是我的話會先修不過電的。

因為綠轉橘燈,表示該待機電路是正常的,理論上應該是二次側有異常元件導致保護不輸出。

有對照組相對容易找到異常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礦工很愛用這類server PSU當顯卡的外接電源。

純粹12V輸出應該很單純好修!?我是沒修過這類的。 ...

如果能像明緯的改限流就100分了,可以改來當大電池或超級電容的充電器。
我家也有DELL 的伺服器,明天有空來找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從伺服器拆下來的,兩顆同一台伺服器使用。一顆完全不會亮燈,一顆會先綠燈再跳橘燈。
想說看看有沒 ...

這台伺服器是平常使用一個電源或是兩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伺服器是平常使用一個電源或是兩個?

兩個.
我是兩個都掛了,才注意到它們都壞了 >_<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兩個.
我是兩個都掛了,才注意到它們都壞了 >_

所以你的情形是甲電源先壞了,只由乙電源獨立供應伺服器,直到最後連乙電源也掛了......經過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的情形是甲電源先壞了,只由乙電源獨立供應伺服器,直到最後連乙電源也掛了......經過是這樣嗎? ...

應該是這樣. 它是副機,今天先拆主要機的一顆 POWER過去應急.(兩台伺服器各用一個 POWER)
開機後,系統 LOG 還有 7/30 的紀錄,
我大概是在8月7日發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應該是這樣. 它是副機,今天先拆主要機的一顆 POWER過去應急.(兩台伺服器各用一個 POWER)
開機後,系統 LOG ...

那上面提供的電壓值是把電源供應器插在伺服器上測量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上面提供的電壓值是把電源供應器插在伺服器上測量的嗎?

不是,空載只接電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想先修哪台?

是我的話會先修不過電的。

如同 P大所言, 不能開機的,應該相對比較軟一些

我先貼上照片以及疑似的故障點,後面再來慢慢研究看看.

不知道我有沒有量錯, 可開機跟不能開機的 430 電阻,量測起來都是 22歐姆左右而已.
A7 那個不知道甚麼東東, 我用二極檔量測,不能開機的左右兩腳正反都通. 能開機的則不會這樣. 應該是被擊穿了.
謝謝各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空載只接電源而已.

5樓那張電壓圖5.23V 光看銅箔就能判定是5VSB,十幾年前我跟大家說修開關式電源的口訣就是︰
有5VSB修低壓,沒有5VSB 修高壓。
舊帖子我有詳細說明為什麼?及怎麼判別高低壓是從最大顆的變壓為基準線,搜尋一下口訣應會帶出很多解說,只是伺服器電源的構造比較扁平,但還是可以很簡易判別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樓那張電壓圖5.23V 光看銅箔就能判定是5VSB,十幾年前我跟大家說修開關式電源的口訣就是︰
有5VSB修低壓 ...

謝謝說明,努力中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同 P大所言, 不能開機的,應該相對比較軟一些

我先貼上照片以及疑似的故障點,後面再來慢 ...

430兩顆照圖片看應該是並聯,阻值並聯降為標稱一半,所以是正常的。

SMD 電阻代碼計算器

A7T  - BAV99 datasheet

a7t 正常1 3 、2 3只有單向導通。

看它附近都冒出黑色不明物質了,應該是壞了。

黑色絕緣片都融了

週邊零件也要查看看是否有異常?尤其是功率元件。

网友D:
好像都是那顆會燒掉,但也不保證其他地方有沒有一起被帶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0兩顆照圖片看應該是並聯,阻值並聯降為標稱一半,所以是正常的。

SMD 電阻代碼計算器

a7t 正常1 3 、2 3只有單向導通。
----------------------------------
感謝 P大的指導, 太久沒碰,電子相關基礎知識都生疏掉了.

像 A7T 這顆(我一開始以為是A7旁邊是廠家LOGO), 用我手邊的壞掉的 DPS_750RA 內的 A7W 來代用,
是否兩者通用?
看不懂 DATASHEET  說明, VRRM A7T 100V, A7W 75V
所以應該不適合替代?

補充內容 (2023-8-10 01:06 PM):
剛剛去了趟 台中電子街, 今華 龍昇 跟 欣洋 都沒賣 SMD A7T 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都是那顆會燒掉,但也不保證其他地方有沒有一起被帶走

楊大俠你們都好厲害,都找得到資料......
請問楊大,您提供的案例,有沒有提到還有什麼元件故障的?
可否提供我參考一下,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a7t 正常1 3 、2 3只有單向導通。

感謝 P大的指導, 太久沒碰,電子 ...

這顆規格你查data sheet對照看看參數。

A7 後綴一般是date code,主要確認參數是否相同、封裝尺寸是否能代用?

ON BAV99LT1G SOT-23 (1→3→2) 100V 0.215A 6ns

我的話就拿A7W替代先測試看看空載能否輸出即可。

確定可輸出12v,再去買替代料。

補充內容 (2023-8-10 07:37 PM):
能理解單向導通的都不是新手,電子的DNA還是存在的,只是沈澱在腦袋深處。

网友:
我家的是DPS-312AB A,這台12V 只有26A,可惜待機電壓是3.3V,5V 的應用比較多。

這台的AC 是從金手指端進入的,所以要用的話還得焊個插座+開關出來才行。不過看到下圖這顆凸頂的電容就知道有機會撿到軟柿子了。

网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547159870199&_gl=1

截圖就有說明A7 是Device Code,M是Data Code。

BAV99LT1跟BAV99LT1G差別只是後者無鉛製程,但是兩者規格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楊大俠你們都好厲害,都找得到資料......
請問楊大,您提供的案例,有沒有提到還有什麼元件故障的?
可否提 ...

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是食神~口畏!你走錯棚了!!

只要有心,問題都不是問題,照片拍得清晰也是重中之重!

資料蒐集越豐富、有能力的前輩幫你確認問題(小弟我只是雞婆的小咖)、提供解決方案,完修率越高。

當然過程中需要提供有價值的對應數據,切磋後就會有正向的發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規格你查data sheet對照看看參數。

A7 後綴一般是date code,主要確認參數是否相同、封裝尺寸是否能 ...

我試著用P大的建議,先用 A7W 替代, 測試結果不行.

不能開機那組,在拆下 A7T 的狀態下,  , 我量測它原來的第1腳位置,它與 GND 相通.
第2腳與第1腳間的阻抗約為 28歐姆.這表示有東西短路.......

拆下附近一顆 P4NK80ZFP 測試,二極體檔測試, 全部開路....
以上是目前測試的情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著用P大的建議,先用 A7W 替代, 測試結果不行.

不能開機那組,在拆下 A7T 的狀態下,  , 我量測它原來 ...

1.這表示讓A7T燒毀的前後有造成短路的『根源零件』,目前還沒完全排除。

修電源寧可多花時間擴大範圍確認或預防性更換即將失效元件也不可放過!

一旦有漏網之魚放過,再次燒毀的機率很高!

先從簡單的排除,查電阻阻值是否正常、IC對地二極值對照另一顆,應該很容易判斷好壞。

像A7T pin3接01C電阻再接到IC,這路就可以查找看看。

2. STP4NK80ZFP 可以只吸掉pin2的腳,量D、S間是否有單一順向偏壓?

補充:等到確定沒有異常阻值時,再一起購買所需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