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X98 Plus 安卓電視盒維修

楼主(2023-08-11):
型號:X98 Plus
板號:BM843_141_V1.2
症狀:插錯電後不過電;5V 錯插 12V

前述:
客戶桌上同時有5V、12V 不同規格電視盒,插錯後不過電

處理:
先目視有無燒毀零件,發現了一處
四個轉換電路IC印絲皆為 ADF4Z

四個電感對地沒有短路,阻值只有幾十Ω~百Ω不確定是否正常,
上電量一下,只有 0.8V 那一路有輸出,如圖。

查詢燒毀零件規格,ADF4Z,原找不到,Google x96 相關圖片找了許久才找到一張絲印清楚的,也是 AD開頭,
一路找到 sy8009aaac,是一顆 1.5MHz 1.5A 同步降壓晶片

先逛了一下 學姐的露天賣場,真是 Lucky,找到同規格的 TLV62565 (印絲 SIK ),

IC 到貨後換掉燒毀(3.3V)那路,3.3V、1.5V 出現、1V 那路沒出,

再把1V這路IC換掉後 1V 才出,前面板亮燈,顯示 boot 開機中

接上HDMI 能正常顯示

所以燒掉 2顆降壓晶片、2顆沒事

附上幾張IC特寫

GS7903F

网友(2023-09-30):
您好,能否請問一下,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比較快的找到絲印的替換IC,因為我有一台H3也是壞sy8009,當初一直ˊˊ找不到那顆IC,也不太懂怎樣找相容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