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日網站連不大上來

楼主(2023-08-11):
這幾日網站連不大上來  常有報錯或卡頓
是不是網路攻擊頻率密度又增加了?

网友:
mysql 原本設定應該是扛不住了,我剛剛修改最大連線數再扛看看?

或許該換伺服器了,換伺服器還不怎麼太麻煩,CentOS 已停止維護,應該只剩下Ubuntu 免錢的,改這個有點麻煩。
再來是Discuz 3.4已不再維護,要升級到3.5版有困難,而且以往的經驗,升級後就是要一堆除錯,這可不比打補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