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Turbo RTX 3070 8G 維修案例

楼主(2023-08-14):
今日賭一張ASUS Turbo RTX 3070 8G 賣家表示 風扇完全不會轉
一樣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短路) - 1.8v - PEXVDD - FBVDD 其餘皆無短路
顯卡5V短路基本上都會是大工程,有可能相關供電IC都會一起陪葬

打開看見這景象就知道我要當接盤俠了
Drmos各種焊歪,可見前手維修屍技術...
估計5v短路這個也有很大關係了

於是經常嘴巴開光的我,已經想到結局了
3v燒雞所有Drmos、顯存主控、PEX主控、Drmos 後面的2.2o電阻也全部死光光

一家整整齊齊的一起上路 :'(

於是直奔主題5v供電,|AD二話不說直接換,周圍電阻電容全部檢查一遍
發現用於開啟5v的EN相關電路,金手指12v過來用來轉換得電路板層斷線
於是拔掉相關所有轉換電路,直接從旁邊3v3上0r給5v_en電壓,強開

開始各種焊接、焊接、焊接、焊接、焊接:L

全部檢查妥後,熱成像點亮開機觀察,全部供電皆出全,所有供電項均出PWM波形

接上螢幕成功點亮,簡單用滷大師及甜甜圈跑一輪,都正常通過

很吵的渦輪照片一張,至此該卡成功修復完成...真的累:L

顯卡短路最怕就核心相關供電短路,再來就是5v短路
基本上5v短路,所有關於5v的供電IC,DRMOS,保險電阻一個都別想逃=  =

网友A:
恭喜Q大完修!

這張壞卡我也有注意到,但有鑑於二手良品價格不高,賣家開價也挺誇張的。

下次收卡要帶電表去量~  有短路案情不單純,先殺價再說~

想不到是張二修卡....一套核心供電還有其他小供電換下來,著實有點虧!!

网友:
Q大技術了得~賭運也強~焊接功力也真棒~焊點看起來真漂亮呀!!
5V那個EN強開~看來我們還有得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Q大完修!

這張壞卡我也有注意到,但有鑑於二手良品價格不高,賣家開價也挺誇張的。

依據判斷,原本只有一顆DrMOS短路,結果她焊歪,導致5v直接觸GND,大電流下去壞了一大堆東西
然後又把所有Drmos拔掉,發現還是5V短,就乾脆直接蓋回去,當故障出售了

网友B:
請問下 DrMOS 如合焊接的漂亮! 我之前研究 好像用錫膏配風槍比較好焊!!
不知道Q 大如何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下 DrMOS 如合焊接的漂亮! 我之前研究 好像用錫膏配風槍比較好焊!!
不知道Q 大如何焊接!! ...

紅色區域都先用烙鐵吸錫線托平

DrMOS外圍用183度錫膏拖過一遍,換掉原廠錫
焊盤上的3個區域沾一小點,太多的話焊接會把Drmos頂起來容易造成虛焊(會虛接發熱會Boom的  )

地熱台320度
直風熱風槍420度 40度風速
在地熱台加熱同時,就先把DrMOS也放上PCB一同加熱
要焊接的區域先用熱風槍吹。等看見錫有類似發亮的現象
助焊膏滴上去,DrMOS就直接拿鑷子放上去焊盤,相關焊盤引腳確定都放到位後放開
然後輕點DrMOS讓錫點更緊密一點,大致上就是這樣

過程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手絕對不能抖動太厲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紅色區域都先用烙鐵吸錫線托平

原來Q大師是用錫膏呀!!不知道是推薦哪一種錫膏呢?是否還需要加稀釋劑的??
我的焊盤跟IC以前從來都不知道要用錫膏處理~
以我銲接的GS9238芯片為例~
我的芯片焊點不漂亮~而且亮亮的~一看就不是原廠錫~一看就是動過的~不像Q大師焊的~像原廠的一樣

而且有些我很多都沒有用預熱台~除非板子很厚才會用@@
就算用預熱台~溫度也沒開那麼高~頂多230左右而已@@
看來還有得學~有得練了XD
向Q大師您看齊!!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Q大師是用錫膏呀!!不知道是推薦哪一種錫膏呢?是否還需要加稀釋劑的??
我的焊盤跟IC以前從來都不知道 ...

我是拿 有鉛 183 螞蟻昕 錫漿,全部統一都用這個...
我地熱不管用哪種型號的板子,一律都是300基本起跳
但像是GS9216 或是其他 6*4小規模的IC,都是直接拿風槍就直接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拿 有鉛 183 螞蟻昕 錫漿,全部統一都用這個...
我地熱不管用哪種型號的板子,一律都是300基本起跳:l ...

感謝Q大師指導~!
敢問大師用的是否是這個呢??要裝針筒???
圖片來源~台藝國際~

不知道怎麼使用~大師可有圖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紅色區域都先用烙鐵吸錫線托平

感謝詳細分享!有空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