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60UD 通病詢問元件並求電路圖或點位圖

楼主(2023-08-14):
這主板查閱過版上的維修文都在一樣的位置,不過壞的零件都在附近但都不太相同.
因為不知道容值跟阻值,所以直接來詢問一下紅圈位置的值..
黃圈看其他人的圖應該是24M的(因為手上的已經鏽蝕嚴重看不出字了)
或是有人有boardview的圖可以協助一下..請寄到multicore2@sina.com

X560D通病故障零件

X560D通病故障零件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467-1-1.html

黃色 X2901
XTAL 24MHZ 8PF/20PPM 2.0*1.6
MURATA/XRCGB24M000F2P64R0

R2910
RES 0 OHM 1/10W (0603) JUMP
TA-I/RM06JTN0

C2908
MLCC 0.1UF/16V (0402) X7R 10%
MURATA/GRM155R71C104KA88D

C2909
MLCC 22UF/6.3V (0603)X5R 20%
MURATA/GRM188R60J226MEA0D

C2905
MLCC 0.1UF/16V (0402) X7R 10%
MURATA/GRM155R71C104KA88D

R2501
RES 100K OHM 1/16W (0402) 5%
TA-I/RM04JTN104

楼主:
超完整,非常感謝..
其他的手上都有新元件,除了那顆24M晶振,等買回來換完再來回應狀況.

楼主:
經過更換確認故障零件 24M晶振,C2909 22uF電容,C2908 0.1uF電容,C2905 0.1uF電容,還有晶振腳1 右上的板上跳線已蝕斷直接跳線接回後,已經完修。
非常感謝版主的協助!!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