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呆神吸塵器 V11 維修

楼主(2023-08-14):
鄰居的吸塵器 吸到水後罷工,請我幫忙診斷,最後發現電路腐蝕,把腐蝕的線(紅黑)接回去後正常了!!

拆機現場之一

馬達驅動電路板腐蝕,不知道放置多久?死馬當活馬醫!

兩條大電線是電池接過來的,紅 黑細線判斷是控制用也是從電池接過來的!!

黑白兩條線是給吸頭電源用

把馬達抽出來

馬達驅動板子

解開無刷馬達電機的板子背面,應該是四個 MOSFET 作為橋式驅動

正面

顯微放大 紅黑控制線接頭腐蝕損壞 旁邊圈處是多層板腐蝕進去(實際上該點是多層板的接地部分)

馬達是兩線四極式,電流很大,上方白點 黑圓盤是磁鐵用來感應霍爾元件

把紅 黑線想辦法接回電路板,因為接線已經氧化,接座已經腐蝕所以直接焊線

送電後已經可以顯示,鄰居充完電後回復正常使用

因為使用手機拍攝的習慣,上船時轉90度所以感覺怪怪的.

网友A:
A大好功力,神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大好功力,神技啊

您過獎了!! 拆機看youtube! 這次維修沒有更換零件,純屬運氣好!!

网友B:
好功力
我的V11 馬達會一抽一抽的
上網google說是馬達需要更換
還真的不曉得馬達是哪裡損壞造成一抽一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功力
我的V11 馬達會一抽一抽的
上網google說是馬達需要更換

網友好像也遇過相同的問題,最近他會修理,期待他的維修報告!
以前鄰居有一台好像也是一抽一抽,我發現他是"濾網阻塞"造成,把濾網拿出來敲打打出很多粉末粉塵,再測試就好了,他不是V11 ,你可以試看看!! 那是保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功力
我的V11 馬達會一抽一抽的
上網google說是馬達需要更換

阿乾大5是:正解,用空氣噴槍或拆下洗,我遇到處理過的實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