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時找不到,不用時全跑出來。

楼主(2023-08-14):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急需要某樣東西,但是怎麼找都找不到,最後去買了個新的,不久後遺失的東西卻跑出來?
下圖右邊P5138 是我在使用的探棒,因為很久沒有用到了,我一直認為它是100:1,前陣子要用找不到,最後tsai5371 把他的探棒給我用,就是下圖左邊這支P6139A,美中不足的是tsai5371 的P6139A 探棒補償不了正方波,而我的P5138 探棒找到後手柄卻斷了,就暫時用tsai5371 他的吧!

原來100:1 是下圖這支P5100,不過一直找不到又急著用,就跟大陸先買了一支100:1 的應急。

結果今天發現我的10:1,100:1 探棒原來就掛在門上。

今天也在找蓄電池的椿頭,也是都找不到,最後卻找到另一支HP-9258 100:1探棒,就吊在電源線堆裡。

這就是為什麼我家東西越來越多的緣故。

上面那支10:1,100:1 的探棒應該不常見,一般100:1 的探棒都是固定的,沒有做開關切換,大家猜猜這支探棒是什麼型號?

网友A:
"一般100:1 的探棒都是固定的,沒有做開關切換,"

因為一不小心 手賤亂切換開關,可能就將儀器燒了(A)
或是運氣好些將探棒串在BNC端的保護電阻燒了(B),

就如下圖這張是1:10   (來自網路 Source : http://electronics-diy.com/electronic_schematic.php?id=967  )
我基於原圖 增加(A)(B) 兩字 用以對應前述說明
(A) 會選用 2N3904 充當電壓限幅,避免繼續衝入示波器更內部前級放大電路
     電晶體選用取向 (不一定就2N3904)
     1. 耐壓 Vceo 40V 這裡對應示波器面版印刷MAX 40Vpp,發生Vceo過壓時電晶體崩潰短路 保護後續電路
        因此替換時,請不要亂找什麼耐壓更高的無敵鐵金剛,替ˋ死鬼不死 搞死本尊 就本末倒置了
     2. Cobo Output Capacitance 電晶體的ce極寄生電容4pF,這是輸入端電路盡最大努力為不影響示波器頻寬
        因此替換時,請不要亂找什麼電流更高的無敵鐵金剛,電流更高接面寄生電容更大 拉低了頻寬

(B) 這是一個約數十歐姆小電阻,串在探棒最終到BNC這端,當撥到1:1 它就是用來與(A)偕同保護
      基於教學原理的探棒線路不會去考慮異常條件,只有專業廠商得到回饋資訊做出故障分析得出的對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一不小心 手賤亂切換開關,可能就將儀器燒了(A)
或是運氣好些將探棒串在BNC端的保護電阻燒了(B),

S大, 請教這個如何看, 看了不明白
3904 在哪裡怎樣接
約數十歐姆小電阻, 整個 B 的等效的意思嗎

网友B:
每次整理幾年不用的零件, 丟掉後, 過幾天或一兩週, 忽然又需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次整理幾年不用的零件, 丟掉後, 過幾天或一兩週, 忽然又需要了

有同感,
軟碟機, 光碟機, 機械硬碟, 一身是寶,
會用的人可以幾乎吃乾抹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同感,
軟碟機, 光碟機, 機械硬碟, 一身是寶,
會用的人可以幾乎吃乾抹淨  ...

的確是寶, 不用時就變廢物, 送出去後, 過一陣子, 就會出現需求, 實在傷腦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