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高阻計測量問題

楼主(2023-08-14):
高阻計轉至500v時
”黑棒”是輸出正電壓
”紅棒”是輸出負電壓(相比於黑棒而言)

我很好奇為什麼,測試馬達或線路對地絕緣時,為什麼黑幫夾在設備的”地”端,而用紅棒去觸導線?
我試過反過來測試得到一樣的結果,但看過日本的一段影片介紹(下面連結),裡面說反過來接是錯誤的,為什麼?
是有安全上的問題還是其他因素?

影片好像打不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E9%AB%98%E9%98%BB
這是站內ciko.ciko大大的貼,裡面有影片

网友A:
講到輸出電壓極性,高阻計/絕緣電阻測試儀/絕緣抵抗計與三用電表電阻檔的情形有相似的情形:有的紅黑極性相反,有的相符。

樓主的是紅負黑正。

像是福祿克 Fluke 1503/1507/1508/158x 絕緣電阻測試儀的輸出電壓極性則是紅正黑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WXE7Cs86Ww

謝謝站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講到輸出電壓極性,高阻計/絕緣電阻測試儀/絕緣抵抗計與三用電表電阻檔的情形有相似的情形:有的紅黑極性相 ...

不過我就好奇
為什麼正電壓要接設備的”地”(或大地),負反而接負載的
引線,若以三相交流馬達而言,電源本來就有正負半週,所以沒差
但若直流馬達,難道就一定按影片說的正電壓要接”地”端

直流設備實際使用,若真絕緣不好,不都是電流從馬達內部流至”地”,那高阻計測量時,也跟實際情形接法不就好了,但量測接法卻反而反過來接,真好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我就好奇
為什麼正電壓要接設備的”地”(或大地),負反而接負載的
引線,若以三相交流馬達而言,電源 ...

老一輩技術人都有學過指針型電表原理,如果你有傳統指針型電表,打開查一下線路你就會發現電池的正端是電表的黑棒,紅棒反而是電池的負端,那怕是用指針型電表查修主機板也是紅棒接地端,用黑棒來查。
數位電表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過我就好奇
為什麼正電壓要接設備的”地”(或大地),負反而接負載的
引線,若以三相交流馬達而言,電源 ...

看了很多網頁,沒看到常見的一般低壓(指電力中的低壓,數百伏)電氣設備絕緣電阻測試規範與講解中有提到極性的要求。更進一步的是要測極化(PI)與吸收(DAR)。

進一步用不同關鍵字搜索了相當多網頁後,發現有二頁講到使用負極性來測試的具體的原因,來自油紙或油性絕緣中的水分的電泳,此現象於1950年發現。早年的電線絕緣使用油紙,(現代的電力)變壓器也有油浸式。
詳情請看資料來源:

Negative polarity voltage in DC high voltage test, by 華天電力
https://hvtest.cc/shownews_jswz.asp?id=10182

Negative Polarity for DC Hipot., by Rana Irfan Akhtar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n ... -pe-msc-eng-bsc-eng

= = =

講到早年的電線絕緣,我印象中記得古早的電線,外層是編織布,中層是橡膠,內層是棉紙,然後最內才是銅導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很多網頁,沒看到常見的一般低壓(指電力中的低壓,數百伏)電氣設備絕緣電阻測試規範與講解中有提到極 ...

感謝大大
我等等到公司再來看看大大分享的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