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體管耐壓測試儀 及 AD584LH電壓電阻標準模組

楼主(2023-08-15):
又看到想買的東西了,不過這兩樣可能需要的會員不多。

▼第一個晶體管耐壓測試儀,其實痞酷網的會員看一下說明就知道是在做什麼用途的。

2023晶體管耐壓測試儀

▼第二個是AD584LH電壓電阻標準模組。
我是要買AD584LH 金封基準模塊,賣家發貨前會用固緯GDM-8261A六位半數位電表標定電壓和電阻的值於表格內,標定的數據用於校正一般四位半數位電表已經足夠用,為了省特貨的費用我會要求賣家不要寄電池,其實大陸的電池品質大家都知道,還是自己設法比較妥當。

本模組提供電壓和電阻基準︰
電壓四檔:10.000/7.500/5.000/2.500V 4檔用跳線來選擇
電阻四檔:10R/100R/1K/10K/100K 電阻采用0.1% 25PPM溫漂

AD584LH電壓電阻標準模組

多少錢對吧!我也不知道,如果只有幾台,那就是連結上面的價格+賣家寄到惠民的郵資+惠民寄回台灣的郵資+請人代付的匯差+烏骨雞學姐的"手續費"(我們還有被課稅的問題)。
其實有需要的會員我建議你儘量自己買,如果你在意的是價格,很大的機會你自己買會比較便宜。
收到的產品有問題怎麼辦?這家老闆我也不認識,他們家產品品質如何我也不知道,一般跟大陸買東西我收到貨有問題大多是自認倒楣,會員跟買出問題會找烏骨雞學姐負責我也會困擾,簡單說就是得有風險自負的心理準備。

网友:
我只能說他又開始了

网友A:
能跟團購嗎 ?

會員ID              2023晶體管耐壓測試儀         AD584LH電壓電阻標準模組
------------------------------------------------------------------------------------------

ericchou            +1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跟團購嗎 ?

會員ID              2023晶體管耐壓測試儀         AD584LH電壓電阻標準模組

如果有會員要買當然我就一起買進來。

网友B:
嘿嘿,巧了,老大推荐的这两样前不久正好俺都到手了。

为了检定万用表,特地败了这个基准。对新入的表一番乱入,长长舒了口气……

这耐压测试仪也挺好用的。因为校准UT71D的1000V档,特地准备了它。它相当于一个高压稳压、稳流电源。相当方便地产生任意小电流高电压,对一些器件进行好坏测试。

还要说的是,这耐压测试仪的表头非常精准,出乎意料之外的准,这是没想到的。

按按钮后高压产生,松按钮立即消失,对人体几乎没有伤害的可能。当然,如果您想让身体精神起来,不妨当一下它的负载的:D :D 。

俺并不是做ㄍㄨㄤˇ ㄍㄠˋ,总之,这小东西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巧了,老大推荐的这两样前不久正好俺都到手了。

为了检定万用表,特地败了这个基准。对新 ...

經你一推薦,更要弄一套回來玩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經你一推薦,更要弄一套回來玩玩。

学姊又要担心老大玩太嗨影响睡眠嘞。。。

话说回来哦,使用耐压测试仪必须注意事项,俺在网路上看到的,特意摘录如下,供各位使用者参考。特别是测试无极性电容这块,尤其注意,那是破坏性测试!

注意事项:

请谨慎使用,勿带电操作,被电到或元件损坏可别找我哈

1,唯一安全操作方法
关机状态放置好元件->开机测量->关机->电容类元件要放置一段时间以释放电压->取下元件

2,人身安全问题
本电路虽有2000V高压,但有2M欧的限流电阻,且仅5nF的电容储能,人接触测试两端无生命危险,但麻痹和刺痛是少不了的,请勿尝试直接接触测量的正负极。

2000V能拉1mm左右的电弧,用香蕉头测试夹子也要注意不要靠近夹子金属裸漏部分。

3,高压电容充电安全问题
电容具有储能作用,测量高压电容耐压,会存储较高电压,即使只有100V,也是比较危险的,请注意一定要放电。
亲身经历,18nF, 1-2KV,手指不小心碰到,感觉整个胳膊都麻了,整个人一下子精神了。
加速放电可以用大功率电阻,千万不要直接短路,对电容容量和寿命都有损害。

4,器件安全问题
经过实际验证,以下元件不要测试耐压,必有损伤
4.1, 除所有铝电解电容和耐压直流2200V以上的电容外,其它电容都会损伤。
损伤表现为内部短路、漏电阻或电容值下降,其中固态电容、涤纶电容会短路、普通瓷片电容会形成漏电阻,mlcc、cbb会减容。
铝电解无问题是因为本身存在较大漏电阻同时可以电解修复,二者可以在耐压值附近形成平衡。
2200V以上耐压电容,如高压瓷片、标630V以上cbb,注意不要短路放电,否则也必减容。

4.2,大约 4M欧以上高阻值电阻(1/4W插件和所有贴片),损伤表现为电阻值下降、且不稳定
所以不要用普通万用表直接测量1000V以上的电压,会使分压电阻损坏。

4.3,MOS 栅极耐压VGS
这个VGS超压MOS就短路失效。
测试MOS的正向耐压时,必须把栅极与源极连接,不要开路测试(因为存在分布电阻会使VGS超压)。我给的PCB里面有专用的NMOS测试位,包括TO220和TO247。

还有部分元件必须严格关机连接元件再上电测试,不要先上电再连接元件测试,这必然会形成电弧,峰值电压过高导致元件损坏
4.4,LED反向耐压
这个反向有电弧测必挂.,短路或断路失效都可能。

4.5,肖特基反向耐压
这个带电弧多测几次有概率挂,短路失效。

4.6,4007等1000V高压二极管反向耐压
之前V1.0 3KV电路验证过程中用M7反向做降压限流,挂了一个,可能是因为功耗大,时间长烧了。

其它如三极管、稳压管、压敏电阻比较皮实,带电弧持续测试也没遇到坏的,当然也可能是样本不够多,反正按着安全操作方法测量肯定没问题。

网友C:
好東西,也買來玩看看
會員ID              2023晶體管耐壓測試儀         AD584LH電壓電阻標準模組
------------------------------------------------------------------------------------------

ericchou            +1                                     +1
tonboy              +1                                     +1

网友:
設計個痞酷板的耐壓測試儀好了~

网友:
昨天尝试了一下测试瓷片电容、涤纶电容。照理说普通的瓷片电容耐压在100V左右,涤纶电容俺看了标注是63V耐压,而奇怪的是,俺将电压调到200V,也没击穿任何一个。。。反复几次后再测试容量,几乎没变。这又是什么鬼?电容质量很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東西,也買來玩看看
會員ID              2023晶體管耐壓測試儀         AD584LH電壓電阻標準模組
------ ...

你該不會想用固緯GDM-8261A六位半數位電表校正的AD584LH 校正你的PC7000 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該不會想用固緯GDM-8261A六位半數位電表校正的AD584LH 校正你的PC7000 吧!

啊~WISH大大的意思是???
這個AD584LH只能FOR固緯??
抱歉~我這個外行的又來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WISH大大的意思是???
這個AD584LH只能FOR固緯??
抱歉~我這個外行的又來亂了@@ ...

六位半校正过的基准源对付PC7000是没问题的。除非校准源GWInstek的六位半本身因质量问题导致精度不够。
估计老大是想知道你的用途而已,或者说,担心GWInstek源不靠谱?

楼主:
大廠都有專用的校正器在校正,SANWA 也不例外下方連結就是他們的校正器!

https://www.chawei.com.tw/goweb2 ... 63998664182d4282e31

其它大廠也是有專用的校正器,像FLUCK、Agilent.....等也是一樣。

网友E:
不知還來得及嗎?

會員ID              2023晶體管耐壓測試儀         AD584LH電壓電阻標準模組
------------------------------------------------------------------------------------------

ericchou            +1                                     +1
tonboy              +1                                     +1
lazy104              +1                                     +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還來得及嗎?

會員ID              2023晶體管耐壓測試儀         AD584LH電壓電阻標準模組

這幾天就會購買,不過烏骨雞學姐跟我有一些貨要都到惠民後才會一起寄。

會員ID              2023晶體管耐壓測試儀         AD584LH電壓電阻標準模組
------------------------------------------------------------------------------------------
wish                +1                                        +1
ericchou            +1                                     +1
tonboy              +1                                     +1
lazy104              +1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姊又要担心老大玩太嗨影响睡眠嘞。。。

话说回来哦,使用耐压测试仪必须注意事项,俺在网路上看到的, ...

我看老闆還有賣專門放電的工具哩!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39973535974
不過從展示的影片看來就這放電速度太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老闆還有賣專門放電的工具哩!

没错老大!
如果谁对“Pa~Pa~Pa”感到莫名的害怕,还是用专用的放电器具吧。老实说,俺也是这类人诶——尽管前一阵子点焊玩得比较多,可还是害怕高电压瞬间大电流放电时壮观的名场面。。。
建议大家也不要用它来测试大容量的高压电解电容,理由:
一、这类电容充电慢,因为这种耐压测试仪功率不大,不能长时间工作;
二、充满高压电的电容真的很危险,不是开玩笑!
玩归玩,大家还是把“安全”谨记于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老大!
如果谁对“Pa~Pa~Pa”感到莫名的害怕,还是用专用的放电器具吧。老实说,俺也是这类人诶—— ...

烏骨雞學姐從以前就開始在賣CCFL燈管,出貨試燈管時也常常不小心會被上千V高壓電過,馬上就聞到烤肉香了,手指也留下一點黑色灼傷的痕跡。
為了給電容放電還得買台工具,我個人是覺得實用性不大。
我看過修冷氣的師父電容測好像都是拔下來,螺絲起子直接短路拍拍拍幾下完事,不安心是吧!再拍拍拍拍拍幾下,這次保證沒電壓了,電容表拿來量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老闆還有賣專門放電的工具哩!

對於高電壓大容量的電容,儲能較多,如果直接短路並不妥當,一般會使用電阻來放電,或是使用燈泡來放電

看了您的介紹,連進去逛了一下,原來淘寶上有這麼多形形色色的放電筆、放電器,附帶各式指示,有LED燈、峰鳴、甚至電壓表,放電方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種類:

 電阻式:  優點:可以放到0V 缺點: 隨著電壓降低,越放越慢
 定電流式: 優點:保持一定的放電電流,比較不會越放越慢  缺點: 不能放到 0V
       能放到2V已經蠻低了,其他看到採用 MOSFET 的有說放到 4V,採用 IGBT 的有說放到 6V 的,但 IGBT 可以有較高的耐壓與功率。

 燈泡式的話,燈泡可兼指示燈,但冷燈絲的電阻很小,因此一開始時放電電流會蠻大的,這是個缺點,但隨著燈絲發熱,電阻增大,使放電電流降低,隨著電壓降低,燈絲熱度隨之降低,電阻變化,因此低電壓時放電不會減速。

如果有定功率式的放電,放電速度應該會比定電流快,只是還沒有看到這樣的產品? 期待有人推出!!

對於不常用到的人,偶爾需要時弄個電阻來放電,小麻煩一次算不上麻煩,但對於經常要用到的人,還是要有個省時省力的方便工具才好。

网友:
期待有能之士給拆機觀賞它的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對於高電壓大容量的電容,儲能較多,如果直接短路並不妥當,一般會使用電阻來放電,或是使用燈泡來放電

這個放電工具我是肯定不會買的,因為我也是電阻或燈泡一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就會購買,不過烏骨雞學姐跟我有一些貨要都到惠民後才會一起寄。

會員ID              2023晶體管 ...

看了FIX2010大大的介紹說明~我看我的基礎能力不足~還是先不要買耐壓儀了~
買AD584就好

會員ID              2023晶體管耐壓測試儀         AD584LH電壓電阻標準模組
------------------------------------------------------------------------------------------
wish                +1                                       +1
ericchou           +1                                       +1
tonboy             +1                                       +1
lazy104            +1                                       +1
jkpigoo                                                        +1

网友:
可以用橡膠棰敲他,剛找到的,應該來不及藏.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幾天就會購買,不過烏骨雞學姐跟我有一些貨要都到惠民後才會一起寄。

會員ID              2023晶體管 ...

哎呀!  不知還來得及嗎?!
會員ID              2023晶體管耐壓測試儀         AD584LH電壓電阻標準模組
------------------------------------------------------------------------------------------
wish                +1                                       +1
ericchou          +1                                        +1
tonboy            +1                                        +1
lazy104           +1                                        +1
jkpigoo                                                        +1
jump0311        +1                                        +1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呀!  不知還來得及嗎?!

wish                +1                                       +1

可以,因為我還在等鑷子工廠回覆。

楼主:
本次團購截止,我已經請朋友付款了,有興趣我們下次再團購。

楼主:
各位跟團的會員們照過來!惠民來通知連同烏骨雞學姐訂的貨已寄出,因為是走空運,正常應該3天內會到,只怕颱風來攪局。

楼主:
空運的剛剛到貨了,無字天書的運單你看過嗎?

▼耐壓測試儀。

▼AD584LH電壓電阻標準模組

每片都有附手寫電壓值跟電阻值。
老闆告訴我以後沒有AD584LH 金封的了,接下來只供應AD584JNZ,也就是塑封的,上面有IC插座(DIP-8)可以更換IC,價格便宜很多。

這片AD584 的電路板上除了有23A 的電池座供電外,還有裝一個5.5/2.1mm 插座,不過可別看到插座就拿Adapter 去插喔!
正式在使用時,除了使用23A 電池供電外,想辦法用電池組一個12V 的電源出來,對大家不是難事對吧!
像之前烏骨雞學姐之前送的這款日本MAXELL 小片的鋰電池,3串就12V了,1000mAh 小歸小,用在這片模組充一次電就能用到天荒地老。
組裝好電池組後再加一個5.5/2.1mm 的插頭就可以當它的外接電源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471-1-2.html

絕對不能用升降電路當電源喔!這些雜訊干擾太大了,你量出來的數值也不準確。

有件事要跟大家道歉!大過原本是想省點運費發普貨,所以就沒有跟老闆要電池,沒料到耐壓測試儀就內建電池只能發特貨,結果錢沒省到又沒有AD584 的電池,如果一定要用23A 電池就只能請大家自己買一個了。

因為跟團購買的會員只有幾位,為了避免麻煩我會每台拆開簡單測試一下,沒有問題再寄出,不想我動過的先說一下喔!
再來就是可以跟烏骨雞學姐聯絡費用及郵寄事宜了。

网友:
耐壓測試儀我只會測試空載及二極體。

AD584LH 我會測電壓及電阻,我這台電表跟探棒都很舊了,標準數值請參考所附紙本。

因為我沒有電池,就用12V 電源供應器代替。

网友:
TO︰lazy104
空載測試

二極體測試

5V電壓

1K電阻

我看wish 把電表探棒插入橡皮擦轉一轉再測量就準確多了。

网友:
TO︰jump0311
空載測試

二極體測試

5V電壓

10K電阻

网友:
TO︰tonboy
空載測試

二極體測試

5V電壓

10K電阻

100K電阻

网友:
TO︰jkpigoo

7.5V電壓

1K電阻

10K電阻

网友D:
請問一下WISH大大~
DC插頭可以用可調電源輸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WISH大大~
DC插頭可以用可調電源輸入嗎?

如果你要校正的電表精確度很高就不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