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除濕機 RD-200FN 換啟動電容

楼主(2023-08-16):
各位前輩好,
請問一下, 原除濕機啟動電容是 2uf 250v 50/60Hz 125~+70度c
拆了一個電風扇 3uf的 (後面規格都一樣)
換上去, 這樣會不會有甚麼問題, 謝謝!!

网友A:
容量加大,電機轉速更快,繞組線圈發熱增大,(長時間工作)容易造成電機繞組線圈燒毀

只是想確認是不是[換電容就會好]  如此臨時測驗無可厚非
驗證完 就不要繼續玩弄它  運氣有限 耗盡就悲劇
停機等正確數值材料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加大,電機轉速更快,繞組線圈發熱增大,(長時間工作)容易造成電機繞組線圈燒毀

只是想確認是不是[換 ...

多謝大大回復, 已買一個2uf的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