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又一台ZOYI ZT-702S示波器儀表在誘惑我了

楼主(2023-08-16):
網路上看到一台眾儀的示波器跟電表兩用的萬用表~~

真的又心動了XD
這次示波器的帶寬跟採樣率如下~~
帶寬10MHz
採樣率48Msa/S
還結合了電表的測量~
以下是YT的介紹
既能测波形又能当万用表,338元众仪ZT-702S示波万用表开箱
不知道有哪位先進已經購買的嗎??
可否分享一下呢?

网友:
這種功能的儀表之前都有會員建議過,我最常說的就是你用過真的示波器跟高檔一點的電表後再考慮要不要買這種儀表比較好。

网友:
念書和進入職場,示波器最低標準,頻寬100 MHz,

量1MHz的訊號,
用頻寬100MHz示波器,很常會誤判波形了
(頻寬不足,訊號波型會被濾波)

在公司debug類比電路,頻寬1GHz示波器幾乎是必需品,
1GHz示波器價格,個人購買太貴,(可抵台頂級國產車),

但頻寬100MHz示波器,價格就沒那麼遙不可及,
買不下安捷倫,至少可買台RIGOL,

网友:
怎么说呢,关键要看用在哪里。要求不高的话,就当买个玩具,平时检维修中有一定帮助的,关键是便携。如果要搞设计啥的,我看还是算了。

楼主:
感謝WISH大大跟jacson99大大的解說~
如此的比喻小弟就真的比較能懂了~
會想買這儀器來頂著用~其實是因為我們不是電子科系的~相信很多電子維修愛好者~有些人也不是是電子科出身的~我們根本不會用示波器~正如jacson大大說的~一台示波器可能是一台頂級國產車的價格~對於我們外行不會用的人來說~用壞了會很心疼~
而會考慮簡易型示波器~是因為
1.價格便宜~攜帶方便
2.對初學者來說~按個atuo鍵就可以搞定(雖然我知道示波器也有這個功能)
3.弄壞了也比較不會心疼
4.真的學不起來~退坑的時候也比較不會痛
5.頂著用只是想看看有沒有PWM波形而已~

至於波形的誤判跟比較深度的~比較、擷取。時序。。。等等~是我們初學者目前還無法體會跟學會的~

當然每個人也都想擁有一台高級車~重點是買不買得起~跟實不實用吧!!

我目前也有想把100~200MHZ的示波器當購入目標唷~畢竟現在數位化~且價格慢慢親民了~萬元左右就有一台了~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WISH大大跟jacson99大大的解說~
如此的比喻小弟就真的比較能懂了~
會想買這儀器來頂著用~其實是因為我 ...

這支表小弟也有看到,
我手上有DSO 138MINI,
有拿來量過台電是不是60HZ(高壓危險/隔離電源/探棒要調對/不能摸到金屬的部分),
如果你沒有萬用表跟示波器想一次到位,
千把塊這塊表很香,
如果你有萬用表了,
千把塊的價格可以買到100MHZ的數位示波器(CRT)(小弟一年差不多開機一次,看他有沒有壞掉)
想想用不用的到再出手吧.

站上有大大做的教學文件
示波器從簡介到使用(七集)

底下有範例,

变频空调不制冷,显示E6通讯问题怎么修?用示波器轻松找出故障

示波器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支表小弟也有看到,
我手上有DSO 138MINI,
有拿來量過台電是不是60HZ(高壓危險/隔離電源/探棒要調對/不 ...

謝謝vivianshe大大的建議~
多聽各位先進給小弟的建議~有了觀望的態度~反正目前有DSO-TC2頂著用
WISH大大的示波器簡介使用~小弟有看過囉~只懂一點皮毛~還是要靠實際機型理解跟運用
小弟理解學習能力比較慢~
目前是因為有興趣在修主機板跟顯示卡~所以比較需要看PWM波形是否有出而已
等觀望較成熟~技術有提升之後~再來採購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vivianshe大大的建議~
多聽各位先進給小弟的建議~有了觀望的態度~反正目前有DSO-TC2頂著用
WISH大大 ...

雖然講一堆,
不過我自己應該早晚會入手吧,
只是在等他的ZT-703S上巿看會不會有甜甜價,
巡公司的廠帶一台這個二合一,
一台鈎表足矣,
行李少的話再來一台指針表.

网友:
如果只是看頻率對不對,不量電力波形,之前團購的ZT109好用又便宜

网友B:
看你想要量的信號頻寬是多少就知了。
如這台 48Msa/S
你把它除5就是一般的 10Mhz 算法。所以:
10Mhz  的方波5個點免強能看。
10Mhz 的類比波型(EX:sinc)就難看了。所以這種都要最少10個點或更多~

一般 20Mhz 數位示波器都是標榜真實取樣率(Sampling per sec) 250Mhz/S
我是建議少於 250Mhz /S 就當玩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想要量的信號頻寬是多少就知了。
如這台 48Msa/S
你把它除5就是一般的 10Mhz 算法。所以:

感謝jojoling又給我一些知識~
看來這種萬用表示波器要用來量晶震也是沒辦法~
電腦主機板的晶震都是14.318MHZ跟25MHZ的~
XDXDXD

网友C:
維修時有示波器功能還算不錯,而且這價格沒什麼挑剔了。比較在意性能的人可以找手持示波器附DMM那種,可以到100Mhz與1G取樣,當然價格就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維修時有示波器功能還算不錯,而且這價格沒什麼挑剔了。比較在意性能的人可以找手持示波器附DMM那種,可以 ...

是呀~這個價格真的沒什麼可挑剔的~玩具頂著用的示波器一台~
至於真正ˋ專業的~還是要中高檔的示波器才能""正確""判斷波形訊號
朝目標邁進~~加油!!

网友D:
這電表拿來量三相380v電源,不知ok不ok

网友:
ZOYI ZT-702S示波器 在奇摩拍賣搜尋,只有一個賣家,價格也是可接受的範圍....
有些心動,但是想想,還是看看就好,畢竟已經沒在晃回收場了,電錶也只剩量量18650的電壓功能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電表拿來量三相380v電源,不知ok不ok

好奇問一下。這臺只接一支探棒,量三相電源要如何同時顯示三相波型

网友:
就單通道功能而已,無法同時三相都顯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奇問一下。這臺只接一支探棒,量三相電源要如何同時顯示三相波型

其實我比較好奇機子有寫CATIII 1000V , CAT IV 600V
真的是這樣子嗎,人家fluke光保險絲就滿大一顆(以掌上型電表來說),這台設計上是不是真有如上面標示的,我是滿懷疑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呀~這個價格真的沒什麼可挑剔的~玩具頂著用的示波器一台~
至於真正ˋ專業的~還是要中高檔的示波器才能" ...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709-1-1.html
2 ch, bandwidth=100 [MHz]
這價格還要甚麼自行車!

网友:
我原本買了一台FNIRSI DSO-TC2的手持示波器,
但真正使用的時候才發現,操作性並不是很方便,
一手持探棒、一手要調整SCALE,似乎不是很理想,
最近才又買了一台二手RIGOL的台式示波器,
雖然等級不高,但操作性的確方便多了,
現階段來看,一般維修用或許足夠了……
感想是……用了台式的,就回不去了……
以上淺見提供樓主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709-1-1.html
2 ch, bandwidth=100 [MHz]
這價格還要甚麼自行車!

感謝以上各位大大的回覆~
太深的問題的部分就只能請其他前輩來回答討論了~

至於jacson99大大推薦的示波器~
小弟一定是沒有能力更換那個開關的~XD
而且不考慮CRT的螢幕方式了~因為太大台~家裡真的沒地方擺~~
投降~@@

目前繼續觀望~如果真的一直都有興趣繼續學維修~
我想我應該會敗一台數位的吧@@

网友:
千萬不要買

量了妳也不知道對不對 真的~

网友G:
Hitachi 100Mhz 這台原則上有方波出來幾乎是沒啥問題,垂直波段開關稍做整理當作練焊工

,換auto鍵要轉手都有一定的價位。

要不是有前輩先出聲了,我也會想買。

我與20F的Kevin大有類似看法,我是買TC3,UI手感就是不直覺,直白點就是『爽度不夠』。

不要跟有autoset的機型比較,小弟自己有台二手手排車Hitachi 20Mhz,

(雖然拆機工程量頗大,波段開關焊點很多。清潔保養後的順暢、數希感無價!)

比較起來很明顯優勢、劣勢就顯露無疑!

買數位示波器我會挑Tektronix,舉例來說TDS200系列有偏光膜老化疑慮,但至少網拍有料件可更換。

其餘廠商機種遇到這類問題可能是未知數,高機率這台機子就這樣報銷了,很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G:
Hitachi 100Mhz 這台原則上有方波出來幾乎是沒啥問題,垂直波段開關稍做整理當作練焊工

,換auto鍵要轉手 ...

是呀~真的就是爽度不夠@@
我還比較悲哀~買了TC2沒多久TC3就出來了XD
目前也沒什麼東西可以修理練功的
就忍耐一下~TC2頂著用~
看能不能買個1~200MHZ的吧!!

网友:
這台我有買欸
也是前陣子看到中國有維修影片推薦
自己從淘寶買大概才1700
買來當玩具是還不錯用
我是拿來量冷氣訊號
或是很多電源版電路
簡單使用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只有單通道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呀~真的就是爽度不夠@@
我還比較悲哀~買了TC2沒多久TC3就出來了XD
目前也沒什麼東西可以修理練功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738-1-1.html
100MHz,數位的!
淘寶再買幾隻探棒,即可爽爽用,

示波器不要拿去量非隔離電源,沒那麼容易壞,
(量非隔離電源,示波器要接隔離變壓器,避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738-1-1.html
100MHz,數位的!
淘寶再買幾隻探棒,即可爽爽用,

謝謝大大的介紹~詢問中~
感恩~

网友:
掌上型的話我有買一台hantek 2C72,雙通道,頻寬70Mhz,採樣率250M

之前淘寶618節的時候買的,台幣3000出頭而已

上班搶不到示波器,或要帶著示波器奔波時很好用

就是沒有旋鈕在設定時會按得很累

這台剛拿到的時候有其中一個通道一直有週期性雜訊,更新firmware之後就完全沒看到了

楼主:
目前可能考慮OWON 100MHz雙通道示波器 SDS1102這台了
想說買jacson大大推薦的二手的也不會挑選~畢竟我是門外漢@@~
還要自己買探棒~偏偏探棒我也是不懂@@
所以想說乾脆買一台簡單陽春新的~什麼都附好好的才不會自己又亂買探棒了
只是不知這台owon的好不好~

网友H:
我們公司除了主力使用的幾台大示波器外有另外再灑很多台便宜的RIGOL DS1054Z下去給RD使用在輕量級問題處理

RIGOL據說有挖示波器大廠牌T牌工程師過去學走很多know-how,所以很多T牌的影子在裡面,但用起來真的很lag,除了lag外用起來還行~

而我剛剛查了一下我們這台RIGOL DS1054Z的儲存深度24Mpts,hantek 2C72儲存深度2M,你這台的儲存深度100K。

不知道你平常的應用是如何,100K用起來我覺得應該會有很明顯的硬傷。
例如波型按暫停後放大全都是失真,幾乎只能先調好時間寬度用trigger的方式來擷取波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們公司除了主力使用的幾台大示波器外有另外再灑很多台便宜的RIGOL DS1054Z下去給RD使用在輕量級問題處理

感謝大大的解說~
看來我真的是不懂的~
我的用途大概只有修理電腦主機板跟顯示卡居多~
最主要看PWM顯示供電波型是否正常~
偶而也需要看看是否觸發上電~
看來我還是需要再多做一下功課囉~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解說~
看來我真的是不懂的~
我的用途大概只有修理電腦主機板跟顯示卡居多~

妳可以買固緯 GDS 系列的掌上型示波器 我自己就一台

有問題的話 連運費都省了 固緯直接叫人來收

維修也方便

除了四周角落的塑膠不知為何很容易脆化外 沒有其他問題 ....

至於廉價的掌上型示波器 能不買就不買 光機構就一堆問題 ....

而且中國牌子的 除非自己維修 不然怎樣送原廠?

送了也不知道原廠跟妳說的真的假的

固緯低階設波器也是中國做的 其實也是打牌子的 但主要就是買服務而已

自己考慮嚕

楼主:
目前想了半天~考慮的結果好像是想乾脆買一台桌上型的了~

小弟想請教各位前輩2個問題~
就是如果買二手的~很多都只有主機本體~幾乎都是不附碳棒的~
我知道大多數的人可能會買一些特殊的碳棒~
但是我真的蠻好奇為什麼賣出的時候,大都不附原廠的碳棒呢??

另外一個問題是想請教各位前輩~
我之前買的玩具~FNIRSI DSO-TC2這台小型晶體測試+簡易示波器功能的碳棒
好像型號是P6100的,它本身有附一顆轉接頭~才能插入TC2的本體

那個轉接頭是可以轉下來的~把那個轉接頭轉下來

剩下這個接頭也是BNC的吧??小弟應該沒看錯~

所以想請教各位前輩~我如果買二手的示波器~
例如jacson99大大跟peter180大大推薦的那個Tektronix TDS 2014的泰克示波器~
二手 泰克TDS 2014 4通道 100Mhz 1G數位示波器
能夠用我這支P6100碳棒去測試機器嗎??

另外不管有沒有買成~真的很感謝樓上的各位大大給小弟的意見~
感謝您們!!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想了半天~考慮的結果好像是想乾脆買一台桌上型的了~

小弟想請教各位前輩2個問題~

Q1 : 二手的~很多都只有主機本體~為什麼賣出的時候,大都不附原廠的探棒呢?

A1: 分兩類賣方
      一類是本身就是使用者  賣出原因是裝備升級   舊探棒對他們來說屬於還有使用時機
      越是名牌大廠 標配探棒 愈想留用
      就像一般人 換新PC主機  留用周邊鍵盤滑鼠顯示器  未必同步更換

      也有是分開賣  尤其是名牌大廠標配探棒  二手價不錯    那怕故障品也能賣
      還有不少已經故障 原使用者手上是通用型  這就回到起點   舊探棒對他們來說屬於還有使用時機

      第二類賣方  是做買賣儀器的商家   因為收貨時  源頭配件不全
      很多是源頭結束營業  而收存時   探棒不適合裝在示波器BNC上 (少數示波器 會有背袋)
      這點是很多具有重要配件型式的儀器 都會遇到的硬傷
      而且愈是配件演化成模組型式  愈危險  一手源與二手商  層層轉移過程都不會有真懂的人在

Q2 :夠用這支P6100碳棒去測試機器(TDS 2014)嗎?

A2 : 可以 , 雖然沒有 x10(或ID) 感應腳 但不影響使用 只是示波器不會將顯示電壓自動x10

网友:
之前買的玩具~FNIRSI DSO-TC2這台小型晶體測試+簡易示波器功能的碳棒
好像型號是P6100的,它本身有附一顆轉接頭~才能插入TC2的本體
樓主您好,

    我之前也買了FNIRSI DSO-TC2,它附的的碳棒P6100,
    只要將轉接頭拆掉就能用在一般示波器,
    本身也有x1、x10的檔位可以切換。

    我也是後來買了桌上型的示波器,因為預算只購入RIGOL DS1052E雙通道50M,現在正在努力摸索中……
    您評估的這台TEKTRONIX TDS 2014,也是我的理想選單……

以上淺見,提供參考!

楼主:
謝謝樓上兩位前輩的回覆~
非常明瞭~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