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双斜率积分式ADC电路心得

楼主(2023-08-17):
手头的一台数字万用表不大精准了,因此想自己进行调校。
在此过程中,牵涉到数据采集变换系统的内容,由此引发对双积分ADC的浓厚兴趣。
偶然在Youtube上找到关于Hp的早先多用表的视频,10'23"作者在里边详细讲到上述内容,而且还用电路模拟器制作了相关电路,让大家理解起来相当方便容易。
以下是我的理解,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先进不要笑话俺:

①t0时刻,序列发生器在时钟第一个时钟上升沿被触发,Q端输出高电平,使模拟开关K2闭合;
②被测Vin 6V通过R对C充电(也就是对被测电压积分),比较器“-”端电位上升,输出保持低电平;
③充电经过一个时钟周期(10ms)到t1时刻结束,此时电容器两端由0电位充电到未知电位Vx;
④同一时刻,序列发生器进入低电平输出,关断模拟开关K2,使与门1输出高电平,使K1吸合;
⑤此时电容对参考电压“-1V”进行放电(也就是反向积分);
⑥与门2得到与门1输出的高电平,在时钟脉冲在驱动下,对放电时间进行计数(几个时钟脉冲);
⑦直到t2时刻电容放尽之前充入的电量,左端对地电压恢复到0V略下,致使比较器输出高电平,进而与门1输出翻转为0,致使与门2停止对时钟脉冲的响应,输出为0,计数器停止计数;
⑧此时数码管显示的计数即为Vin电压值。

⑨这些可以理解为:
一个在地上的空杯子,在某个未知高度的水源向其注水一段固定的时间T1后,再通过低于杯子的已知高度的地方放水(使用同样的管子,即阻力相同),直到放尽时记下用时T2;
⑩因为对水杯注水、放水量是高度(压力)、时间的函数,而且成比例,所以最终可以通过时间比及已知高度得出未知高度值。
但需要知道的前提条件是,注水时间的选择(即高度、管路阻力)不能使水杯水溢出,否则就失准了。
所以,积分电阻、电容的选择直接影响到被测电压的最大值,及对噪声的敏感度。

视频作者用到的JavaScript Applet都在视频说明栏里,也可以点击:Simulation: Dual slope integrating ADC
话说这款小巧的电路模拟器真的很强大,而且它包含了好多样例,囊括了基础电学、数模电路等等,对电学爱好者更好地理解电路理论知识。
在此感谢作者的无私奉献!

网友A:
Q=VC=IT
當電容C 被 電流 I  充電比較電壓相等時  時間T計數  即為量化值(量化轉換)

這當中  電容要精確  電流要精確   將不穩定因子(溫度等等)納入考量時  量化值會生出偏差
以單斜率积分  就是這麼一回事
相對而言   雙斜率积分 就是充電/放電 兩斜率做相除
前述的不穩定因子 同現於分子分母  而得到抵除

也就是說  電流電容 只要充電/放電 當次周期間  維持固定  不穩定因子K1
過段時間 不穩定因子K1 變異成K2  量化值是不變的

這是工程策略  對數學上的觀念應用
創造條件  將某因子 同時出現在分子分母  它的效應會得到抵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Q=VC=IT
當電容C 被 電流 I  充電比較電壓相等時  時間T計數  即為量化值(量化轉換)

嗯,感谢老大的点赞,感谢Simon大的深入解说。

想问问Simon大,那积分电容的特性会不会对正反向两次积分带来差异,或者説不稳定因子呢?
之所以这么问,俺手边的UT71D 采用的是承永资讯的ES51996F A/D 芯片。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正反测量的电压结果略有差异。
这是否是积分电容的特性不大好呢?但网络上有网友称双斜积分ADC中,积分电容的这种正反特性差异不会影响到上述结果的,是真的么?

如果我想重新选择积分电容,应该选CBB型电容?还是其它更好材料的电容?要什么牌子的?
一些其它材料的电容特性好,比如云母电容。但相同容量的体积大,引脚间距大,这些问题估计也会带来其它问题的吧,比如其内在电感、电阻不如小体积电容,又比如体积大可能接收的噪声、干扰问题?

顺带附上UT71系列万用表的校正方法:

进入校准模式:
关机状态按住EXIT键和蓝色功能键不放,打到要校准的功能,听到蜂鸣器一短一长响声后放开,跟平时正常用显示没有任何区别。
校准方法:
输入对应值,按一下HOLD听到蜂鸣器短鸣后校准完成(长鸣为输入值不对),继续输入下一个值,重复上一步,直至该功能校准完成,关机,继续校准其它功能档。电阻0Ω校准比较特殊,按REL校准0Ω,其它同上;电压高压部分可以不校,直接关机。
直流电压档校准:四个校准电压,分别为1.9V、19V、190V、700V;
交流电压档校准电压:1.9V、19V、190V;
电阻档:0Ω、190Ω、1.9KΩ、19KΩ、190KΩ、1.9MΩ、19MΩ

最后,愿老大睡眠质量转好,祝各位前辈身体安康!

网友A:
不會有問題 雙斜率就是針對积分電容 電感性(對頻率) 溫飄 來的
有感型結構 在高低不同頻率的差異   已被雙斜率克服
在這裡砸大錢 是無用功   選用基本金屬薄膜即可  不需升級使用無感型結構

正反测量的电压结果略有差异。
這可能是 零點對齊產生偏移
原因很多  OP的cross交越失真   計數bug (例如 ICL7135 就有這問題   臨時翻不到資料 )
沒法具體幫你

网友B:
以前玩過sigma- delta 的軟件adc 用mcu的io對電容充放電 也是看到類似的解說 當時還不明白原理和除法消因子的關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玩過sigma- delta 的軟件adc 用mcu的io對電容充放電 也是看到類似的解說 當時還不明白原理和除法消因子 ...

沒錯啦,以前的8051內部沒ADC,想要ADC需要外加一顆ADC0804的IC做ADC轉換器,這顆類比數位轉換IC的ADC是八位元,轉換速度又很慢,有些人乾脆自己做ADC,用8051的IO腳控制電容每次的充放電,用恆定電流充電容,產生的斜率電壓,跟輸入電壓做比較 ,計算兩電壓相等時間,8051算出輸入電壓。

不過現在的增強型8051,內部都有高解析度高速的 ADC,應該沒人有興趣自己做ADC電路。

上網找一下資料,蝦皮購物網站,STM32F103C8T6 開發板,內部含有2x ADC(12位/16通道),售價只有88元,這顆微控器是ARM32位元CPU,STM32仿真編程燒錄器也是賣88元,可用arduino語言及C語言的編譯器寫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會有問題 雙斜率就是針對积分電容 電感性(對頻率) 溫飄 來的
有感型結構 在高低不同頻率的差異   已被雙 ...

谢谢simon大的释疑,有您的指点俺就不折腾了。反正差异也不算大。
老表一个,况且通过几次校准,偏差还能接受。日常应用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錯啦,以前的8051內部沒ADC,想要ADC需要外加一顆ADC0804的IC做ADC轉換器,這顆類比數位轉換IC的ADC是 ...

是啊,现在的MCU自带的ADC精度也挺高的。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
谢谢各位大大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