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給Solio安裝一組超低價的陽春環景系統

楼主(2023-08-17):
今天把一直想裝的環景系統裝了上來,這是陽春板的環景系統
雖然陽春,但已夠用,我最主要是要看右邊前後的盲點畫面
若有需要,能再買一組,就能拍到車頭前與左後側的晝面
反正也才一千出頭,而後面本來就有倒車顯影,所以不用多裝.
只要照我的安裝方式,任何車都不破壞東西下,把東西裝上車
以後若換車,整套也很簡單就能移到別台車上使用

楼主:
之前右前的鏡頭沒有調到正確的角度
把角度調正確後,順道拍晚上拍攝的效果
也把手機的整個畫面都弄到這個系統上了
原本的雙鏡頭畫面一樣可以再進行切換
也就是說會有三個畫面能自由切換
這樣以後開車手機就不用擺在上面了
放旁邊椅子上即可,前面直接用這個來看
多了這個功能,就會好用非常多.
其實還可以再多增加一個畫面來切換
也就是說可以再多買一個鏡頭裝上車
這台目前能進行四個畫面自由切換

楼主:
今天來測試一下車頭前端加裝一個鏡頭看看

网友A:
請問這個主機有錄影功能嗎,還有一次最多能接幾個鏡頭

臺灣的用路環境,有娤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主機有錄影功能嗎,還有一次最多能接幾個鏡頭

臺灣的用路環境,有娤比較保險 ...

這款有2個AV輸入,用外加3選1開關盒切換,沒有錄影功能.

我是買9宮格監視器主機,可以接SATA錄影,連接網路,印象好像1000多元,不含硬碟.

鏡頭可以接BNC,AHD,AV,輸出可接VGA,AV,HDMI,裡面機板很小,

想另外搞個小盒子取代原來的大盒子,才好放到車上.

太懶的結果就是,目前還沒裝上車,當作家裡監控用了快兩年,

最大的用處就是外出,快回到家前,先用手機看看自家門口是否被別人停了.

若被停了,我就會沿路先物色路邊是否有適合可停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主機有錄影功能嗎,還有一次最多能接幾個鏡頭

臺灣的用路環境,有娤比較保險 ...

這個並沒有主機,單純就是鏡頭跟營幕而己
我車上原本就有前後雙鏡頭的行車記錄器
這個難的部份在把鏡頭固定好與拉到車內
只要能解決這個線進車內後,其他的都很簡單了.
像我現在已克服這個安裝鏡頭的問題
那麼等360環景一體機價格降到三千以下
隨時都能裝上車,花一萬多元給店家安裝
貴的也就只是在安裝鏡頭與拉線到車內這二樣東西而己.

楼主:
這個網上看到另一位solio車主裝的

网友B:
也來分享一下,車上的四路控制分割器,偽環景,打方向燈與倒車能自動將換畫面,只要方便停車,2017裝的還在服役,價格不貴,使用的一樣是5"小螢幕。

ˋ4

ˋ4

夜間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來分享一下,車上的四路控制分割器,偽環景,打方向燈與倒車能自動將換畫面,只要方便停車,2017裝的還在 ...

我也來找看看有沒有便宜的四路av電子切換裝置能買
實現打方向燈自動切換畫面並不難
就跟倒車鏡頭一樣,接到燈座的電源上即可觸動切換.

楼主:
網上訂的二個紅外線鏡頭還在路上,後來想到前面有大燈
所以裝這種一般不會補光的鏡頭應該也行,就試看看效果
這個是十多年前買的老視訊鏡頭,畫質很低
所以跟這幾年新出的完全無法相比,所幸營幕很小
所以畫質雖然很差, 但還不算差到完全不能使用

楼主:
昨天晚上把用在3D印表機上用的監視鏡頭裝到車上後
才發現一個問題,車子一發動就會出現一堆雜訊
而解決的方法我是拿二個磁環套在前後二端的電源線上

楼主:
由於多加了一個鏡頭,原本的雙切方式需多加
一個切換器,這樣一來變成要在二個開關間切換
且這樣電源也無法單獨啟動,會切換後沒有用到的鏡頭一樣在吃電
因此直接拿這個一對三切換器來作畫面與電源
的全獨立切換,且切換過去會用LED顯示當前的位置
這樣就不用在像前幾天那樣,切換畫面手要移來移去

楼主:
前幾天趁免運活動,買了這個東西
個多功能的畫面分割器
以前非常貴,要好幾千元,現在降到八佰出頭就有
而且還能無線搖控畫面的切換與顯示的方式
共可接四組鏡頭進來,然後讓普通營幕分別顯示四個畫面
或其中一個,二個,甚至三個,功能非常強大

楼主(2023-09-17):
上星期訂的二個夜視鏡頭也剛寄來了
搞了一個月多,終於全都弄好了,總共也就只花了二千多元而己

楼主:
深夜要開車出去,剛好來拍這組陽春環景
在無光源下的夜視效果..

好用的爬坡道......
自從買了駐車馬椅後,這個爬坡道就收起來沒有使用
本來一度想上網賣掉算了,但用了一陣子馬椅升車起來後
發現這個有馬椅所無法取代的特點,
那就是使用起來,非常快速簡單,
比用千斤頂跟馬椅這樣慢慢升起快速多了,且也更安全..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二種全都要有,不拆輪子前提下
一律使用這個,簡單又安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