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華碩ASUS TROOPER B85點位圖

楼主(2023-08-18):
華碩ASUS TROOPER B85主機板不過電,按PWR_SW開關後
風扇都不轉,有測量其針腳只有1.5V應該不對,還有測量ATX
第9腳的+5VSB_ATX只有3V也不對,求點位圖和維修方向

网友:
點位圖
ASUS TROOPER B85 REV1.01.rar (99.76 KB, 下載次數: 24)

如果電源沒問題 就從9腳相關線路查起 PU700 PQ816

网友:
電源待機5v有問題,先換顆電源排除電源保護問題。

補充內容 (2023-8-19 12:59 AM):
@@ missing

网友:
若是主板+5VSB後的線路故障導致power被拉低到3V,大電流的情況故障的元件應該會產生一些溫度,

可以用這個思維尋找